求助:MK20DN512VLK10外部8M配置PEE模式96M时钟。(已解决)

楼主(2014-06-11):
哪位大神配置用8M配置过96M的时钟,在PEE模式下?帮忙发个DEMO给看看,我用PE配置的总是死在FEI模式到PBE模式之间的while语句中,也不知道是我的晶振没焊接好,还是PE配置的有问题?也找不到合适的DEMO!

请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手上也没有符合你要求的Demo,但是你电脑如果装了CW的话,建议直接创建一个工程,
使用PE快速生成Helloworld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手上也没有符合你要求的Demo,但是你电脑如果装了CW的话,建议直接创建一个工程,
使用PE快 ...

我目前用的就是用PE配置的,不确认,因为我没有过8M配置到96M成功的板子,所以现在也不确定是晶振的问题,还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B:
用官方的例子 修改一下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官方的例子 修改一下 就行

官方100M的板子都是外挂50M的晶振,还是不确认,呵呵!我感觉我晶振焊接应该不会有问题!换了好几个晶振都不行!

楼主:
结帖了,郁闷,我把芯片重新拖了一下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