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的一个普遍问题,大家有注意么?

楼主(2014-06-11):
就是关于DW01电流检测:手册中简图:

CSI是电流检测的输入,但是普遍移动电源中都将这个引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到”最终的地上“,并没有电流检测功能了。下面是海尔移动电源中的图:

普遍移动电源都在放电时加个电阻检测放电电流,但是充电的时候很多都没有检测电流电阻!下面是论坛网友传的一个量产的:

楼主:
顺便问个我之前发贴问过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003-1-1.html

充电5V--二极管--电池--DW01控制单元,这样充电能行吗?链接中帖子中的那个板子就是这样的。

下面是淘宝链接,卖家N年都看不见上线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45874数码之家发的帖子,有人问了充放电芯片型号,卖家并没有直接回答。

网友A:
是利用MOSFET的Rds做检流电阻。
廉价移动电源充电一般会用TP4056之类的线性恒流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利用MOSFET的Rds做检流电阻。
廉价移动电源充电一般会用TP4056之类的线性恒流IC。 ...

我手上的板子充电回路中除了一个pmos和DW01就没有IC了。

下面典型应用:

芯片如果以电池的GND最为参考点,那么CSI会有负压输入,芯片能支持?

网友B:
充电一般都有充电芯片的,要不怎么保证恒压恒流。DW01只是保护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的板子充电回路中除了一个pmos和DW01就没有IC了。

下面典型应用:

确认没有IC就没有了呗,市面上大把这种傻充,在中国有啥好奇怪的?
CSI脚你确定是负压?

网友:
MOS RDS来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没有IC就没有了呗,市面上大把这种傻充,在中国有啥好奇怪的?
CSI脚你确定是负压? ...

那岂不危险

充电的时候,DW01以电池GND为参考,根据上面的内部结构图理论来说CSI不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一般都有充电芯片的,要不怎么保证恒压恒流。DW01只是保护芯片。

我那个板子不就是没有么,所以我比较好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岂不危险

充电的时候,DW01以电池GND为参考,根据上面的内部结构图理论来说CSI不是负的?

没看手册?DW01不管充电过流的。

网友C:
那是保护芯片,利用MOS的内阻来实现过流保护,,,我见到的保护芯片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手册?DW01不管充电过流的。

没看呢,现在也不用这个芯片,就看了个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保护芯片,利用MOS的内阻来实现过流保护,,,我见到的保护芯片都是这样做的,,, ...

我手上的这个板子感觉用料挺足的:

比较纳闷他为何不加个充电IC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的这个板子感觉用料挺足的:

没看出来你的这个板子足在哪里?? 小米的板子用料不错,网上有拆机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利用MOSFET的Rds做检流电阻。
廉价移动电源充电一般会用TP4056之类的线性恒流IC。 ...

不都是固定5V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的这个板子感觉用料挺足的:

用料足?这都算最简陋的了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都是固定5V输出吗?

什么固定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足?这都算最简陋的了好吧。

感觉还行啊,除了充电IC也不差啥了,淘宝上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任何问题

基本都是利用MOS电阻做检流的

芯片内部接个上拉电阻之类的,把负压拉到正压检测就可以,也不难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充电IC,这没任何问题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么固定5V输出?

手机的充电宝,移动电源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还行啊,除了充电IC也不差啥了,淘宝上都这样。

垃圾就别研究了,多看些好的设计才有进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手机的充电宝,移动电源呀

我说的恒流充电IC,和固定5V输出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的充电宝,移动电源呀

电压是5V,但是没有横流充电,那电流将不限制往电池充电,电池会发热

像我这个板子就没有横流IC就一个电流检测电阻,所以接上电源,假设电源限流很大,那电池充电电流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就别研究了,多看些好的设计才有进步的。

我忘记说了他还有一个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是不是这个充电电路对充电器有要求,如果检测电阻检测电流大于多少,就关闭mos了。。看他的彩页宣传:

有一个输入参数,意思是可以使用最大500mA的5V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的这个板子感觉用料挺足的:

东西多就是用料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恒流充电IC,和固定5V输出有啥关系?

搞错了。我以为是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是5V,但是没有横流充电,那电流将不限制往电池充电,电池会发热

像我这个板子就没有横流IC就一个电 ...

是外面5V充移动电源用的。我插,要充半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忘记说了他还有一个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是不是这个充电电路对充电器有要求,如果检测电阻检测电流大于多 ...

就这样一个板子,他的宣传彩页你也信,移动电源宣传现在都有4核8核你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样一个板子,他的宣传彩页你也信,移动电源宣传现在都有4核8核你信么?

你找个4核8核的我看看,宣传要是假他也不至于效率写那么低了,整个90%以上多有面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手上的这个板子感觉用料挺足的:

没有充电管理,也敢说用料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充电管理,也敢说用料足?

19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忘记说了他还有一个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是不是这个充电电路对充电器有要求,如果检测电阻检测电流大于多 ...

光是500mA写成500mAh这种低级错误就觉得这厂好不到哪里。
再说,1A充电电流是最低配置了吧,500mA电流充20000mAh的电池,接近40小时才能充满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看手册?DW01不管充电过流的。

DW01管充电过流啊,只是过流的限流电阻式那两个MOS管的Rds

楼主:
刚才焊接好了,发现是软件实现的横流40KHZ频率,不过从原理图中这种pmos驱动方式,还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H:
DW01管充电过流啊,只是过流的限流电阻式那两个MOS管的Rds

那你给我算下3个8205并联时的充电过流保护值是多少?

网友I:
为了降低大电流通路的开关内阻,充电和放电的mos管子不串联而是并列,因为移动电源不像锂电包,可以出两个pin,一充一放,不知道这么用是不是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了降低大电流通路的开关内阻,充电和放电的mos管子不串联而是并列,因为移动电源不像锂电包,可以出两个p ...

这样会丢失一些额外的保护功能的。

楼主:
昨天晚上焊接完了,今天看了一下,是PWM控制pmos充电,一开一关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丢失一些额外的保护功能的。

比如什么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附上的图纸,U2 不就是充电IC么?

U1 是保护IC/MOS 合一的专用电路 。

这两不是一回事,我的板子并不是那个原理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你给我算下3个8205并联时的充电过流保护值是多少?

Because the overcurrent protection voltage is preset, the threshold current for overcurrent detec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turn-on resistance of the charge and discharge control MOSFETs. The turn-on resistance of the external control MOSFETs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equation: RON=VOIP/ (2 x IT) (IT is the overcurrent threshold current). For example, if the overcurrent threshold current IT is designed to be 3A, the turn-on resistance of the external control MOSFET must be 25mΩ. Be aware that turn-on resistance of the MOSFET changes with temperature variation due to heat dissipation. It changes with the voltage between gate and source as well. (Turn-on resistance of MOSFET increases as the voltage between gate and source decreas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给我算下3个8205并联时的充电过流保护值是多少?

每个8205的导通电阻大约28m欧姆,三个并联之后,大概是8A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Because the overcurrent protection voltage is preset, the threshold current for overcurrent detect ...

VOIP是个正压,只能管放电电流,过流保护时关断的是OD脚。
充电时CS脚对GND是负压,过流保护时应该关断OC脚,手册里有提到CS脚对GND是负多少V时会关断OC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P是个正压,只能管放电电流,过流保护时关断的是OD脚。
充电时CS脚对GND是负压,过流保护时应该关断OC ...

又看了下手册,确实是放电的。你是对的...

网友J:
DW01是基于电池负极做参考。过流保护采样MOS的2端电压,即VBAT-和GND之间的电压,一般默认是150mV为过流点。
第二个问题,没看图纸,猜测应该是限流充电,电阻限流,利用DW01的过充保护功能关断。这个的主要缺点是DW01过充点一般高于4.3V,会导致电池有小幅度过充。一般应用没有问题,但是电池循环寿命会缩短。
有兴趣,可以参考我的NFSC T1,来做测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5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DW01是基于电池负极做参考。过流保护采样MOS的2端电压,即VBAT-和GND之间的电压,一般默认是150mV为过流点 ...

你没看帖子吧,线考虑的问题是DW01有么有充电保护

第二个问题已经实际测试了,他是PWM控制PMOS导通关闭,内部程序根据电池电压控制PWM占空比,当电池电压低于某一值时,PWM全开,给多大电流按多大电流充电,电池电压高于4.几V时PWM起作用,实现假横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P是个正压,只能管放电电流,过流保护时关断的是OD脚。
充电时CS脚对GND是负压,过流保护时应该关断OC ...

有可能跟放电电压一样。我又看了一份中文的内部图:

很有可能通过内部的逻辑电路实现某个上拉电阻之类的,实现充电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跟放电电压一样。我又看了一份中文的内部图:

很有可能通过内部的逻辑电路实现某个上拉电阻之类的 ...

手册没有给出相关参数。
精工的S-8241是明确说有充电过流保护的,和充电器检测复用一个参考电压VCHA,在充电器检测的基础上加一个延时,如果充电管开通后依然检测到超过VCHA的负压,即判断为充电过流。
VCHA典型值为-1.3V,相对于放电过流保护参考电压0.05~0.32V,其实也起不了多大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