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何种病毒?如何处理?

楼主(2014-06-11):
(图片)

网友:
更改磁盘引导区的病毒,

网友A:
先看看嘎巴死机能不能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嘎巴死机能不能杀

最新卡巴表示处理不了。

网友:
可以用干净的dos、win9x启动盘启动到dos,运行命令 fdisk /mbr 重写标准的引导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