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Jtag所在I/O口配置错误导致的无法调试

楼主(2014-06-11):
东芝的Cortex-M3核芯片TMPM330,在端口初始化时把TMS信号配置为了输出(正确的配置应该是输入输出都要使能),导致下载过一次该程序后就再也连不上了。
开始以为在J-link的选项里面把复位方式从Normal改为Reset Pin就可以了,但是试了没效果。
该芯片支持ISP功能,可以通过ISP下载TMS配置正确的软件来修复Jtag口。但是东芝官方不提供ISP软件,上位机软件需要自己写。为了几片芯片恢复调试功能写个上位机软件有些得不偿失,还不如直接焊下来换新的方便了。所以想问问有没别的办法。

网友:
换芯片吧,以前搞TI的也惨过一次。一般这种能把JTAG控制的单片机,写程序的时候都要在前面延时个几秒。这样复位后还有几秒时间来进行JTAG连接

网友:
东芝的M3内核芯片还没用过,但是STM32的JTAG设置为普通IO后没法调试的话,可以用镊子夹住复位电路的电容,然后KEIL点击仿真按钮,并马上松开镊子。动作要协调好,就能重新仿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多尝试几次总有一次是OK的了。

网友:
还有就是STM32芯片的电源和地会莫名其妙的短路,然后芯片发热无法下载。这个原因还是一直没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