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linux命令(已解决)

楼主(2014-06-11):
最近在整i.MX6,在看启动流程,在脚本rcS中发现一个脚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A:
${varname:-word},如果varname存在且非null,则返回其值;否则,返回word。用途:如果变量未定义,则返回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rname:-word},如果varname存在且非null,则返回其值;否则,返回word。用途:如果变量未定义,则返回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