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MX6是否 支持pcie 应用?(已解决)

楼主(2014-06-11):
版主,需要在i.MX6上扩展一个pcie转多个串口的芯片,android是否支持应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请问yocto的Linux+QT去哪下载?现在google被封了,还提供其他路径下载吗?

网友:
楼主你好,你需要在i.MX6上扩展一个pcie转多个串口的芯片,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在android BSP 中没有相关的驱动,所以driver你要自己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yocto的Linux+QT去哪下载?现在google被封了,还提供其他路径下载吗?

请问你是要下载哪个版本的QT?关于QT的下载,你可以到QT官网去下载,链接为:http://qt-project.org/downloads

网友:
我只知道 PCIE 是可用的。理论上来说多串口芯片装上驱动后的表现与其他原生串口没什么不同。如果你的android应用已经支持原生的串口,那一定可以支持扩展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要下载哪个版本的QT?关于QT的下载,你可以到QT官网去下载,链接为:http://qt-project.org/down ...

yocto的文件系统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i.MX6Q SDP

网友B:
你好,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下载。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RDIMX6SABREPLAT&fpsp=1&tab=Design_Tools_Tab,在 Run-time Software---------->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Board Support Packages (13)下的L3.10.17_1.0.0_IMX6QDLS_BUNDLE,它包括Source Code Download Steps, Documentation 和 Demo Images。

网友C:
QT用5.x的是可以的。
如果不清楚如何修改,就用4.8x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下载。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 ...

这个我知道,但是近来google被XX了,连接不上服务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QT用5.x的是可以的。
如果不清楚如何修改,就用4.8x的好了

文件系统在哪下载,提供路径。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做,imx带的linux的SDK应该也会有文件系统的。

我用的是am335x的,文件系统的话用ubifs(基于nand),如果是eMMC,那就可以用ext4了。

具体下载你得自己去他们网站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近来google被XX了,连接不上服务器下载。

楼主你好,关于下载你可以注册一个gmail的邮箱,然后按照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4754-1-1.html中的下载android源码的方式试一下。

网友:
其实可以用一个 SPI 转多串口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下载你可以注册一个gmail的邮箱,然后按照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4754-1-1. ...

就是没法注册,google被xx了。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能否上传一个i.MX6的yocto Linux完整系统?

网友:
貌似应该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