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8位MCU IC做方案

楼主(2014-06-11):
各位大师,请帮我推荐一款MCU,MCU资源要求:IO口至少3个,有一个外部中断,至少有1个ADC,1K字节的EEPROM,RAM 512byte以上 8-16K的程序存储空间,由于是用于通信上面,因此,要求速度要尽可能快一些.运行20MHZ以上吧,加法运算应该是单周期指令,EEPROM编程最好能够单个字节擦去和编程,如果没有,页擦去和编程的时间要快.512BYTE要在10ms内结束.我验证过C8051F316等,就是页写檫除时间不够,无法满足要求.请推荐,谢谢!

网友:
EEPROM有512BYTE在10ms内结束这么快的?

网友:
为什么不STM32呢?为什么非要8位呢?

网友:
找一下瑞萨可能有你要的要求 。

网友:
STM8S105C4

标准擦除时间6ms,快速擦除时间3ms。

网友:
推荐sTm8糸列

网友:
STM8S105系列的

楼主:
正在学习STM32中,还不熟悉.

网友:
lapis 可能有你需要的

网友:
推荐这款试试N79E814AS20,不可以可以加我QQ了解 786030167 新唐跟中颖

网友:
512BYTE要在10ms内结束

这个困难吧,eeprom工艺无法实现这么快的,建议用flash,一个sector一个sector的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