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将多个系统安装包做到一个U盘吗?

楼主(2014-06-11):
我平时要对不同的电脑做系统,一般是XP,WIN7(32&64),WIN8.1(32&64),光盘不是很方便,U盘不知有没有办法都搞定?U盘是32G的3.0 SLC U盘。

网友A:
可以,直接将ISO放进去就可以了,装的时候进PE,然后用虚拟光驱,用win安装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将ISO放进去就可以了,装的时候进PE,然后用虚拟光驱,用win安装器。 ...

XP需要預先在ISO內集成Firadisk。

网友:
imageX好像可以满足你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需要預先在ISO內集成Firadisk。

比如说大白菜U盘系统,装好了就已经有PE系统在里边了啊。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PE系统,然后把不同的系统包放进去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下载各个系统的ISO,用YUMI 就可以了

http://www.pendrivelinux.com/yumi-multiboot-usb-creator/

网友(2018-02-28):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下载各个系统的ISO,用YUMI 就可以了

http://www.pendrivelinux.com/yumi-multiboot-usb-cr ...

先赞一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