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电源输出接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06-11):
是这样的,我想做个精度高一点的电源,那么就想着用好一点的基准(LM399)然后运放+功率管扩流,基本上电路结构就是普通的负反馈形式,但是呢,输出端带个滤波电容,整个电路就不稳定,不带电容的话,对负载的瞬态变化,响应又很差,尖刺很高;
目前还处于仿真阶段,也知道运放一般是不太适合直接驱动容性负载的,看到春风电源输出端挂了100uF的电容,于是我用同样的运放(TL084)仿真了一下,也是不太稳定;
所以我就想请教下这方面经验丰富的坛友,一般的,线性电源输出端的电容是怎么处理,容值如何取舍,为啥普通的三端稳压芯片,带很大的电容(1000uF)都没有问题,但是用运放+基准+BUF扩流就不太好使呢??

网友:
反馈没做好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反馈上面加补偿么?我试着加过,基本要到1000pf才会稳定,这样补偿是不是有点大了,会不会影响电源的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反馈上面加补偿么?我试着加过,基本要到1000pf才会稳定,这样补偿是不是有点大了,会不会影响 ...

可以把你电路贴出来

网友:
hh,不要相信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电路贴出来

现在公司资料管控的厉害,附件根本上传不了,不然我就直接上传了,唉,话说对付DLP这样的监管系统,有啥高招没有

楼主:
其实我的疑惑就是电源的误差放大器,应该选用什么类型的运放比较合适,输出电容怎么设定,我之前实际焊接过,运放OPA277+三极管扩流,输出接上0.1uF就震荡了

网友:
用射级跟随器的方式就不容易振荡了。仿真软件固然是理想情况,但是实际中如果仔细研究都会找到实际跟仿真不一样的原因,在经过改善最终也会跟仿真相近。运放+三极管扩流如果不是LDO的那种内部结构图,像7805之类的射随都比较容易稳定的。之前有讨论过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735-1-1.html

网友:
楼上的这个很专业啊。。以前做的线性电源都是射随形式的,三极管搭的,还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