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在官网上下的uCOS-II,ATmega128的移植代码,不能编译。。

楼主(2014-06-11):
编译就出现下面这个问题

网友A:
你下载的软件包里面应该有个说明文档的,有说明你用的IAR版本,IAR版本不对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软件包里面应该有个说明文档的,有说明你用的IAR版本,IAR版本不对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

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有可能是哪里设置了,不让修改这个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有可能是哪里设置了,不让修改这个工程?

能你下载的工程能上传下不,还有就是你看下你的文件属性,是不是设置成只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你下载的工程能上传下不,还有就是你看下你的文件属性,是不是设置成只读了。 ...

这个就是我下载下来的atmega128的ucos-ii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你下载的工程能上传下不,还有就是你看下你的文件属性,是不是设置成只读了。 ...

在哪里看文件的属性啊,一个IAR的工程可以设置为只读的属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我下载下来的atmega128的ucos-ii程序

你没有上传上来,把你下载的链接给我就行,我去下载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上传上来,把你下载的链接给我就行,我去下载看下

http://micrium.com/downloadcente ... &supported=true
我下载的是这里面ATmega128的移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micrium.com/downloadcenter/download-results/?searchterm=hm-atmel&supported=true
我下载的是 ...

我下载软件包了,没有给软件的版本信息,以前用CM3/CM4内核的时候都给出了IAR的版本,因为不同的版本IAR兼容很差,
你试试ICCAVR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软件包了,没有给软件的版本信息,以前用CM3/CM4内核的时候都给出了IAR的版本,因为不同的版本IAR ...

ICC也不可以。。

网友:
我的可以啊

楼主:
编译之前,你做过啥设置吗?我的怎么不可以

楼主(2014-08-12):
引用 楼主:
编译之前,你做过啥设置吗?我的怎么不可以

刚下载下来的文件都是只读文件,选中项目文件属性,去掉只读的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程序搞定了没

楼主(2014-09-12):
引用 网友B:
楼主程序搞定了没

恩,搞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