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S的接收问题

楼主(2014-06-11):
前天刚从学长那边拿了一个GPS,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于是就测试了一下,结果串口就出现这种情况, 波特率 4800 到38400之间的,我都试了一遍,但是就是不正常显示,
请问,这是怎么了啊?

网友A:
十六进制显示
gps什么型号?ublox的用ucent看看输出格式
问问题要明确,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六进制显示
gps什么型号?ublox的用ucent看看输出格式
问问题要明确,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

额,不懂啊,大神,,
别人就可以直接出现这个东西,
我只知道是淘宝上的名字是  GPS模块RoyalTek REB3571
我手上就是这个家伙
ublox的用ucent看看输出格式   这是啥啊?

网友B:
有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去量实际的波特率,再检查一次串口线是否接触不良或者电平不兼容。

网友C:
楼主本本的串口COM1是否原生的或经过USB-COM产生的?

如原生的你便不能把GPS的Tx直接连接至本本COM1的Rx脚,因为逻辑极性反了。要加一个反相器,亦可以用一个NPN及二个电阻组成。

网友D:
16进制显示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去量实际的波特率,再检查一次串口线是否接触不良或者电平不兼容。 ...

好的,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进制显示可以么

16进制的可以显示。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本本的串口COM1是否原生的或经过USB-COM产生的?

如原生的你便不能把GPS的Tx直接连接至本本COM1的Rx脚 ...

什么叫原生的com口?
我是安装了驱动。。。

楼主:
难道这个不可以用max232转串口?

网友:
换波特率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不懂啊,大神,,
别人就可以直接出现这个东西,
我只知道是淘宝上的名字是  GPS模块RoyalTek REB357 ...

ucenter就是一个软件,可以对ublox公司的gps芯片进行各种设置

楼主:
我都换了好几个波特率了。。基本上换一遍了都。。

网友:
>>什么叫原生的com口?
就是本本带有 DB9(9针)的接口

>>难道这个不可以用max232转串口?
可以。但如你已经使用了Max232作电平转换,试试不用它(GPS Tx直连 PC COM1 Rx)。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原生的com口?
我是安装了驱动。。。

主要问题是GPS输出COM口一般是TTL电平,笔记本什么都是RS232电平。需转换

网友F:
应该就是电平没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就是电平没转换吧

不是已经通过max232转换了么?难道还需要做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问题是GPS输出COM口一般是TTL电平,笔记本什么都是RS232电平。需转换

你的意思是说只能转化为TTL电平?

网友:
是的,用万用表测下就行了,试波器更好

网友:
一整个连接贴出来  一个是电平转换 一个是波特率 再没什么其他能出的问题了吧

楼主:
只要换成USB转TTL的转串口就可以传输了。用法MAX232速度还是太慢了。
上次忘记发了~~

楼主:
求告知怎么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enter就是一个软件,可以对ublox公司的gps芯片进行各种设置

需要什么UBOLX资料,模块。欢迎联系

网友(2014-09-18):
首先查波特率,看是否匹配
其实查协议,是binary还是文本
如果是0183协议,也要解析协议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