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纯陀螺仪求姿态四元数问题。。。。。。

楼主(2014-06-11):
我试过了 毕卡解法,还有 三子样的等效旋转矢量 方法
来对姿态四元数进行积分,在低动态的情况下效果还可以。
但在高动态下,特别是做圆锥运动时,发现积分偏差好大,运动后放回原来的位置欧拉角的偏差有时候有几十度,
整个过程没有用其他传感器,就用MPU6050的陀螺仪,采样率设置为1kHz,三子样方法中的三个样本采集间隔1ms
整个姿态更新过程为3ms
陀螺仪静态漂移很小,基本上一分钟才漂移几度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
我的驱动程序刚刚弄好,最近工作忙,有时间交流一下,呵呵

楼主:
有人研究过吗???

网友A:
靜態一分鐘幾度,那動態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靜態一分鐘幾度,那動態時呢?~~~

静态是只飞行器放着不动。
运动时,大概十几二十度以上吧,一般十几秒就能飘十几度。。。
当然是在晃动很剧烈的情况下。
电机没有工作,单纯的用手抓着飞行器摇动。。。
这么大的漂移正常吗?

网友B:
我来给段MATLAB代码吧
    sx = t*X_GYRO(i);
    sy = t*Y_GYRO(i);
    sz = t*Z_GYRO(i);
    s = 0.25*(sx^2+sy^2+sz^2);

    ac = 1-0.5*s+s^2/24;
    as = 0.5*(1 - s/6 + s^2/120);

    A(1,1) =  ac;
    A(1,2) = -as*sx;
    A(1,3) = -as*sy;
    A(1,4) = -as*sz;

    A(2,1) =  as*sx;
    A(2,2) =  ac;
    A(2,3) = -as*sz;
    A(2,4) =  as*sy;

    A(3,1) =  as*sy;
    A(3,2) =  as*sz;
    A(3,3) =  ac;
    A(3,4) = -as*sx;

    A(4,1) =  as*sz;
    A(4,2) =  as*sy;
    A(4,3) = -as*sx;
    A(4,4) =  ac;

    %time updata
    X = A*X;

X是四元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给段MATLAB代码吧

X是四元数。

这是一个四阶近似的毕卡解法吧。。。
我直接用三角函数运算,效果好像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态是只飞行器放着不动。
运动时,大概十几二十度以上吧,一般十几秒就能飘十几度。。。
当然是在晃动很 ...

正常,不過這樣的表現在MEMS陀螺算不錯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四阶近似的毕卡解法吧。。。
我直接用三角函数运算,效果好像也差不多。 ...

对,和直接用三角函数差不多。我觉得改进空间在旋转角的获取上。毕竟直接角速度乘时间太简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和直接用三角函数差不多。我觉得改进空间在旋转角的获取上。毕竟直接角速度乘时间太简单了吧。 ...

我用三子样的方法,想当于每次使用三个陀螺仪的数据,进行对角速度进行抛物线拟合,出来的效果也就好一点点而已。
估计算法漂移不是主要原因。
提高姿态更新周期应该可以好一点,但我用MPU6050在开低通滤波的情况下,频率只能是1Khz不能再快了。
或许可以试试在飞控板上在加低通滤波,陀螺仪采样率达到8kHz
不过,可能最主要原因还是陀螺仪本身的问题。

同时,想问一下,跟加速度计与电子罗盘数据融合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
电子罗盘好像在电机高转速的时候,受影响很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三子样的方法,想当于每次使用三个陀螺仪的数据,进行对角速度进行抛物线拟合,出来的效果也就好一点 ...

我目前还是用的卡尔曼滤波,仅用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等卡尔曼滤波搞完了之后会尝试下梯度下降法。LZ最好每种方法都试下嘛。

网友(2015-05-12):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还是用的卡尔曼滤波,仅用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等卡尔曼滤波搞完了之后会尝试下梯度下降法。LZ最好 ...

姿态解算的算法给我参考下好么?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三子样的方法,想当于每次使用三个陀螺仪的数据,进行对角速度进行抛物线拟合,出来的效果也就好一点 ...

不用6050开低通滤波,直接算法加低通滤波,这样子快很多!楼主能否分享下你的算法,可以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还是用的卡尔曼滤波,仅用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等卡尔曼滤波搞完了之后会尝试下梯度下降法。LZ最好 ...

我现在在用MPU9250做惯性导航的解算,想问您是否愿意做。如果您愿意做,请联系QQ:731001811,谢谢。

网友(2015-10-12):
这个我发现不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
陀螺仪性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