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Python大侠帮忙看看关于类变量与对象变量的区别?

楼主(2014-06-11):
from PyQt4 import QtGui
from PyQt4 import QtCore
from PyQt4.QtCore import pyqtSlot
from PyQt4.QtCore import QThread
from PyQt4.QtGui   import QMainWindow
from Ui_SerialCom import Ui_MainWindow

class SerialComThread(QThread):
    def __init__(self,  parent=None):
        super(SerialComThread,  self).__init__(parent)
        self.setTerminationEnabled(True)
        self.rxDataSignal = QtCore.pyqtSignal()

    def run(self):
        while True:
            self.rxDataSignal.emit()
            self.msleep(500)

class SerialCom(QMainWindow, Ui_MainWindow):
    def __init__(self, parent=None):
        """
        Constructor

        @param parent reference to the parent widget (QWidget)
        """
        super().__init__(parent)
        self.comThread = SerialComThread()
        self.comThread.rxDataSignal.connect(self.on_comThread_rxDataSignal)
        self.comThread.start()

    @pyqtSlot()
    def on_comThread_rxDataSignal(self):
        pass

最近刚学PYTHON,想写个串口结果遇到上面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各位PYTHON高手帮忙看看!
具体的代码如上所示,并产生如上图所示的错误,但如果把self.rxDataSignal = QtCore.pyqtSignal()改成
类的静态属性则不会报错,比如这样写:
class SerialComThread(QThread):
    rxDataSignal = QtCore.pyqtSignal()
    def __init__(self,  parent=None):
        super(SerialComThread,  self).__init__(parent)
        self.setTerminationEnabled(True)

    def run(self):
        while True:
            self.rxDataSignal.emit()
            self.msleep(500)

网友A:
普通的变量都可以继承,函数rxDataSignal就不能直接继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变量都可以继承,函数rxDataSignal就不能直接继承?

不明觉厉!__@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不懂,,

不过我之前用PyQt写过一个串口程序,给你做一下参考吧。。。

网友:
兔子哥改进了界面了啊,原先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不懂,,

不过我之前用PyQt写过一个串口程序,给你做一下参考吧。。。

非常感谢,正好可以借鉴下!
只是这个错误不解决,总是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不懂,,

不过我之前用PyQt写过一个串口程序,给你做一下参考吧。。。

看了下和你的思路差不多,也是使用一个线程来接收数据并发送到UI去显示,
你同样也使用了QtCore.pyqtSignal(),只不过你使用的是QtCore.Signal(),这个
应该是PYQT4里的吧,你使用的是类变量sigRecv = QtCore.Signal(str),如果我
也使用这种方式也不会报错,能不能帮忙把sigRecv = QtCore.Signal(str)改成
self.sigRecv = QtCore.Signal(str)的形式试下能否运行通过!由于使用的是PYTHON3
你的代码编译不过去!刚学也没能力去改你的代码!呵呵!就改一行代码即可,如下所示:
#串口收发线程
class SerThread(QtCore.QThread):
    def __init__(self,parent=None):
        super(SerThread,self).__init__(parent)
        self.sigRecv = QtCore.Signal(str)

    def run(self):
        self.doRecv =True
        while self.doRecv:
            n = Ser.inWaiting()
            if n > 0:
                self.sigRecv.emit(Ser.read(n))

            self.msleep(10)

    def stop(self):
        self.doRecv = False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和你的思路差不多,也是使用一个线程来接收数据并发送到UI去显示,
你同样也使用了QtCore.pyqtSign ...

改成实例变量后也报和你一样的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Google一下去。。

网友:
python忘得差不多了
这样的问题到OSC问吧.....

网友:
A signal (specifically an unbound signal) is an attribute of a class that is a sub-class of QObject. When a signal is referenced as an attribute of an instance of the class then PyQt4 automatically binds the instance to the signal in order to create a bound signal. A bound signal has connect(), disconnect() and emit() methods

http://pyqt.sourceforge.net/Docs ... _signals_slo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