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给存储器数组赋值,综合总有错误,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4-06-11):
这是出现错误的代码:
reg[0:127]row[0:3] ; //定义一元数组存储要显示的信息
row[0]="一二啊2011081102";
row[1]="一二啊2011081102";
row[2]="一二啊2011081102";
row[3]="一二啊2011081102";
reg [2:0] state;

网友A:
你是想要rom 还是ram?

网友B:
是你的中文综合不了

网友C:
写这么底层的东西你居然把中文写进去了……

网友D:
麻烦问下楼主,门电路怎么处理中文?看来你还是不了解FPGA的硬件底层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楼主,门电路怎么处理中文?看来你还是不了解FPGA的硬件底层结构

把FPGA当做单片机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要rom 还是ram?

就是在FPGA内部定义一个一维的存储器,包含4个变量row[0:3]其中每个元素为128位的reg型变量,应该是rom吧

网友E:
撸主,你这样子折腾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楼主,门电路怎么处理中文?看来你还是不了解FPGA的硬件底层结构

请问一下,可以详细的说明一下为什么不行啊,之前我定义单个的寄存器变量是可以写中文的,我是这样写的reg [127:0]ROW1_DATA="一二三2011081102";  我是想把它显示在12864液晶上。这样写和定义成存储器数组再赋值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主,你这样子折腾有意思吗

见笑了大虾,我是个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这么底层的东西你居然把中文写进去了……

我将存储的内容全部改成数字了还是综合不了。。。row[0]="12345620110811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中文综合不了

我改成数字了,同样还是综合不了啊。。。。应该不是中文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存储的内容全部改成数字了还是综合不了。。。row[0]="1234562011081102";…… ...

你还是先去搞清楚FPGA/CPLD是什么器件再来写”程序“吧。

你把数组里改成只有0和1试试,不行就是你verilog语法问题

网友A:
wire [0:127] row0, row1, row2, row3; //定义一元数组存储要显示的信息
assign row0="一二啊2011081102";
assign row1="一二啊2011081102";
assign row2="一二啊2011081102";
assign row3="一二啊2011081102";

网友:
楼主先看看quartus 里面的template是怎么写的把,或者用mega function generate rom/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re [0:127] row0, row1, row2, row3; //定义一元数组存储要显示的信息
assign row0="一二啊2011081102";

太谢谢啦你的方法解决了我的问题!!那之前我那样写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啦你的方法解决了我的问题!!那之前我那样写为什么不行呢

你没有在always里面,也没有parameter,也没有init,咋会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