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K60异常卡死,不能复位

楼主(2014-06-12):
我用K60做智能车,最近一段时间小车总是跑着跑着就停了,K60没有运行,舵机和电机都不动作了,按复位键也没用(正常状态下复位键有效),但是如果关掉电源重新上电又好了。请问这是程序导致的还是硬件的原因?主板用绝缘胶带封起来了还是没用。

网友:
你好,楼主!
再出现这种情况后,你可以测试一下Reset引脚上的电压波形?然后上传截图看看。

网友:
怀疑是硬件上的原因,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请检查电源,这类问题多半都是电源不稳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电源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静电

网友:
还有就是晶振,有的晶振质量不好,很头痛的

网友:
再者就是电路,看看是不是与官方的一样.参数不要大改的

网友:
不要自己设计电路

网友:
我觉得这关键的是,重新上电又Ok啊!
建议楼主在出现上述情况,测试一下reset,vcc及晶振的引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