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延时的单片机系统大家都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4-06-12):
经常遇到一些小的单片机系统,比如家电,特点就是资源不够移植操作系统(大都是8位16位),操作上有很多的程序步骤,基本上每个步骤都需要延时(比如500ms,10s,5min),不知道这样的系统大家都是如何实现的?
我自己觉得状态机必须是要用的,可是就不知道延时这个怎么处理了,希望能向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定时器中断啊,

网友A:
做个时间基准,然后各需所取。
我一般用选择语句。

如:
    switch(KeyTask1)
         {
          case 0:
               FAN1=ON;
           FAN2=OFF;
               KeyTime1=speed1;
               KeyTask1=1;
             break;
          case 1:
          KeyTime1--;
                 if(KeyTime1==0) KeyTask1=2;
        break;
                case 2:
                  FAN1=OFF;
                  FAN2=OFF;
                  KeyTime1=speed2;
               KeyTask1=3;
                  break;
          case 3:
                KeyTime1--;
                           if(KeyTime1==0) KeyTask1=4;
                       break;
          case 4:
                  FAN1=OFF;
                  FAN2=ON;
                  KeyTime1=speed3;
                        KeyTask1=5;
                  break;
          case 5:
                KeyTime1--;
                        if(KeyTime1==0) KeyTask1=0;
                           break;
                  default:
                       break;
    }
speed1、2、3、4是不同的延时时间。

网友:
资源够的话可用一个定时器做10ms 或者20ms之类的时期基,然后在上面做你要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时间基准,然后各需所取。
我一般用选择语句。

我也写过这样的程序,但是总感觉这样不是很完美。这样做就是把每个步骤点和延时过程都当做是一个小的状态,如果步骤比较多,每个步骤都有延时,是不是很繁琐?

网友:
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属于状态机吧。

网友:
资源够的话,还是占用一个定时器吧,有时基会比较方便的

网友B:
我一般用CPU分时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写过这样的程序,但是总感觉这样不是很完美。这样做就是把每个步骤点和延时过程都当做是一个小的状态 ...

不死機、良率高、易維護纔是完美。
如果你千辛萬苦移植了一箇系統,最後快量產時,纔發現一樣有你說的延遲,還不如你自己做的呢,那你怎麼辦?

网友:
这么多定时,实际上只需要一个基本定时器,每个任务的定时就是安排一个定时变量,每个基本定时到来,定时变量--,定时变量值减为0,表示该任务时间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CPU分时处理。

能说一下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吗?

我以前发过一个贴子,我找一找

网友:
只需要用软定时器

if(XXXX)
{
     SetTimer(TIMER_ID_1,  TIME_10MS);
}

if(CheckTimer(TIMER_ID_1) == TIMEOUT)
{
    //do something here
}

网友:
时间触发的调度器,只需一个硬件定时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吗?

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发的这个贴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4429159-1-1.html

网友C:
//Timer4中断,1MS
void __T4_ISR _T4Interrupt(void)
{
    timer4.tick_1MS++;
    timer4.flagINT = 1;
    IFS1bits.T4IF = 0;
}

//任务运行的时钟节拍
void TaskClock(void)
{
        timer4.flag1MS = 0;
        timer4.flag5MS = 0;
        timer4.flag10MS = 0;
        timer4.flag20MS = 0;
        timer4.flag50MS = 0;
        timer4.flag100MS = 0;
        timer4.flag125MS = 0;
        timer4.flag500MS = 0;

        if(timer4.flagINT == 1)                        //1MS时间到
        {
                timer4.flagINT = 0;

                timer4.flag1MS = 1;

                timer4.count5MS++;
                timer4.count10MS++;
                timer4.count20MS++;
                timer4.count50MS++;
                timer4.count100MS++;
                timer4.count125MS++;
                timer4.count500MS++;

                if(timer4.count5MS == 5)        //5MS时间到
                {
                        timer4.count5MS = 0;
                        timer4.flag5MS = 1;
                }

                if(timer4.count10MS == 10)        //10MS时间到
                {
                        timer4.count10MS = 0;
                        timer4.flag10MS = 1;
                }

                if(timer4.count20MS == 20)        //20MS时间到
                {
                        timer4.count20MS = 0;
                        timer4.flag20MS = 1;
                }

                if(timer4.count50MS == 50)        //50MS时间到
                {
                        timer4.count50MS = 0;
                        timer4.flag50MS = 1;
                }

                if(timer4.count100MS == 100)//100MS时间到
                {
                        timer4.count100MS = 0;
                        timer4.flag100MS = 1;
                }

                if(timer4.count125MS == 125)//125MS时间到
                {
                        timer4.count125MS = 0;
                        timer4.flag125MS = 1;
                }

                if(timer4.count500MS == 500)//100MS时间到
                {
                        timer4.count500MS = 0;
                        timer4.flag500MS = 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mer4中断,1MS
void __T4_ISR _T4Interrupt(void)
{

这个只是一些时标,具体的时标的在程序中的延时是如何使用的?

网友:
建议看看《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这本书,本坛貌似就有,你找找,里面使用的一个合作式调度器,所有任务仅使用一个定时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