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编程的带通滤波器吗40M~1G(已解决)

楼主(2014-06-12):
有可编程的带通滤波器吗40M~1G

网友:
你好,楼主!
在官网找了一下,FSL没有你要的可编程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
这个当然是有的,电视机的高频头前端就是可编程带通滤波器。不过频率范围没这么宽,

网友:
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感觉不便宜

网友:
楼主可以到百度或谷歌搜一下,看看有没有符合你要去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
关键词,software defined radio,数字化后用fpga/dsp/mcu自己搭

网友A:
40M-1G  这不就是高频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M-1G  这不就是高频头吗

高频头也可以当带通??

网友:
关键你能出什么价格!
还有你的其他关键参数没有,比如频点带宽,调谐速度,插损,带外抑制等等

网友:
晕,楼主问的比较奇怪,大家回答也很正确!模式如下:

问:有没有?
答: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频头也可以当带通??

高频头的选台功能就是带通,要不同轴线里面的CCTV123456789频道怎么区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的选台功能就是带通,要不同轴线里面的CCTV123456789频道怎么区分出来 ...

这个,,意思是有这么个意思,但是和带通滤波器还是有点区别

网友:
这个可以到做数字滤波器的厂家去咨询,提指标,一般是要定制的,当然价格嘛呵呵,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