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ile Zilla 连接虚拟ubuntu,有如下错误

楼主(2014-06-12):
状态:        正在连接 192.168.1.99:21...
状态:        连接建立,等待欢迎消息...
响应:        500 OOPS: vsftpd: cannot locate user specified in 'ftp_username':ftp
错误:        严重错误
错误: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

我桥接了,包括复制物理网络连接状态

网友A:
vsftpd配置的对不对?

度娘参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4900e0100aoyt.html

2.500 OOPS: vsftpd: cannot locate user specified in 'ftp_username':ftp
这个错误很诡异的在CentOS和台机的ubuntu上没有出现,但在本上却发生了。在/etc/vsftpd.conf中添加一行ftp_username=nobody就搞定,原因转贴如下:

However, I've been delving into the source code, and now understand this - the author uses the name of a config file directive *prefixed by* "tunable_" inside the source code as a variable name. So what I needed to do was define "ftp_username" in vsftpd.conf. For some reason the Debian package leaves a little to be desired in this area, and neither asks you how you want this directive set, nor creates an account for use with vsftpd anonymous connections. The default for this directive is the name "ftp", but there has never been an "ftp" account on my Woody system, nor was one created by the vsftpd instal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ftpd配置的对不对?

度娘参考

明白了。#这个是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