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频不懂,请教谁懂这方框图

楼主(2014-06-12):
对高频不懂,请教谁懂这方框图

网友:
锁相环的框图?鉴相器?

网友:
相频检测,检测相位差的,PLL里面用来锁定频率的

网友(2016-04-09):
宽频带输出锁相环,利用3个VCO可以达到1倍频程的频偏

网友:
应该是鉴相器,锁相环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