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T6在RT Thread中使用虚拟串口VCP

楼主(2014-06-12):
各位大神,
       小弟有事请教,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具体情况如下:我使用了一个STM32F107VCT6的片子在跑RTT1.1.0的OS。之前在网络上看见了一个虚拟串口(Virtual COM Port)的例程(就是非常常见的虚拟串口和uart2之间透传数据的例程),我想把它移植到RTT的系统中。移植完成后,发现电脑可以识别出STM32的虚拟串口,该虚拟串口也可以和板子的uart2相互透传数据。但是整个系统一直处在idle线程中,其余线程都只在首次运行,然后就一直不能得到CPU的使用权了。
      比如,我在系统中只开了两个用户线程:led和vcp。那么led线程将会一直挂起,相关代码片段如下:

      请各位给小弟一点提示,谢谢!

网友:
我用107+RTT+USB调试也遇到这个问题,当USB的优先级高于LED时,死机;两者同等优先级或者LED优先级较高时,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