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10W左右的混合信号示波器

楼主(2014-06-12):
平时可能测sata PCIe DDR3多一些。带宽最好是1GHz,最近在看安捷伦的MSOX3102A。进口国产都行,价格10W左右吧,不要超过11W.请熟悉示波器的大牛们推荐一款 对示波器实在是了解太少。
PS.双通道的就可以,四通道也行

网友A:
也可以考虑泰克MDO3102加配16路数字通道,频域 时域 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考虑泰克MDO3102加配16路数字通道,频域 时域 都有

刚刚正在看MDO3000。请问泰科的MDO系列是不是就是MSO多了频谱分析?泰克的性价比比安捷伦好不少啊,好纠结。

网友A:
新出的机型必然要有卖点
MDO3102,Mixed Domain Oscilloscope; (2) 1GHz analog channels, 10M record length, 1GHz spectrum analyzer, 3-year warranty, Certificate of Traceable Calibration Standard,公开价90000元
选件(16) Digital channels 公开价12900元
给论坛朋友折扣价到时再具体协商。
可以看做集成独立的频谱分析仪,与示波器自带的FFT功能不同,这个频谱更专业,将来可以升级到3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出的机型必然要有卖点
MDO3102,Mixed Domain Oscilloscope; (2) 1GHz analog channels, 10M record leng ...

谢谢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