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中有汇编,请高手解读(已解决)

楼主(2014-06-12):
asm {
  ldd  temp;   //  带偏移量的间接寻址装载指令
  ldx  #4
  idiv      //    有符号数除法指令IDIV
  stab ctemp
}

网友:
大哥,CPU内核型号给出来哇

网友:
同问,你的MCU型号是什么啊?

楼主:
mc9s12hy64

楼主:
/****************************************************************************
* motor_update(char channel, char dir) -
*
* Description : Control motor drivers and polarity
*                          :
* Example     : N/A
* Input           : motor channel
* Output          : MotorCurStyep[?]
* Modify      : Motor driver and polarity
* Return      : N/A
****************************************************************************/
void motor_update(char channel)  //分步方式步进电机刷新程序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temp,*motor_channel;
        int                temp,itemp;

        itemp=MotorFinalStep[channel]-MotorCurStep[channel];//目标步数值减去了当前步数值

        if (itemp!=0)
        {
          if (itemp<0)  MotorCurStep[channel]--;
          else if (itemp>0)  MotorCurStep[channel]++;

          //motor_channel=&MCDC0H+channel*4;
          motor_channel=(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MCDC0 + (unsigned int)(channel*4));

          temp = MotorCurStep[channel];
asm        {
                ldd                temp;   //  带偏移量的间接寻址装载指令
                ldx                #4
                idiv      //    有符号数除法指令IDIV
                stab        ctemp
        }

        if(ctemp==0)
            {
              *motor_channel     &=~S0_DTC;        //;Duty cycle channel 0 (A low /A PWM)
              *(motor_channel+2) &=~S0_DTC;        //;Duty cycle channel 1 (B low /B PWM)
            }
            else if(ctemp==1)
            {
              *motor_channel     &=~S0_DTC;        //;Duty cycle channel 0 (A low /A PWM)
              *(motor_channel+2) |=S1_DTC;        //;Duty cycle channel 1 (B PWM /B low)
            }
            else if(ctemp==2)
            {
              *motor_channel     |=S1_DTC;        //;Duty cycle channel 0 (A PWM /A low)
              *(motor_channel+2) |=S1_DTC;        //;Duty cycle channel 1 (B PWM /B low)
            }
            else if(ctemp==3)
            {
              *motor_channel      |=S1_DTC;                //;Duty cycle channel 0 (A PWM /A low)
              *(motor_channel+2)  &=~S0_DTC;        //;Duty cycle channel 1 (B low /B PWM)
            }

    }
    else
    {
              MotorStatus[channel]=OFF;
    }
}

楼主:
单片机是:MC9S12HZ256CPV

网友:
查一下对应的汇编指令表,不就知道了?只有几条!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Qjf4OaQ7wymiQu3sfT7
ldd  temp;   将内存单元的内同加载到累加器D
ldx  #4       将内存单元的内容加载到变址寄存器X
idiv            (D)/(X)→X,余数→D;
stab ctemp 将累加器B的内容存储到内存单元

话说本ID怎么觉得这几句汇编内容不全呢? 你确定这玩意能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