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串口转网络双向传输

楼主(2014-06-12):
本次使用宝马LPC1768作为实验平台,昨天上传的“UCOS II/Rtthread/裸机+lwip WEB服务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125-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应网上有朋友需要网络转串口的例程,现在制作了一个简单的串口转网络双向传输例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这里上传一些测试现象和部分代码截图,通过串口0中断接收数据,然后在主程序里面将数据存放到缓冲区,当接收到的字符为回车键时,通过网络发送数据
例程是以裸机TCP服务器基础上进行修改的,因此网络调试助手创建TCP客户端与开发板进行连接然后开始通讯

有关宝马LPC1768开发板的原理图及其他例程可以进入下面链接进行下载
LPC1768全方位学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3335-1-1.html

网友:
还行  折腾过lwip感觉还不错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啊 昨天发帖今天就搞定了 这个可以当串口服务器来用了吧?可能只是成本比淘宝上的串口服务器模块贵一点,但是新手学习非常实用!

网友:
先标记,有时间再看

网友:
记号,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啊 昨天发帖今天就搞定了 这个可以当串口服务器来用了吧?可能只是成本比淘宝上的串口服务器模块 ...

把开发板做服务器,有客户端连接后就可以进行传输了。比较实用的例程当然要快点弄出来了,还有什么建议也可以提出来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开发板做服务器,有客户端连接后就可以进行传输了。比较实用的例程当然要快点弄出来了,还有什么建议也 ...

楼主既然做了TCP客户端的例子,就不妨再做个TCP服务器的例子,在客户端的例子上稍微做点修改就可以了,
引入LwIP_Periodic_Handle(LocalTime);然后将S232的数据组帧和发送,如果只是一帧与以太网进行通信,
效率太低了 毕竟以太网速率比串口高百倍。我附件里上传个STM32的例子你参考下,以前我收藏的,觉得很不错的。
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学习板最终客户买了也是为了开发,很多都是工业上用的,不妨加上485和can总线与以太网
的透明传输,也就是在串口服务器例子上改一改,相信楼主几个小时就搞定了,但对于买你开发板的用户来说,
能省很多很多时间的,我的亲身感受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开发板做服务器,有客户端连接后就可以进行传输了。比较实用的例程当然要快点弄出来了,还有什么建议也 ...

楼主上传的就是开发板做服务器的哦,一个客户端连接数据传输的,能做两个或者三个连接吗?连接另外两个开发板,裸机版的我想应该不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传的就是开发板做服务器的哦,一个客户端连接数据传输的,能做两个或者三个连接吗?连接另外两个开 ...

可以用带系统的做比较简单,监听到一个连接后创建一个进程,连接断开删除进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带系统的做比较简单,监听到一个连接后创建一个进程,连接断开删除进程 ...

多谢楼主,最近正在看系统,到时候做多个连接的,楼主的开发板例子做了服务器的,也可以做个例子作为客户端,也进行串口数据收发,
就是跟服务器模式对应 只是个建议哈

网友:
正想学习下,但文件无法下载,可否重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做了TCP客户端的例子,就不妨再做个TCP服务器的例子,在客户端的例子上稍微做点修改就可以了,

兄弟,你的文件也无法下载,是否可以重发下,谢谢

网友B:
顺便问声  串口转网络 双向传输的注意点在那里啊,自己也做了一下,发现数据无法传输,或者说网络传来的数据无法在LWIP 里解析出来传给串口,但WEB 的程序可以正常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声  串口转网络 双向传输的注意点在那里啊,自己也做了一下,发现数据无法传输,或者说网络传来的数据无 ...

例程明天再重新传一次,那你可以直接在WEB服务器的基础上修改,这个例程也是基于TCP的

网友:
谢谢,等你的文件

楼主:
下面是重传的例程和TCP服务器例程

网友:
谢谢,给的文件

网友:
有时间也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做了TCP客户端的例子,就不妨再做个TCP服务器的例子,在客户端的例子上稍微做点修改就可以了,

LPC1768+LPC11C14远程网络监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060-1-1.html

网友:
网络,暂时不懂,不过mark一下,留着以后学习用。

网友:
楼主,可以不用建立TCP连接进行传输吗

楼主:
可以实用UDP方式进行传输
可以参考一下下面链接stm32f107网络例程里面的UDP例程
http://bbs.eeworld.com.cn/forum. ... &fromuid=487728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实用UDP方式进行传输
可以参考一下下面链接stm32f107网络例程里面的UDP例程
http://bbs.eeworld.com.cn ...

楼主:
如果有需要可以了解LPC1768其他例程或资料
LPC1768全方位学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3335-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有需要可以了解LPC1768其他例程或资料
LPC1768全方位学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3335-1-1 ...

其实不太熟悉LPC1768,感觉此MCU好少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太熟悉LPC1768,感觉此MCU好少见的!?

使用LPC MCU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
楼主这个支持网络多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支持网络多连接吗?

这个例程只是针对单连接的,以后会做多连接的例程的哦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网络多连接的例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网络多连接的例程呢?

暂时还没有多连接的例程,你可以先参考STM32f103ZE的FTP服务器程序,就是一个多连接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挺好,值得参考~

网友:
楼主好人!知识比较丰富

网友E:
楼主你好,我刚开始搞网络,现在实现了单片机发送网页在IE上显示出来,但我不懂如何在网页上修改参数,然后传递给单片机。最简单的应用,比如网页上做个按钮,通过按钮来改变板子上的一个LED灯的亮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刚开始搞网络,现在实现了单片机发送网页在IE上显示出来,但我不懂如何在网页上修改参数,然后 ...

下面这个网络监控里面在网页上面设置了两个按键,点击按键,发送POST数据,然后根据POST的内容来判断控制状态
远程网络监控系统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060-1-1.html

网友F(2014-07-18):
楼主做的网络例程很多呢,以后要多多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的网络例程很多呢,以后要多多请教。

更多的网络例程和1768其他资料可以进入下面进行下载哦
LPC1768全方位学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3335-1-1.html

网友G:
看了楼主的例程,可以改成CAN总线或485总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例程,可以改成CAN总线或485总线吗

可以的,下面就是一个网络转CAN总线的示例
远程网络监控系统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060-1-1.html

网友:
请问楼主传输速度有测试过吗?

网友:
请问楼主有研究过串口无线模块通讯吗?

网友H(2015-10-07):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楼主这样用lwip问题一堆。

网友(2016-01-14):
引用 网友H: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楼主这样用lwip问题一堆。

用过直接断网会有打不开串口现象,要断电才行

网友:
资料很好,多谢楼主!

网友(2016-12-12):
双12疯狂抢购的10大理由
http://openmcu.taobao.com/

网友(2017-11-07):
物联网板:MCU+Zigbee,MCU+ESP8266,Zigbee和ESP8266使用串口与MCU通信,ESP8266负责跟服务器通信,Zigbee负责与插座节点通信。使用上位机软件远程控制插座节点。
物联网板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im8Nc 密码:hb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