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做套系统(三轴,四轴,五轴)

楼主(2014-06-12):
能做成功的,联系我详细说明。

1具有画点、直线、多段线、三维圆弧(空间圆弧)、圆、跑道、距形、涂布、自动圆角、不规则三维样条
曲线等图形元素;丰富的手工教导功能及图形预览功能。
2具有条件跳转功能,和双MARK点旋转对针功能。
3具有断点执行功能,可以从指定点开始执行。
4具有区域阵列复制,偏移操作,批量编辑,单步运行,I/O输入输出等功能。
5具有自动执行、自动复位、产量设定、加工时间计时器等功能。
6具有四种不同的拉丝工艺选择,可解决拉丝等工艺难题。
7支持DXF和PLT文件导入,自动路径优化功能。
8动作参数编辑完毕,通过串口将动作参数下载至控制器中,即可脱机独立运行。也可将动作参数保存
到手持盒的SD卡中,方便调用;并能进行设备间的图形拷贝及保存。
9手持盒配备2G的SD卡,可存储数千个加工文件,每个文件可支持8000条指令,使用时调出即可。

网友:
先说你给多少钱

网友A:
没得7位数没人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得7位数没人理吧?

也太高了吧?

楼主:
多少钱能做你

网友:
一百万可以做

网友:
7位数不多的
看你做的东西是什么了

网友:
去挖个大公司的人吧。有很多,广州深圳成都都有。

网友:
我不能做,但明码标价是论坛惯例,即使不能明码也要给个范围,以免浪费你和别人的时间

网友:
20 万 成交

网友B:
楼主真实的意图是找人把公司的技术卖给他

网友:
嘿嘿,公司直接过户给你,要不要7位数

网友:
这个肯定要7位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实的意图是找人把公司的技术卖给他

你的想法,很正确。

网友:
楼主没要求精度,只实现这功能不用到6/7位数.

楼主:
我现在买了一套成品。1900。

网友C:
是的关键是精度,光实现这些功能没难度;不过即使不要求精度,没有六位数会做的人真不会给你做,不会做的人会给你做

网友:
楼主可能嫌1900太贵,想找人做吧

网友:
三轴智能点胶机控制系统    QZ-NC0903(手持盒版)  V6.1说明书 ?

网友:
可以做,比较麻烦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关键是精度,光实现这些功能没难度;不过即使不要求精度,没有六位数会做的人真不会给你做,不会做的人 ...

说的有道理,会做的,不会给你做,不会做的抢着给你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买了一套成品。1900。

成品跟方案两码事,你买一片32为单片机便宜吧,要不你叫厂商给你定制一套或者直接买他的生产技术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会做的,不会给你做,不会做的抢着给你做

你也做数控类运动控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做数控类运动控制么?

业余玩玩

网友:
某国字头数控厂商出来的部分员工手头有现成的数控系统方案在卖,拿来改两改精简一下就可以满足LZ要求,如果你找得到人的话,20万买得到,或者如楼上所说,花几万块让不会做的抢着给你做

网友:
上面的条件,有几条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难度很高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成品跟方案两码事,你买一片32为单片机便宜吧,要不你叫厂商给你定制一套或者直接买他的生产技 ...

灰常赞同这个说法啊

网友:
要能做成功的,楼主周期多长呢

网友F:
楼主,买的是二手机器吧,,,,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

网友:
系统软件和 控制卡一起 , 100万 能不能做出来 是个问题.
如果能破解人的的控制卡 用别人的系统软件  这样才会便宜,但是这是偷盗行为,不为歌颂...

网友:
一般看到这种贴,我都会搜他的前世今生,你可以看看,会有意外收获的,假设给你20万,如果你真敢做,我只能说祝你好运!

网友:
从0开始,100万也做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买了一套成品。1900。

成品和技术是两码事……
你花10块钱能买到office套件和win7盗版盘,正版也不过几百块
但是你花几百亿——还是美金,微软都不会卖你源码和版权的

网友:
这些要求是不是根据那个1900的机器的说明书写出来的??看着挺难的……做这个,要么是团队,要么具有多年经验(硬件,软件,结构,机械,材料等),硬件,软件,结构,机械,材料,能够这五样的人,肯定很少……那个团队的可能比较大,如果给1个人一个月15000,那么就需要支出75000每个月(人工费),机件打样,PCB打样,耗材等(这个我就不说了,要很多钱的),开发周期:8个月的话,8×75000=600000,“好像人工方面”就要60万了……我就是不知道100万不知道能能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买的是二手机器吧,,,,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

我买的是新的。

网友:
呵呵呵呵,看热闹来了。

网友:
不会搞,100W也搞不出来,不会的路过。。。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你? 我们可以做. QQ:272839178

网友(2014-08-29):
晕,这功能描述不就是我们公司这套东西么,但比你说的还要多些视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