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显示弹出框的疑问

楼主(2014-06-12):
现在在做界面,看别人的界面在操作出错或参数越界时会在界面上弹出提示框,同时提示框在显示时,底下的区域还是实时更新的。请问这种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如下图,数字显示区矩形区域是实时更新

在弹出对话框后(显示3秒),底下的数字显示区会实时更新。

网友A:
应该是两个图层叠加的

网友:
画家算法。

网友B:
显示缓冲区中更新下面图层的时候,遇到有无效区域位置的时候不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缓冲区中更新下面图层的时候,遇到有无效区域位置的时候不更新!

若提示框为圆角的,那无效区域要怎么算呢?

网友:
没做过这方面,爱莫能助。
期待有这方面经验的工程师回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两个图层叠加的

好像不能简单的两图层叠加吧?特别当弹出的提示框为圆角矩形时。有没有这方面的GUI实现呢?ucGUI有没有呢?

网友C:
上GUI,复杂点的需要窗口裁剪,这个也是GUI最核心最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GUI,复杂点的需要窗口裁剪,这个也是GUI最核心最复杂的。

ucGUI有这功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ucGUI有这功能么?

没问题。

网友:
我业余做法,直接画个填充个单色矩形,再在矩形显示文字,3S后再恢复原介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ucGUI有这功能么?

你要的是不是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的是不是这种效果:

差不多!这是用emwin做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这是用emwin做的么?

是的,用GUI吧,自己做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提示框为圆角的,那无效区域要怎么算呢?

根据你上面图层的有效区域进行计算!

网友:
这种东西自己弄简直是生不如死(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因为2个窗口叠加首先要解决就是剪切域的 问题

网友:
屏支持双缓冲的话就很简单了...重绘完背景, 再绘前景...然后再切换缓冲区
否则MCU单开个缓冲区做屏下缓冲 , 重绘完背景, 再绘前景, 再屏下缓冲更新到屏上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