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eDMA模块

楼主(2014-06-12):
eDMA模块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汇总帖链接进入。

楼主:
更多模块资料正在整理Ing,敬请期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多模块资料正在整理Ing,敬请期待!

先整理一个Excel,用于管教分配吧;另外,Ref Manual的书签最好默认是全部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整理一个Excel,用于管教分配吧;另外,Ref Manual的书签最好默认是全部关闭的。。。 ...

什么意思,没看懂,求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没看懂,求解释。

芯片引脚功能分配,最好有个Excel,或者TEXT也行,做库,分配引脚功能会用到;至少网站显著的地方没有。
DataSheet的PDF的表格做的也不好,复制出来很难用正则直接处理成适当的格式贴到Excel里。
当然,比某些竞争对手的表格略好 -_b 同时比某些差不少。

Ref Manual,下一个PDF,用不同的PDF阅读器打开,试试看。印象中默认书签是全部展开的……手头的自己处理过了,不是本来的样子。
用起来的手感直接下去一个数量级。

能反馈给相应的工程师最好。

楼主:
dr2001, 谢谢你的意见。
关于提供含MCU的引脚功能分配的Excel,我也觉得有改进的空间,我会向文档部门反映此建议的。
而关于RM,我一般使用Adobe,头一次打开时,确实各章节内容都是按标题展开,但是用书签收紧后,就可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r2001, 谢谢你的意见。
关于提供含MCU的引脚功能分配的Excel,我也觉得有改进的空间,我会向文档部门反映 ...

但是只能顶层书签收紧,打开任意一章后,这一章的所有内容都展开了,连每个寄存器都展出来,失去了“层次”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只能顶层书签收紧,打开任意一章后,这一章的所有内容都展开了,连每个寄存器都展出来,失去了“层次 ...

你好,
我不知道你打开的哪个名称的文档,我这边打开K60的RF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全部打开的现象?

网友:
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什么情况,看不到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不知道你打开的哪个名称的文档,我这边打开K60的RF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全部打开的现象?

一点左边的加号,章节里面的内容全都展开了,这个是K21P144M120SF5R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不知道你打开的哪个名称的文档,我这边打开K60的RF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全部打开的现象?

K10P144M100SF2RM, Rev 6,也是一样。

不过K60的文档(K60P144M100SF2V2RM)确实是像你截图那样,是逐层打开的。

可能我用到的K10和K21是这样,K60确实没用用在项目上,没有过多关注过RM文档,只是打开泛泛看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左边的加号,章节里面的内容全都展开了,这个是K21P144M120SF5RM

我有重新试了一下,确实有出现你说的现象,我想是生成PDF的时候没有设置好的原因吧,
但从我个人观点,我还是小问题,习惯就好啊!

网友D:
dma还是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dma还是太复杂。。。

这个培训资料是对eDMA进行介绍,里面有一些飞思卡尔自己独特的地方,
有别于一般的DMA功能,所以显得复杂了点,但是多理解一下就Ok啊!

网友:
DiaoMao_Huang,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WTF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4-07-18):
正在学习这款单片机

网友:
ADC与PDB模块

网友:
eDMA是删减的还是优化的,拿资料看一下

网友:
先收下了

网友:
DMA加了一个e,感觉很牛逼的样子,下下来看看瞧

网友(2014-08-19):
不错,比STM32的DMA强大一些

网友:
回复一下,拿fb,收藏pdf,一举两得,楼主你是骗回复的嘛。。。好多。。

网友:
回复下资料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一个个下        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我知道dma啥意思了,学习!

网友(2014-12-25):
咋回事呢,篇篇都是精华呢,

网友:
kinetis资料,怎么是Coldfire?讲得还是不错!

网友:
看看eDMA的环形收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