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MQX中用read函数读串口时如何做超时机制(已解决)

楼主(2014-06-12):
我目前在用MQX中的串口,我发现如果用read函数来读取串口数据时,当对方不发数据给串口接收,那么read函数会死等,而且会将CPU占用不放,没有超时机制,而且在线程中死等,别的线程也开启不了,就连想提示一下错误也做不了!怎么样在不改动驱动的情况下,可以让read超时自动跳出啊?

网友A:
select before read, if it's POSIX like OS

网友B:
和现在PE提供的那个 读串口一样,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ect before read, if it's POSIX like OS

什么意思啊?谷哥了一下也没哥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现在PE提供的那个 读串口一样,死等

是那个意思,别的啥事也干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谷哥了一下也没哥明白啊!

Linux上的非阻塞编程可以在读写千做一个select,判断是否可读写,然后再动手

网友B:
搞一个超时的计数器,到点了就break出去,这样解决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个超时的计数器,到点了就break出去,这样解决可行否

这个方法我想过,不可行,因为当等待的时候CPU被占用,除非用硬件定时器中断!不过这种方法是最不愿意用的,程序架构就搞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上的非阻塞编程可以在读写千做一个select,判断是否可读写,然后再动手 ...

MQX中貌似没有这种机制!

网友B:
MQX开发中存不存在软件费用?

网友C:
用任务和事件来做。
专门一个来读取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QX开发中存不存在软件费用?

免费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任务和事件来做。
专门一个来读取的任务。

除非改驱动,否则不行,因为只要进入read,没接够数据他就不会退出来,也就是说该任务永远结束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非改驱动,否则不行,因为只要进入read,没接够数据他就不会退出来,也就是说该任务永远结束不了! ...

改驱动也可以啊,既然都用了,只要有办法解决即可。

MQX也只是很浅显看了下,还没仔细看代码呢。

网友B:
楼主现在用的哪款芯片来搞MQ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用的哪款芯片来搞MQX啊?

MK20DN512VLK10

网友D:
MQX有简单介绍下吗?

网友E:
如果是polled方式,你肯定要查询有没有数据,没数据来你还死等啊, int方式可以采用事件或者信号量通知task处理,需要修改底层中断ISR, 等待信号量可以加入超时

网友F:
搞一个信号量,有接收时在rea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polled方式,你肯定要查询有没有数据,没数据来你还死等啊, int方式可以采用事件或者信号量通知task ...

关键问题是驱动都是写好的,改起来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一个信号量,有接收时在read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能会用中断讯取,然后建信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MQX有简单介绍下吗?

MQX安装路径下就有!

楼主:
搞定了,还是自己看文档不仔细啊!串口在打开的时候有可以设置如下标志,是打开非阻塞读取串口驱动的!希望能给后面的同学提供帮助!

IO_SERIAL_NON_BLOCKING

Open the serial driver in non blocking mode. In this mode the _io_read() function doesn’t wait till the receive buffer is full, but it immediately returns received characters and number of received characters.

char read_buff[50];
    int index = 0, size = 0;
    MQX_FILE_PTR uart_handle = fopen("ittya:", (char const *)IO_SERIAL_NON_BLOCKING);
    while(1)
    {
        //Wait Receive
        while(size == 0)
        {
            _time_delay(2);
            size = read(uart_handle, &read_buff[index], sizeof(read_buff));
        }
        //Buffer Index Change
        index += size;
        //Receive End Test
        if((read_buff[index - 1] == '\n') && (read_buff[index - 2] == '\r'))
            break;
    }
    fclose(uart_handle);

请版主帮忙结贴,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还是自己看文档不仔细啊!串口在打开的时候有可以设置如下标志,是打开非阻塞读取串口驱动的!希望 ...

好的,sorry,没看到你的问题,所以也没叫MQX工程师帮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sorry,没看到你的问题,所以也没叫MQX工程师帮你看一下。

没事,有时候自己研究出来的印象比较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有时候自己研究出来的印象比较深

好同志啊!

网友H:
多谢23楼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23楼分享了。

不客气!共同进步!

网友(2016-08-31):
MQX,找经验 ,翻旧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