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不工作了....

楼主(2014-06-12):
前些天换了PCB 用Jlink下载程序后,芯片不工作。程序在别的板子上可以运行。在调试时候发现死以下循环里面。可惜自己又不懂得汇编指令。望大神看下看,给个提示。
0x1FFF0BDC 6979      LDR      r1,[r7,#0x14]   //LDR 从存储器中加载字到一个寄存器中
0x1FFF0BDE 4201      TST      r1,r0              //测试(对两个数执行按位与,更新 Z 标志但不存储结果)
0x1FFF0BE0 D1FC      BNE      0x1FFF0BDC

调试的就不在不断循环以上三条指令。 PCB是新画的,可我检测一下看不出什么问题。板子是外扩RAM。没有用到管脚都接到了参考地了。
之前的PCB,没有用到的脚我是悬空的,这样会有影响吗?RTX晶振是工作的但芯片外接主晶振不工作。
真头痛。

网友:
唉,你能不能重新ISP一下了?估计就好了!

网友:
看汇编看不出什么的,上面就是把(R7+0x14)寄存器的内容加载到R1,然后把R1寄存器内容和R0寄存器内容比较,如果不相等,就循环(跳到0x1FFF0BDC地址重复执行)

楼主:
我只是知道它是死在启动代码里面的。可惜启动代码段自己又看不懂。

楼主:
芯片可以说绝对是好的 因为我是把好的拆下来试的。

网友:
你可以先试下,不用外扩SDRAM跑程序,看1788内部的能不能跑

楼主:
试过了,不可以。哪怕是控制一个IO输出的程序它也跑不了(别的什么都没做,就仅仅是个IO输出)。调试就是进不了用户程序。

网友:
换过一个简单的工程文件测试也不行?

楼主:
换个工程倒没试过。因为我一直都是在一个工程做测试。LPC1788还没真做个卖出去的产品。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是不是定义了加密了,失能了JTAG

RTX晶振是工作的但芯片外接主晶振不工作 ? RTX晶振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为什么外部晶振不起振呢?是不是设置了时钟使用内部RC ?

楼主:
程序下载后能进入调试,只是在调试的时候在一开始四条指令就死循环。并不是说我程序有问题,因为这个程序在老的pcb上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我更改的PCB 就是把老的pcb上没用到---悬空的脚。在新的pcb里面这些脚都连接到了gnd。 就这样 芯片就死在死循环。我想知道的它为什么一开始就进入死循环。是不是有些引脚像stm32那样 boot0 boot1选择启动方式。不过我看了lpc1788数据册子上 boot0 boot1是选择外扩ran的类型。并不是选择启动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下载后能进入调试,只是在调试的时候在一开始四条指令就死循环。并不是说我程序有问题,因为这个程序在 ...

那你那些接地的IO设置成什么模式了呢?

楼主:
IO的程序是在老PCB板试运行过后才试的。启动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执行用户程序 有个启动代码的过程 ,现在就是死在启动那段。所以 不过什么样的用户代码都是无法运行的。

网友:
楼主可以定位到死在启动代码的哪个地方吗 贴出来 我或许看的懂

网友:
管脚P2[10]被用作ISP的硬件请求信号,因此需要特别注意:由于P2[10]在复位后处于高阻抗模式,用户需要提供外部硬件(上拉电阻或其它器件)来保持该管脚的状态稳定。否则可能会误进入ISP模式。

楼主:
P2[10] 是被下拉了。多谢 xi_liang 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