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封装

楼主(2014-06-12):
请问谁知道SIM900芯片背面的3x3原点阵列 和另一个同心圆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一般是测试焊盘,注意封装上要用丝印层盖住,特别要防止末盖油的焊盘短路。
具体作用可以问厂家。

楼主:
封装图画成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测试焊盘,注意封装上要用丝印层盖住,特别要防止末盖油的焊盘短路。
具体作用可以问厂家。 ...

封装图画成这个可以吗?那9个点、同心圆要连到什么引脚上?

网友:
测试用,当然不用连,你也没法连

楼主:
引用 楼主:
封装图画成这个可以吗?那9个点、同心圆要连到什么引脚上?

请问这个“末盖油”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测试焊盘,注意封装上要用丝印层盖住,特别要防止末盖油的焊盘短路。
具体作用可以问厂家。 ...

请问这个“末盖油”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测试焊盘,注意封装上要用丝印层盖住,特别要防止末盖油的焊盘短路。
具体作用可以问厂家。 ...

这是我的PCB图,请问这样会短路吗,红色的线是正面的,蓝色的线是背面的

网友B:
那是模块厂家的测试点,3*3的那几个应该是信号线,圆形的那个是天线测试点。
模块底下应该设置为禁止布线区,但要注意在PCB给厂家生产时,要把所有的禁止布线层的线全删掉,因为某些PCB厂会将禁止布线层当作机械层进行挖洞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模块厂家的测试点,3*3的那几个应该是信号线,圆形的那个是天线测试点。
模块底下应该设置为禁止布线区 ...

谢谢啦,那现在怎么改才能确定我开不了机是这个问题呢?我的PCB图sim900下面布线了

楼主:
请问这个黄色区域是禁止布线区吗?因为是第一次做板子,所以不懂

网友:
那个不是禁止布线区,是涂上一层丝印。
如果对应位置下面有线路,焊盘,过孔之类的,盖上阻焊层,再涂上丝印层,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隔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