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SDK Builder 1.5beta 更新(主要是代码提示和自动完成部分)

楼主(2014-06-12):
本次更新主要是针对代码的自动完成功能,目前已经实现了完整的代码提示和自动补全功能。

  更新内容:
         1. 增强了对Windows XP系统的兼容,支持XP/WIN7/WIN8
         2. 实现了完整的代码提示和自动补全

  TODO in 1.6beta:
        1. 中/英文支持
        2. UI调整

  下载地址:LGTSDK Builder 1.5beta

下面是截图:

1. 结构体成员的自动提示:

2. 正确的设置工具链的路径后,可以对全局的寄存器定义,宏定义自动提示:

3. 宏定义的代码提示:

网友(2014-08-29):
Studio 6.0

PORT 设置,青色--》输入,红色--》输出;但check to set as output 后,pinview里是青色的

studio版本6,没能验证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A:
编译提示,undeclared identifier MCK_MRCEN, MCK_KRCEN,计划用32k,不知少点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提示,undeclared identifier MCK_MRCEN, MCK_KRCEN,计划用32k,不知少点了哪里

SDK的配置文件里面的问题, 你用附件的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K的配置文件里面的问题, 你用附件的这个。

覆盖了原来的1.5beta,问题仍然存在
macros_auto.h 中
#define MCK_MRCEN         1
#define MCK_KRCEN         1
改为
#define MCK_RCMEN         1
#define MCK_RCKEN         1

DrvGPIO.C

game over

个人觉得LGTSDK builder的定位有点高,它只需完成 “点、点、点”对应配置参数就出来了,剩下的谁爱粘哪粘哪,习惯哪个工具就哪个。 PINVIEW形式很好,简单明了,但一概打包到工程里就有点啰嗦,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覆盖了原来的1.5beta,问题仍然存在
macros_auto.h 中
#define MCK_MRCEN         1

维护一个大一统的工具要比维护一个适合自己产品的特性的辅助工具,工作量要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盖了原来的1.5beta,问题仍然存在
macros_auto.h 中
#define MCK_MRCEN         1

你是只覆盖了里面的.exe文件是吧? 使用后面单独提供的工具,应该不会有MCK_RCMEN定义的错误了,
MCK_RCMEN的定义在SDK目录下芯片对应的配置文件里面, 要一起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只覆盖了里面的.exe文件是吧? 使用后面单独提供的工具,应该不会有MCK_RCMEN定义的错误了,
MCK_RCM ...

惭愧,不会用那工具。只用过studio6。ICC 也是临时现学

网友:
wdt 函数再增加两个个常用的, enable,disable

模块初始化能否搞个开关,并不是所有事先设定的功能一开始都要启动,当然先注释掉也行

网友(2014-10-19):
下载使用一下

网友:
IAR 5.5 编译一个小程序出现警告,选择修改时钟后,默认32M RC,无论是否勾选MCK_RCMEN都会出现提示,但如果用默认的4M就不会出问题

Warning[Pe1105]: #warning directive: <W0:System Settings> Internal 32MHz/RC should be enabled for using as main clock source D:\XXX\Drivers\Sources\DrvSYS.c 35

点点点的,稀里糊涂调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