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的K系有取代LPC1788/1850的么?(已解决)

楼主(2014-06-12):
BGA不好焊接,TQPF的管脚太乱,有坛友推荐了K60,但是飞思卡尔的官网不好用,PDF也和常见的NXP、ATMEL什么的不一样,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型号,所以干脆问问,K系有能取代LPC1788的么?
不一定要LCD控制器,但是最好能外扩SDRAM。

网友:
估计够呛,做产品还是选择用ARM9吧,带DDR RGB控制器
或者一步到位选择IMX6

网友:
一个是M3一个是M4的,怎么比较?

网友:
你好,楼主!
能将你的需求和要求详细说一下吗,然后我帮你推荐合适的K系列MCU.
你也可以通过FSL的选型工具软件 Solution advisor选择你想要的芯片。
选型工具使用方法可参考此经验分享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433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