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内部温度传感器让人无语

楼主(2014-06-13):
收发频繁的话,芯片温度会升高,这个时候测出来的温度其实是芯片温度,不是环境温度。但是大多数应用只对环境温度感兴趣,芯片温度随便。这个内部传感器感觉就像是加上去凑数的

网友:
本身就不是关注测温的应用的芯片 人家一个好好的无线射频芯片 。。而且就算你外置温度传感器 位置不好也会受到板子升温的影响。

网友:
它是用来方便芯片的高低温实验,

网友A:
楼主理解有误!VCO需要温度校正,没有校正相位噪声会变大,那个温度传感器不是用来测量外部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有误!VCO需要温度校正,没有校正相位噪声会变大,那个温度传感器不是用来测量外部温度的! ...

刚查了一下资料,这个东西主要用来校正晶振温漂的,可惜了,要不然温度采集加无线发射绝配

网友:
哎,芯片内置的温度本来就是只能测芯片的,谁让你测外部温度了?

网友:
其实撸主是想用电脑cpu测环境温度的

网友B:
4432本身带的就集成在芯片内部,很容易受到芯片本身产生的热量影响。而且4432主要功能就不是采集温度。最多可以根据芯片的温度传感器,来保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32本身带的就集成在芯片内部,很容易受到芯片本身产生的热量影响。而且4432主要功能就不是采集温度。最多 ...

它那个温度传感器是用来校正晶振温漂的,为提高可靠性可以试试

网友(2015-04-04):
请教:根据官方的数据手册,寄存器6DH是管理发射功率的,其中D7--D3前5位是保留的,只有最后3位是控制发射功率的。
但是,网上卖模块的技术支持却说将这个赋值0X1F是最大发射功率,难道赋值0X07不也是最大功率吗,我通过万用表测量发现两个设置方法的发射电流差不多。

对于,6DH寄存器的D2位,TXPOW[2] 手册上是这么介绍的:Zhis bit is used in 4*31 output power programming这一位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PA输出???
还有就是这款无线芯片的最小输出功率就是11DBM吗??
请赐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913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