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STM32F207,RT-THREAD挂U盘不成功

楼主(2014-06-13):
使用RT-THREAD1.21的usb host协议,由于对USB不熟悉,所以代码都是到处乱拼的:从ART把stm32f4xx_hcd.c移植过来,又参考adk.c来编写U盘的驱动,现在算是编译通过了,前面的枚举都成功,而且可以跑到rt_usb_mass_run();这rt_usb_mass_run()中对u盘进行挂载,然后跑到rt_udisk_read(),现在就卡在第二个 rt_usb_hcd_bulk_xfer()函数里面(红色表示)。单步进去,看到是state = HCD_GetURB_State(&USB_OTG_Core , channel),state一直等于URB_IDLE,导致一直死在这里。这个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
我看其他人仅用ST的库来做也遇到过state = HCD_GetURB_State(&USB_OTG_Core , channel),state一直返回URB_IDLE的,有的人说调整USB的中断优先级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我调整了还是不可以。

static rt_size_t rt_udisk_read(rt_device_t dev, rt_off_t pos, void* buffer, rt_size_t size)
{
        uint8_t i;
        uint16_t nbOfPages;
        uifinst_t ifinst = (uifinst_t)dev->user_data;
        umassinst_t udisk = (umassinst_t)ifinst->user_data;
        struct ustorage_cbw read_cbw;
        rt_size_t res;

        if (NULL == dev || !size)
                return -RT_ERROR;
        if (Stat & STA_NOINIT)
                return -RT_EBUSY;
        size *= USBH_MSC_PAGE_LENGTH;
    read_cbw.signature = USBH_MSC_BOT_CBW_SIGNATURE;
    read_cbw.tag = USBH_MSC_BOT_CBW_TAG;
    read_cbw.lun = 0;                                          /*Only one LUN is supported*/

        read_cbw.xfer_len = XFER_LEN_READ_CAPACITY10;
        read_cbw.dflags = USB_EP_DIR_IN;
        read_cbw.cb_len = CBW_LENGTH;
        for(i = CBW_CB_LENGTH; i != 0; i--)
        {
                read_cbw.cb = 0x00;
        }
        read_cbw.cb[0] = SCSI_READ_10;
        /*logical block address*/

        read_cbw.cb[2]  = (((uint8_t*)&pos)[3]);
        read_cbw.cb[3]  = (((uint8_t*)&pos)[2]);
        read_cbw.cb[4]  = (((uint8_t*)&pos)[1]);
        read_cbw.cb[5]  = (((uint8_t*)&pos)[0]);

        /*USBH_MSC_PAGE_LENGTH = 512*/
        nbOfPages = size/ USBH_MSC_PAGE_LENGTH;

        /*Tranfer length */
        read_cbw.cb[7]  = (((uint8_t *)&nbOfPages)[1]) ;
        read_cbw.cb[8]  = (((uint8_t *)&nbOfPages)[0]) ;
        res = rt_usb_hcd_bulk_xfer(ifinst->uinst->hcd,udisk->pipe_out,&read_cbw,31,300);
        if(res < 0)
        {
                return res;
        }
        res = rt_usb_hcd_bulk_xfer(ifinst->uinst->hcd,udisk->pipe_in,buffer,size,300);
        return res;
}
static rt_err_t rt_usb_mass_run(void* arg)
{
    int i = 0;
    umassinst_t adkinst;
    uifinst_t ifinst = (uifinst_t)arg;
    uintf_desc_t intf_desc;
    rt_err_t ret;

    /* parameter check */
    if(ifinst == RT_NULL)
    {
        rt_kprintf("the interface is not available\n");
        return -RT_EIO;
    }

    RT_DEBUG_LOG(RT_DEBUG_USB, ("rt_usb_adk_run\n"));

    intf_desc = ifinst->intf_desc;
    if(intf_desc->bInterfaceClass != USB_CLASS_MASS_STORAGE)
    {
            RT_DEBUG_LOG(RT_DEBUG_USB, ("mass type err=%u\n",intf_desc->bInterfaceClass));
            return -RT_EIO;
    }
    if(intf_desc->bInterfaceSubClass != USB_SUB_CLASS_MASS_STORE)
    {
            RT_DEBUG_LOG(RT_DEBUG_USB, ("mass_sub type err=%u\n",intf_desc->bInterfaceSubClass));
            return -RT_EIO;
    }
    if(intf_desc->bInterfaceProtocol != MSC_PROTOCOL)
    {
            RT_DEBUG_LOG(RT_DEBUG_USB, ("protocal type err=%u\n",intf_desc->bInterfaceProtocol));
            return -RT_EIO;
    }
    adkinst = rt_malloc(sizeof(struct umassinst));
    RT_ASSERT(adkinst != RT_NULL);

    /* initilize the data structure */
    rt_memset(adkinst, 0, sizeof(struct umassinst));
    ifinst->user_data = (void*)adkinst;

    for(i=0; i<ifinst->intf_desc->bNumEndpoints; i++)
    {
        uep_desc_t ep_desc;

        /* get endpoint descriptor from interface descriptor */
        rt_usb_get_endpoint_descriptor(ifinst->intf_desc, i, &ep_desc);
        if(ep_desc == RT_NULL)
        {
            rt_kprintf("rt_usb_get_endpoint_descriptor error\n");
            return -RT_ERROR;
        }

        /* the endpoint type of adk class should be BULK */
        if((ep_desc->bmAttributes & USB_EP_ATTR_TYPE_MASK) != USB_EP_ATTR_BULK)
            continue;

        /* allocate pipes according to the endpoint type */
        if(ep_desc->bEndpointAddress & USB_DIR_IN)
        {
            /* allocate an in pipe for the adk instance */
            ret = rt_usb_hcd_alloc_pipe(ifinst->uinst->hcd, &adkinst->pipe_in,
                ifinst, ep_desc, RT_NULL);
            if(ret != RT_EOK) return ret;
        }
        else
        {
            /* allocate an output pipe for the adk instance */
            ret = rt_usb_hcd_alloc_pipe(ifinst->uinst->hcd, &adkinst->pipe_out,
                ifinst, ep_desc, RT_NULL);
            if(ret != RT_EOK) return ret;
        }
    }

    /* check pipes infomation */
    if(adkinst->pipe_in == RT_NULL || adkinst->pipe_out == RT_NULL)
    {
        rt_kprintf("pipe error, unsupported device\n");
        return -RT_ERROR;
    }

    /* set configuration */
    ret = rt_usb_set_configure(ifinst->uinst, 1);
    if(ret != RT_EOK)
            return ret;
    /* register adk device */
    adkinst->device.type  = RT_Device_Class_Block;
    adkinst->device.init = rt_udisk_init;
    adkinst->device.open = rt_udisk_open;
    adkinst->device.close = rt_udisk_close;
    adkinst->device.read = rt_udisk_read;
    adkinst->device.write = rt_udisk_write;
    adkinst->device.control = rt_udisk_ioctl;
    adkinst->device.user_data = (void*)ifinst;

    rt_device_register(&adkinst->device, "udisk", RT_DEVICE_FLAG_RDWR);
#ifdef RT_USING_DFS_ELMFAT
        /* mount sd card fat partition 1 as root directory */
        if (dfs_mount("udisk", "/", "elm", 0, 0) == 0)
        {
                rt_kprintf("File System initialized!\n");
        }
        else
                rt_kprintf("File System initialzation failed!\n");
#endif

    return RT_EOK;
}

网友:
你用的CPU是F4?我用107+HSB Host+FAT可以读写,貌似不是ST的库,因为那个库移到107一堆编译错误,我都懒得改,就用了裸系统的代码,再移到RTT上去。

楼主:
CPU是F2的,部分是ST的库,又用了RTT的USB HOST的协议栈。现在编译倒不是问题,获取描述符,配置等都可以。关键读写不行,主要对USB协议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