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焊接模具加工求助,有懂行的朋友请进来

楼主(2014-06-13):
我们公司有一个USB转RS485的产品,链接如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79&ns=1#detail
这款产品的外壳如下图

是由上下两片外壳经过超声波焊接而成的
现在的问题是,超声波的模具是铝制的,在焊接过程中会在外壳的正面和侧面留下细小的划痕无法擦去,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最终产品的美观无法保证。
如果有熟悉这一行的朋友或者是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专家,希望能提出合适的方案以供参考,莫元奉上。
如果是专门的模具厂能代为制作一个新的模具就更好了,价格请直接和我商量,同样莫元奉上。
壹伍零零壹壹陆2088 周生

楼主:
如果你能帮我解决问题,说我是广告也无所谓的。

网友A:
市面上有那种薄膜, 厚度和家里用的保鲜膜差不多, 但是要硬一点, 超声的时候把它铺在胶壳的上下面做保护, 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那种薄膜, 厚度和家里用的保鲜膜差不多, 但是要硬一点, 超声的时候把它铺在胶壳的上下面做保护, 就 ...

非常感谢,能否提供个具体的样子或者淘宝链接?
使用的时候是铺在模具上?

网友:
就是附件这种保护膜, 市面上到处都有的, 下模的保护膜可以用胶纸固定, 然后摆好待超声的胶壳, 再盖上保护膜, 每次超好, 如果上面铺的保护膜没有破损, 可以继续使用, 如果烂了就换个位置, 下模上的那片保护膜一般不用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那种薄膜, 厚度和家里用的保鲜膜差不多, 但是要硬一点, 超声的时候把它铺在胶壳的上下面做保护, 就 ...

正解,以前公司的外壳也是用了外观类似保鲜膜的垫了一下。

网友:
随便找点薄膜之类的隔开就好了,超声波可以透过这个薄膜传导能量的.

网友:
用钛做超声模具,或者焊接时用塑胶纸隔一下,不过这样要经常换塑胶纸

网友(2014-09-23):
我也在别的开关电源厂见过焊接时用塑料膜

网友:
我公司也是用这种薄膜隔一下的,如果你找不到,可以用普通的胶纸试一下,我以前试过了也是可以的

网友:
超声的产品外观还是差一点。。   二次包胶感觉会高档点。。 呵呵

网友:
原来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2016-11-17):
长知识了!

网友:
收获大大的!!

网友:
很好,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传递德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