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是否将过孔都加大了?

楼主(2014-06-13):
在JLC做了几次板子每次直插器件的孔比较大,我自己做封装的时候已经加大了0.15mm
好像以前在坛上看过JLC所有的过孔都会加大,但是我记不得具体加大了多少,帖子也没找到,这个过孔加大是针对所有的孔径吗?有尺寸范围吗?via会不会加?(我的via都是0.3mm,并且我发的图纸都是gerber)
希望JLC能给个过孔增大的明确的规则,不然下次我做封装的时候不留余量JLC做板也不留余量就悲剧了
另外这个椭圆的孔和普通的圆孔都加大的尺寸一样吗?这些我都没有在“下单前技术员必看”里找到具体答案

网友:
插件孔加大,via一般是不加的

网友:
焊盘孔会加大,但是不是替你加的。
是为了补偿沉铜后孔径的缩小。

网友A:
加大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这就是需要沟通了。
一般成熟的设计人员会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沉铜这个问题,生产环节再次被加大就是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这就是需要沟通了。
一般成熟的设计人员会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沉铜这个问题,生产 ...

我觉得应以成品孔径为标准,设计人员不用考虑沉铜厚度影响孔径。

网友B:
根据从JLC下载回来的GERBER文件对比,孔径确实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从JLC下载回来的GERBER文件对比,孔径确实改大了

审核后的?在哪儿看呢?我下载的“工程文件”里的东西,看drill chart里的尺寸和我原gerber没改变

网友C:
明明是有规则的...

网友D:
给光绘文件就不会加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有规则的...

是的,还有些设计不规范的地方他们都帮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光绘文件就不会加大了

有官方人士可以确认下吗?

网友:
直接给GERBER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E:
正常来说, 会给你加大的,  如果备注说 不用加大, 他们才不会加大孔

我上周做的板,  也是给加大了, 忘了备注说一下 别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来说, 会给你加大的,  如果备注说 不用加大, 他们才不会加大孔

我上周做的板,  也是给加大了, 忘了备 ...

你发的是光绘文件还是设计文件?加大多少呢?0.15?

楼主:
今天问了嘉立创的技术,他说光绘上所有的孔径他们都不会去改变,只可能有0.08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这就是需要沟通了。
一般成熟的设计人员会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沉铜这个问题,生产 ...

那一个成熟的PCB工厂是不是也会考虑到沉铜后孔会变小,所以帮你加大了呢?

网友F:
用惨痛的经历告诉大家,每个PCB厂都是不同的!!!
偶在工厂端做工程师,原先公司一款产品设计的是R0.8对应2.54插针的焊盘,长期合作的PCB厂A一般都帮我们做了扩孔补偿。后来换了PCB厂B没有做扩孔补偿做回来的板子插针插不进。
测量后孔径只有0.72的样子,没办法立马用手工做了个夹具给产线硬压进去,产线老大不干了发飙骂我更改供应商时资料移交失职。
我投诉到我老大,老大又发飙说今天晚上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没办法偶就一个人在晚上默默地用锤子将一排排插针砸到PCB里。

[编辑]删除粗口语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惨痛的经历告诉大家,每个PCB厂都是不同的!!!
偶在工厂端做工程师,原先公司一款产品设计的是R0.8对应 ...

自己量过排针需要多粗吗?一般排针至少是0.6*0.6的矩形,所以对角线至少要0.85。你自己打0.8的孔,怪谁呢?
再说也要允许有负公差呀。总是走正公差总有一天像你这样倒霉的。
我一般排针打孔0.9或1.0。错过一次就会永远记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自己量过排针需要多粗吗?一般排针至少是0.6*0.6的矩形,所以对角线至少要0.85。你自己打0.8的孔,怪谁呢 ...

楼上没仔细看贴,又不是我设计的,是研发部设计的,我自己设计一般用0.9.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如果生产工艺划分是工厂产线人工做焊接而不是回流焊点话,最好是成品孔径比插针对角线小0.05mm,这样就可以直接将插针插到PCB然后倒过来焊接而插针不会掉下来。
比如0.6*1.414 = 0.848 取0.8就比较好,不然产线妹妹就得把一个焊盘先用焊锡正面焊一个插针再反过来焊好,对于单排数量少的排针位效率实在是低下。

从论坛上观察到大部分的设计工程师对于工厂生产工艺划分与设计上的优化理解度基本上是小学生级别,本人作为工厂工程师和质控主管有一肚子的苦水,将来空闲了发个系列帖子给大家倒倒。

网友:
确实,有些不负责任的研发人员就是喜欢糊弄,他们想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生产,我只要把样品做好就可以。然后就把生产的给坑了。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人员不应该去考虑线路板厂是否把孔加大,应该想的是,只要线路板厂没有错误,我的东西就可以顺利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惨痛的经历告诉大家,每个PCB厂都是不同的!!!
偶在工厂端做工程师,原先公司一款产品设计的是R0.8对应 ...

哈哈,我也这么被嘉力创搞过一次,正好又遇到料品切换,所以导致插不进去了,板子后来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没仔细看贴,又不是我设计的,是研发部设计的,我自己设计一般用0.9. ...

如果你是质检的话,上报老板要求全部重新做班子损失扣研发的奖金。只要搞过一次,下次他们就不敢了。你自己忍下来,那就还会有下次。忍无可忍,无须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