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同步PE和IAR的代码(已解决)

楼主(2014-06-13):
比如说我先拿PE来设置好时钟,复位,某些I/O
然后用IAR来生成工程,设置好连接,生成工程
接着我在IAR里面code, 突然要使用某种外设,然后再跑回PE修改,请问这个时候PE能修改吗?修改完IAR能同步修改的代码吗?

网友:
没用过IAR 不过codeworrior是可以的,PE修改完再生成一次就OK啦,我觉得IAR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在IAR里面重新加载一下工程连接文件就可以,但是要注意:有可能你后来写的代码会在重新生成代码的时候被覆盖。

网友:
PE修改后并重新生成代码,不会自动更新IAR,需要重新导入。

网友:
重新添加一下外部文件到工程里就可以了!在KEIL中我一直这么干!

网友:
3楼说的很专业,也很正确,的确重新链接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