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无线模块做无线续传方案,此思路是否能行得通

楼主(2014-06-13):
原先的户用产品,只有室内机和室外机用SI4432进行点对点通讯。
现在有个方案需要抄所有室外机的数据,即在一楼装个数据集中器,定时抄取每一户的数据,需要通过无线方案。
而原先的点对点方式通讯就有个距离不够的问题,例如有7层楼,实际上无线模块只能传到3楼或4楼,传不到7楼那么远,如果4楼的无线模块能够续传一下,将数据帧中转一下发给7楼,那么距离就够了。

想来想去这TM不就是zigbee自组网方案么,zigbee自组网无线模块就是干这个吃的。
但问题是,zigbee自组网模块一般价格都较高,一般50-60元左右,而且如果用zigbee的话,室外机就需要装两个无线模块,一个SI4432和室内机通讯,另一个zigbee模块用于集中器通讯,两个模块累赘又占空间。

现在自己想了下,为什么不在原先SI4432通讯的基础上加上中继转发功能呢,将数据帧的封包方式做修改,帧首增加目标ID和转发次数,这样当集中器发出数据帧的时候,在帧头附上目标ID和允许转发次数,室外机收到数据帧后,匹配目标ID是否和自己相符,如果相符,就向集中器发送回馈帧,如果ID不符,将允许转发次数-1,将此数据帧继续发送出去,下一个室外机收到后,依然这样判断,直到允许转发次数耗尽。

现在顾虑的是,假设集中器发出数据帧,而目标室外机距离很远收不到,中间有多个室外机同时收到这个数据帧,再将它同时发送出去,等于多个无线模块同时发送同一帧数据,会不会形成无线信号碰撞,导致目标室外机无法收到中转过来的数据帧。这应该属于无线通讯底层的东西,想咨询下比较了解的朋友,这种思路是否可行。

总结问题:当多个SI4432模块同时发送相同的数据帧,会不会互相影响而导致接收端无法正常接收或信号减弱。

网友:
应该是可行的
这里提到一个“CSMA/CA”机制,貌似可以避免碰撞
http://www.hqew.com/tech/fangan/741502.htm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8EH5BXfCXPybstQ1x8y

网友:
无线发送都要做载波检测,放置碰撞发生
其次,你是抄表的传输,不知道你表的供电方式是市电还是电池?如果是电池,那么设计方式将完全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后来觉得自己把这功能做进去的话太鲁莽了,做产品不能太草率。还是买zigbee模块,线路板上挤点空间好了。

网友(2016-11-27):
无线模块做无线续传方案, 除了ZigBee, 使用NRF24L01的有人有方案吗?

网友:
可以,但是自组网协议有点麻烦,配置静态路由工作量很大,并且存在中继节点故障,网络就完蛋了。可以参考国家电网无线集抄互联互通协议。我对这个比较熟。

网友:
可以令牌环么。

网友:
http://www.contiki-o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