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现象:DS1302读字节函数

楼主(2014-06-13):
直接上代码——

uint8_t DS1302ReadByte(void)
{
        uint8_t i,dat=0xXX;//uint8_t i,dat;

        GPIO_SetBits(GPIOB,DS1302_SDA);
        delay();
        for(i=0;i<8;i++)
        {
                dat>>=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DS1302_SDA))
                {
                        dat|=0x80;
                }
                GPIO_SetBits(GPIOB,DS1302_SCLK);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DS1302_SCLK);
                delay();
        }
        return dat;
}

楼主:
现象:第3行,把注释代码代替前面的代码就会出问题,而0xXX表示任何值都可以。如果dat没有初始化,那么秒寄存器的读数是错误的,有时干脆不走了,而其他寄存器读数没有问题。

补充说明:调用时采用的是突发模式——

void read_time(void)
{
        GPIO_ResetBits(GPIOD,DS1302_RST);
        GPIO_ResetBits(GPIOB,DS1302_SCLK);
        GPIO_SetBits(GPIOD,DS1302_RST);

        DS1302WriteByte(0xBF);//突发读模式,避免读寄存器时因进位带来的读数错误

        ds1302_time[2]=spilittochar(DS1302ReadByte());        //秒寄存器
        ds1302_time[1]=spilittochar(DS1302ReadByte());        //分寄存器
        ds1302_time[0]=spilittochar(DS1302ReadByte());        //时寄存器
        ds1302_date[2]=spilittochar(DS1302ReadByte());        //日寄存器
        ds1302_date[1]=spilittochar(DS1302ReadByte());        //月寄存器
        DS1302ReadByte();                                        //周寄存器
        ds1302_date[0]=spilittochar(DS1302ReadByte());        //年寄存器
        DS1302ReadByte();                                        //写保护寄存器

        GPIO_SetBits(GPIOB,DS1302_SCLK);
        GPIO_ResetBits(GPIOD,DS1302_RST);
}

楼主:
唉,星期五下班时发帖确实不是时候,自己顶一下先。

说一下目前进展——

单步调试发现,如果dat不赋初值,那么在第一次进入for循环的时候执行dat>>=1;  语句之后,最左侧居然补1

哪位朋友指导一下,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以下摘自《C程序设计语言(第2版 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