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QY210EH切换接在同一总线上的DS18B20信号端不能工作请问...

楼主(2014-06-13):
小弟用光耦继电器切换DS18B20信号以读取同一条总线上的多个温度头,不能读取也不能工作,请问有谁知道原因吗?原理图很简单

网友A:
你让我们帮你猜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把原理图上传一下,因为AQY210EH跟光耦的封装一样所以原理图中用光耦代替,DS18B20夹在锁紧座上。
DS18B20主要程序

/************************************************
*函数名称: void  DS1820_Init(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ds18b20初始化
*创建时间: 2012-02-03
*修改说明:
/************************************************/
void  DS1820_Init(void)
{
   DDRD|=BIT(5);            //设置端口为输出方式
   PORTD|=BIT(5);           //释放总线
   delayus(88);               //稍作延时
   PORTD&=(~BIT(5));        //拉低总线
   delayus(1000);              //延时480~960us
   PORTD|=BIT(5);           //释放总线
   DDRD&=(~BIT(5));         //设置端口为输入方式
   delayus(25);               //延时15~60us
   while(!(PIND&BIT(5)));     //等待复位成功
   DDRD|=BIT(5);            //恢复端口为输出方式
   PORTD|=BIT(5);           //释放总线
   delayus(450);              //延时60~240us
}
/************************************************
*函数名称: void  DS1820_w_char(uchar dat)
*入口参数: 一个字节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写一个字符
*创建时间: 2012-02-03
*修改说明:
/************************************************/
void  DS1820_w_char(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8位数据计数
   {
     DDRD|= BIT(5);          //设置端口为输出方式
     PORTD&=(~BIT(5));   //拉低总线
     delayus(25);             //延时
     if(dat&0x01)       //当前位是否是1
      {
        PORTD|=BIT(5);        //是1,拉高总线
      }
     else
      {
        PORTD&=(~BIT(5));   //不是1而是0,拉低总线
      }
     delayus(88);   //延时
     PORTD|=BIT(5);         //释放总线
     dat>>=1;   //数据右移1位,为送出新数据位做准备
   }
   PORTD|=BIT(5);           //释放总线
}
/************************************************
*函数名称: unsigned char DS1820_r_char(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一个字节
*函数功能: 读一个字符
*创建时间: 2012-02-03
*修改说明:
/************************************************/
unsigned char DS1820_r_char(void)
{
   uchar i,dat=0;            //定义一下,供后续程序使用
   for(i=0;i<8;i++)
    {
  DDRD|= BIT(5);         //设置端口为为输出方式
  dat>>=1;     //保存读入的数据位
  PORTD|= BIT(5);        //给脉冲
  delayus(8);             //调整脉宽
  PORTD&=(~BIT(5));     //结束脉冲
  delayus(25);            //延时
  PORTD|=BIT(5);        //释放总线
  DDRD&=(~BIT(5));      //设置端口为输入方式,准备读数据
  if(PIND&BIT(5))
   {
     dat|=BIT(7);         //读入高电平信号
   }
  else
   {
     dat&=(~BIT(7));      //读入低电平信号
   }
  delayus(88);             //延时
}
   DDRD|=BIT(5);             //恢复总线端口为输出方式
   return da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让我们帮你猜吗?。。。。。。。。

谢谢,原理图程序已经上传了,我想问一下光耦继电器次端导通时电阻约为25欧,这对串在总线信号端有没有影响?

网友B:
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抓下波形呗,理论上25欧电阻不影响的。另外18B20可以多个挂在同一总线上,你加切换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抓下波形呗,理论上25欧电阻不影响的。另外18B20可以多个挂在同一总线上,你加切换干 ...

切换进行定位排序,把温度头分检出来。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光耦继电器导通时存在25欧电阻,换光耦继电器导通电阻小EQY211EH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