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gwin安装toolchain中arm-none-eabi-gcc不能执行

楼主(2014-06-13):
cygwin默认设置安装完成后(gcc等工具在线下载安装的),将gcc-arm-none-eabi-4_8-2014q1-20140314-linux.tar.bz2压缩文件拷贝到cygwin安装目录下/opt/,再使用命令tar xjfgcc-arm-none-eabi-4_8-2014q1-20140314-linux.tar.bz2进行解压,问题如下:
1、此时,进入解压后目录/opt/gcc-arm-none-eabi-4_8-2014q1/bin下直接执行arm-none-eabi-gcc出现的结果是commane not found,
2、然后将安装目录导入PATH下后,再执行arm-none-eabi-gcc则出现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3、还有就是当关闭cygwin再打开cygwin时刚才导出到PATH的地址消失了,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文件不对
gcc-arm-none-eabi-4_8-2014q1-20140314-linux.tar.bz2
这个是 LINUX 下面运行的 ELF 格式可执行文件
cygwin是 windows
你需要的是 PE 格式的可执行文件
关闭 cygwin 后倒入的 PATH 消失的缘故是,你没有放到配置文件里面,请添加到 ~/.bashrc 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不对
gcc-arm-none-eabi-4_8-2014q1-20140314-linux.tar.bz2
这个是 LINUX 下面运行的 ELF 格式可执行 ...

谢谢,那我需要解压的文件是gcc-arm-none-eabi-4_8-2014q1-20140314-win32.zip吗
还有bashrc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需要解压的文件是gcc-arm-none-eabi-4_8-2014q1-20140314-win32.zip吗
还有bashrc在哪个目录下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需要解压的文件是gcc-arm-none-eabi-4_8-2014q1-20140314-win32.zip吗
还有bashrc在哪个目录下 ...

bashrc 就在的用户目录下面
就是登录后默认的目录下面
.bashrc
里面添加路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不对
gcc-arm-none-eabi-4_8-2014q1-20140314-linux.tar.bz2
这个是 LINUX 下面运行的 ELF 格式可执行 ...

非常感谢,解决了,cygwin下还是windows,只能执行window下ex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