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ADC与PDB模块

楼主(2014-06-13):
ADC与PDB模块介绍

ADC模块采用逐次逼近算法,最高可支持16位的解析度,支持差分信号或单端信号输入,内置硬件平均器,可支持1、4、8、16、32次平均采样。支持自动比较,可实现小于等于或大于等逻辑判断。
相对于采用Sigma Delta算法的ADC,该ADC在保持精确度的同时更提高了采样率,适用于采样变化快的信号,而且内嵌PGA模块,可用于小信号的采样。

从上图可见,以PGAxDP/M命名的端口都是支持PGA的ADC采样通道。目前Kientis只在channel 2的差分输入端口集成了PGA。

除了外部的差分、单端输入信号,ADC还能采样一些内部的信号:
运放输出:OP1/2。大家可以在K53系列中找到运放单元
12位DAC的输出通常都会连接到ADC的某个channel
内置的温度传感器输出
Bandgap
参考电压VREFH和VREFL

ADC在某些低功耗模式下是不供电的,以减少功耗,像VLLSx等模式。
LLS模式下虽然不掉电,但是模块保持静态,以减少功耗。
在STOP或VLPS模式下,ADC仍然正常工作,但是前提是使用它内部的参考时钟ADACK, 如上图所示。
在其他模式下都可以正常工作。

在初始化ADC之前,首先要通过SIM模块使能模块时钟,这点和其他模式的初始化一致,不同的是ADC模块需要执行一次校验才能正常工作,飞思卡尔提供了校验的驱动,基本由硬件完成。
下图是两种初始化样例,分别注重采样速度和精度。

上图是ADC模块硬件设计时要遵循的一些原理:
首先是奈奎斯特定理,在进行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要保证采样频率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的2倍,这样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才能完整地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因此当需要使用抗混叠滤波器来采样数据时,ADC模块的采样率决定了该系统的奈奎斯特频率。
其次在某些情况下,比方说有噪声的干扰,这时候需要在输入端并联一个电容,一般0.01uF的高频电容就可以了,可以提高ADC的采样性能。 并且可同时在输入端串联一个电阻,作为RC过滤电路的一部分。

在PCB layout时,尽量把模拟信号的电路靠近ADC输入管脚。

ADC可用于单相电表等应用,使用支持PGA的差分输入端口连接在电阻的两端,可采样流过极小电阻的电压(毫伏级),从而算出电流值,如果把其中一个端点连接在电阻的中点,还能扩大测量范围。

上面是一些有用的参考资料,可通过下列链接来访问: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f?fsrch=1&sr=1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fsrch=1&sr=2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fsrch=1&sr=5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fsrch=1&sr=4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f?fsrch=1&sr=5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p;fsrch=1&sr=17

PDB可视为一个计数器模块,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接收外部的触发信号,并且计数时会和多个数值进行比较,并在每次匹配的时间点输出相关的触发信号,从而触发ADC等模块或运行相关的中断服务程序。

上图可以看到一个PDB通道只有一个trigger信号,却有多个pre-trigger信号,其实两者之间的延迟只有一个peripheral clock,pre-trigger的作用可以理解为选中对应的ADC模块配置,从前文我们知道ADC模块有多个SC1n的寄存器,目前的版本支持SC1A和SC1B, pre-trigger 0 可以理解为选中SC1A对应的ADC,pre-trigger 1 可以理解为选中SC1B对应的ADC,选中配置后再由trigger信号触发对应的ADC采样。

上图的Trigger A/B可以看做pre-trigger和trigger的组合逻辑。这里要注意的是pre-trigger的周期设置要大于ADC的转换时间,否则不但无法触发ADC采样,反而会产生一个PDB sequence error的中断。

利用PDB的特性,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触发两次ADC采样,即上图的ping-pong模式。这里PDB的计数器会和三个数进行比较,当计数器累加到triggerA的设定时间时,会触发ADC A的转换,当计数器累加到triggerB的设定时间时,会触发ADC B的转换,最后计数到PDB的MOD值时,产生中断,并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清楚ADC的COCO标志。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汇总帖链接进入。

楼主:
后续模块资料整理ing,敬请关注!

网友A:
还是没理解PGA和ADC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理解PGA和ADC有什么区别

简单的讲:
PGA用于检测两路电路之间的差分信号,而ADC就是检测单路模拟信号啊!

楼主:
这是FSL的内部培训资料,这一章节用于介绍PDB和ADC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讲:
PGA用于检测两路电路之间的差分信号,而ADC就是检测单路模拟信号啊! ...

差分信号指的是 差值吗?
比如A相3.3V  B相3V,那么PGA转换出来的就是0.3V的数字量吗?

网友:
欣然收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指的是 差值吗?
比如A相3.3V  B相3V,那么PGA转换出来的就是0.3V的数字量吗? ...

是这个意思,而且PGA还可以放大差分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而且PGA还可以放大差分信号。

再请教下这种一般是哪种场合会用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下这种一般是哪种场合会用到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差分放大器,而差分放大器检测微小差分信号的工作,MCU的PGA都可以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差分放大器,而差分放大器检测微小差分信号的工作,MCU的PGA都可以运用。 ...

3Q 多谢讲解!

楼主:
客气啊,都是老熟人啊!

网友B:
有空玩下K10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玩下K10的ADC

K系列的ADC都是一样的啊,这就是介绍的是K系列的ADC啊。

网友:
回复可见~~~~~

网友C:
继续收下,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收下,继续学习。

后续模块资料整理ing,敬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中,多谢分享!!!

后续模块资料整理ing,敬请关注!

网友:
不错,感谢分享,ADC还是很有特色的一块 况且还是16位的

网友E:
收下  谢谢LZ 提供的资料

网友F:
Mark  全是英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下  谢谢LZ 提供的资料

后续模块资料整理ing,敬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rk  全是英文的啊~

后续模块资料整理ing,敬请关注!

网友:
下载下来,慢慢看

网友(2014-07-18):
正在学习这款单片机

网友:
在用KL05 这方面资料好像比较少

网友:
看着挺好。。。。。。。。。。。。。。。。。。。。。。。。。。。

网友:
有针对的重点学习每部分,比单芯片的RM有用多了。

网友:
ADC,正是我想要的,下

网友(2014-08-22):
回复一下,拿fb,收藏pdf,一举两得,楼主你是骗回复的嘛。。。好多。。歇一会儿。。

网友:
回复一下,拿fb,收藏pdf,一举两得,资料建议打包。。

网友:
很方便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一个个下        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隐藏,请恢复观看

网友:
16位的ADC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Kinetis系列的ADC,了解下

网友:
回复一下,拿fb,收藏pdf,一举两得,资料建议打包。

网友:
回复看隐藏内容,顺便收藏资料!!

网友(2014-11-04):
正在弄KL16的ADC,这款芯片好像是没有PDB的

网友:
先收下,了解个概念,

网友:
自己看英文还是有点吃力啊,还需要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收下,谢谢楼主!

你是来灌水的,呵呵

网友(2014-12-25):
带PGA功能,确实可以简化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