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21的DryIce触发识别问题

楼主(2014-06-13):
1.我现在测的是TAMPER_PIN0脚,上拉了10K电阻到后备电池的3V正极上,通过把这个管脚接GND来进行触发
2.我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dryice_init();  //这里面会清DRY_SR的DTF和TAF位
    //
    dryice_enable_clock_and_prescaler(ENABLE);
    dryice_active_tamper_config(ACTIVE_TAMPER_0,active_tamper_polynomial,active_tamper_shift_reg);
    //
    dryice_tamper_pin_direction_config(TAMPER_PIN0,INPUT);                       // TAMPER_PIN0设为输入
    dryice_tamper_pin_expect_config(TAMPER_PIN0,LOGIC_ZERO);                // TAMPER_PIN0的预期值是 0
    dryice_tamper_pin_pull_config(TAMPER_PIN0,ENABLE);                      // TAMPER_PIN0的拉使能
    dryice_tamper_pin_polarity_config(TAMPER_PIN0,INVERTED);             // TAMPER_PIN0反转
    glitch_filter_prescaler_switch(TAMPER_PIN0,DISABLE);                    //干扰滤波器禁用
    glitch_filter_width_select(TAMPER_PIN0,10);                             //配置干扰滤波宽度
    glitch_filter_prescaler_select(TAMPER_PIN0,PRESCALER_CLK_512_HZ);       //配置预分频器选择
    glitch_filter_prescaler_switch(TAMPER_PIN0,ENABLE);                     //使能干扰滤波器
    dryice_pin_tamper_config(TAMPER_PIN0,ENABLE);  //Tamper Pin Enable  管脚
    dryice_int_tamper_config(9, DISABLE);  //Test Mode Enable
    dryice_int_tamper_config(8, DISABLE);  //Flash Security Enable
    dryice_int_tamper_config(7, ENABLE);   //Security Tamper Enable
    dryice_int_tamper_config(6, ENABLE);   //Temperature Tamper Enable  温度
    dryice_int_tamper_config(5, ENABLE);   //Clock Tamper Enable        时钟
    dryice_int_tamper_config(4, ENABLE);   //Voltage Tamper Enable      电压
    dryice_int_tamper_config(3, ENABLE);   //Monotonic Overflow Enable
    dryice_int_tamper_config(2, ENABLE);   //Time Overflow Enable
    //
    DRY_CR |= DRY_CR_TFSR_MASK;   //Tamper Force System Reset
3.实测拉低TAMPER_PIN0后确实是触发了,芯片自动复位,32字节RAM自动清空了了,但读出来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TPF_MASK;  //Tamper Pin Flag  还是0,应该PIN0那个位置1才对呀
4.发现第一次上电没初始化时读取DTF和TAF两个位就已经是1了,就是说一上电就已经触发了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DTF_MASK;  //DryIce Tamper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TAF_MASK;  //Tamper Acknowledge Flag
   我怎么分辨是第一次上电导致的触发,还是真的tamper管脚触发的呢,我读了其他DRY_SR标志位,也全是0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DTF_MASK;  //DryIce Tamper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TAF_MASK;  //Tamper Acknowledge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TPF_MASK;  //Tamper Pin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TMF_MASK;  //Test Mode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FSF_MASK;  //Flash Security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STF_MASK;  //Security Tamper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TTF_MASK;  //Temperature Tamper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CTF_MASK;  //Clock Tamper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VTF_MASK;  //Voltage Tamper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MOF_MASK;  //Monotonic Overflow Flag
   dryice_tmp = DRY_SR & DRY_SR_TOF_MASK;  //Time Overflow Flag

网友:
你好,楼主!
Sorry,没有看到你的问题,
建议你创建SR,以获得技术支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020-1-1.html

楼主:
正在等网下的技术支持处理中...,谢谢了

网友(2014-07-17):
引用 楼主:
正在等网下的技术支持处理中...,谢谢了

这方面的资料需要签署NDA保密协议才可以获得,所以不便在论坛里与大家讨论,最好通过FAE或SR技术服务请求的方式获得技术支持。
以后遇到其他问题,欢迎来飞思卡尔版块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