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装Cadence16以上的坛友帮个忙

楼主(2014-06-14):
朋友搞了一个原理图要我帮忙layout,我用Cadence 15.5打不开,提示“Attempt to read a design file which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version of database”,看起来是版本问题。有装高版本的朋友请帮忙看看能否打开,并帮忙转成低版本的,谢谢~

网友A:
用16.5可以打开,保存的时候只能另存为16.2.你试试看,能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6.5可以打开,保存的时候只能另存为16.2.你试试看,能不能打开

谢谢这位朋友热心相助 16.2的也打不开,看来只能装个高版本的了。辛苦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热心相助 16.2的也打不开,看来只能装个高版本的了。辛苦辛苦 ...

客气了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