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使用层次图,你会发现ORCAD/PADS/CADENCE跟AD比都弱爆了

楼主(2014-06-14):
无意看到这个挖坟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1494362-1-1.html”““在AD中画原理图是享受”,Altium和OrCAD等的原理图比哪个更强?”,发现这个贴里大部分人估计都没有层次图的概念……

我由于工作的原因,接触过大量其他公司(包括huawei、ZTE等)提供的原理图(ORCAD居多)和PCB(pads或allegro),没有一个能入我法眼的……这些图统一的特点是“巨大”,还随心所欲的使用全局网络标号(像C里的全局变量)……
你能想想几百上千个元件挤在一张A0图纸上的感觉吗?再大的显示器打开也看不清,只能不停放大……你看到一个密密麻麻管脚IC上密密麻麻的全局网络标号会不会发呆:它们到底连到了哪些地方?
有些是分成若干张子图,但是也毫无层次图的概念,纯粹是把超大图切割成A3,A2而已。

你会怀疑:这些公司的人有这么牛X吗?这么大的图都不出错……
——你的怀疑是对的。我看到的图纸版本号基本都是V2.x以上,你想象一下他们放出这个图之前打样-debug-再打样-再debug……的囧样。也就大公司才有这样的资本折腾研发资金吧,对研发来说好处还是很大的:debug不会花太多精力,但是会给公司一种很努力加班加点的好形象
有次和ZTE的工程师交流,听说我们搞SDH都能一版成功,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给各位的忠告就是不管用什么工具,正确的坚持使用真正的层次图才是对的。
前面提到的SDH,仅使用了6层板(主芯片厂家demo板外包PCB设计,人家搞了10层板),很多芯片都是三四百引脚的BGA,用了18张A4图纸就装下了,看起来很赏心悦目,结构清晰……用得工具就是很多人鄙视的AD……这么复杂的板能这么轻松的搞定,得益于:
1-完美的层次图让原理图结构清晰
2-线束功能让连线简洁明了。线束可能是AD独有的。它能把网络标号、BUS总线,甚至别的线束……一起打包成一根粗电缆,完全参考机箱里线扎的思想。例如某个几百脚的IC,需要跟其他电路连接,信号有:32位地址总线、32位数据总线、读/写控制、使能、复位、片选等六七十个管脚……用其他工具,最简单的是用全局网络标号来连接,设计和审核都是煎熬;好一点用普通层次图,只能精简一下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对外连线还是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图都很大。而这里只需一根线束!
3-严禁的原理图编译(以前protel叫DRC)确保了端口不匹配(缺失、方向不同)、空白连线、悬空的网络标号、两输出脚冲突(首先原理图元件库必须严格按照datasheet指定的IO方向来设置管脚)……
4-智能元件库制作向导。几百脚的复杂IC,从datasheet导出或者从厂家网站下载(FPGA都有的)得到excel表格,复制粘贴,点点鼠标就搞定了,还绝对不会出错
6-自动FPGA管脚交换。因为连线很多很复杂,别人用10层板,我们只用6层板,是因为:把FPGA放到中心,其他IC的互联管脚都直接拉到FPGA附近,然后执行一下自动管脚交换,让他们就近连到FPGA,再反向同步到原理图,搞定。你可以把FPGA当作一个十几层的PCB,它内部可以很简单把任意管脚连接到一起(就像飞线一样),输出还带了驱动,可能把信号整形。

楼主:
标题要火爆一点……呵呵
请只看内容

楼主:
我发现很多人都轻视原理图重视PCB……可能他们都觉得原理图能看明白就可以了,PCB更重要
我是恰恰相反,每个新项目,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原理图上了。反复把原理图搞明白了元件参数计算对了,更新到PCB后,根据原理图功能再花第二多的时间布局,最后PCB走线大部分也就随便连一下——注意是大部分,因为我知道哪些少数的线是需要注意等长/阻抗控制/隔离屏蔽的,BOM导出稍微整理一下格式就能直接生产。

网友:
感觉楼主好专业!

网友A:
ad 的PCB 多层板画起来太卡了的说

网友B:
ORCAD也可以画层次图啊

网友C:
没看懂耶~~到底楼主说的层次图是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CAD也可以画层次图啊

我最先使用的就是ORCAD,后才才转到protel/AD的。
ORCAD的层次图相当于protel级别,跟AD原理图没法比(主要是线束、多通道)。
ORCAD的最大缺点只能undo一次,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忍受的……
还有对我这种热衷设计的人来说ORCAD的连线也是很难以忍受的,不通用的大家都一样,通用的,我喜欢不厌其烦的把单元电路精心设计排列好,然后阵列粘贴一次搞定整张原理图,或者用多通道。我看很多人都喜欢ORCAD原理图拖拽元件时连线跟着走——他们共同特点是都喜欢用一张超大的图纸,在上面随便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耶~~到底楼主说的层次图是神马?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示例,刚好还用到了线束,把RMII的9根信号线打包成一根线束:
以太网数控电源0-36V/0-4A(可自由扩展容量)开源助手招募...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61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的PCB 多层板画起来太卡了的说

我用一个5年前的很低配置的集成显卡笔记本,画3千元件的多层板一直跑的很流畅……
这个电脑没有游戏、360一类的软件,任务管理器很清爽

网友D:
LZ完全忽略了广大通信类电路设计者,跟你说,有些活ALTIUM根本干不了

网友E:
lz说的是这个吧,这个应该是自动生成的吧,根据每个子的SCH

网友F:
呵呵,PADS一样可以多张原理图多个层的,而且会比AD流畅多,其他没用过,我只用过AD,PADS,eagle,个人觉得eagle布线不好布,很不习惯。AD感觉还行,就是有些笨重,PCB布线上远不如PADS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示例,刚好还用到了线束,把RMII的9根信号线打包成一根线束:
以太网数控电源0-36V/0- ...

就是指像做fpga那样把整个电路分成一个一个的blackbox然后再对每一个blackbox画具体电路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完全忽略了广大通信类电路设计者,跟你说,有些活ALTIUM根本干不了

你可以搜索一下前面提到的SDH是什么东西……

网友G:
牛头不对马嘴,说层次原理图有优点可以承认,这跟AD鸟关系。AD的PCB和Allegro差了十万八千里,原理图也没orcad通用和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PADS一样可以多张原理图多个层的,而且会比AD流畅多,其他没用过,我只用过AD,PADS,eagle,个人觉 ...

对我来说,只会用到手动+交互式布线,那些自动布线什么的从来不考虑,所以不清楚这方面的对比……

只知道工作中和我接触过的用pads的客户,看到我的PCB后交流,都说没想到现在protel比pads强这么多了……
你可以找出一些pads强的地方,我应该能逐一把它PK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指像做fpga那样把整个电路分成一个一个的blackbox然后再对每一个blackbox画具体电路是吗? ...

对。
还有搞过C/C++编程的人应该马上能联想到结构体、对象……看来算法思想在哪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头不对马嘴,说层次原理图有优点可以承认,这跟AD鸟关系。AD的PCB和Allegro差了十万八千里,原理图也没or ...

你这样就是没依据的喷了,这点没法接受……

建议你也找些例子来,指出某些功能在这些软件上是怎么快捷、强大的实现,而AD做不到或很难用的,我们再PK一下……

网友E:
差分阻抗线调精确长度以前用过AD非常难调到希望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完全忽略了广大通信类电路设计者,跟你说,有些活ALTIUM根本干不了

今天罕有的这么晚还在线,就是在加班做一个MSTP的产品,你可以搜一下这玩意……
一般人以为通信产品就怎么怎么……其实只是这玩意一般人接触不到才神奇化了。
其实通信产品是最容易设计的,比哪些消费品好搞多了。因为它对成本没什么要求,板子可以做得很大,随便8层甚至10层以上,再多的线,分一个单独的层一下就整齐走过去了;再复杂的线,过孔都免了,放个FPGA当面包板在内部自由飞线。
通信产品关键的走线不会很多的,像现在做的简单MSTP,就光模块有两对高速差分线,告诉PCB厂家,这两对线要差分100欧,他们会告诉你线宽、线距,根据这要求改一下线就OK了,其他都是200M以下的走线(外部高速串行信号到了板内变成并行的总线,速度就降下来了),随便走就行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可争议的,不是每个人都把目光放在软件上,各有利弊。

网友H:
目前我的概念,还是PADS比AD强。希望楼主能提供证据让我享受更好的工具

1、AD版本各种各样奇葩的Bug。有些版本原理图出PDF的时候,居然会掉点。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缺陷。PADS各个版本,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级别的问题。

2、PADS的原理图和PCB联动,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功能。任意单个或多个元件、引脚、网络都可以交互高亮选中。这个在AD中有完整的替代方案吗?

3、PADS中可以实现任意形状的焊盘和孔。AD中据说要用圆孔一点一点拼凑?这个我不太了解。

我目前认为iAD比PADS强的地方是元件布局工具比较好。有各种对齐和等间距分布工具。以前一直对PADS没有这个功能有很深的怨念。重度强迫症对于元件没有排整齐,间距不一很难接受。以前都是手工一点一点摆。不过这个我通过写一个脚本程序也在PADS中实现了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分阻抗线调精确长度以前用过AD非常难调到希望的长度

你out了……
AD所有版本差分线都很好走。假设你有一对差分线,如USB的D+和D-,这样做:
1-原理图里把网络标号命名为D_p,D_n(这两个后缀会直接被识别为差分线),再放置两个“differential pair”,这样更新到PCB时,就会自动识别为差分线
2-在PCB里可以直接拉差分线,OK
3-如果空间有限,只能先单根走,也没关系,走完后,按"T R"进入手工走蛇形线模式,单击较短的那根差分线,顺着线的方向划一下鼠标,漂亮的蛇形线就出来了……会有一个悬浮框提示目前两个网络长度的,很轻松就完全吻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目前我的概念,还是PADS比AD强。希望楼主能提供证据让我享受更好的工具

1、AD版本各种各 ...

兄弟能分享你的脚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 的PCB 多层板画起来太卡了的说

把动态铜的自动挖空点掉,布好再挖空。要不然你拖一下就得计算一次。我allegro 6层板时就已经拖不动了。

网友E:
我现在用METOR EE,AD的推挤功能如何? 这对拉高密度的板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前我的概念,还是PADS比AD强。希望楼主能提供证据让我享受更好的工具

1、AD版本各种各 ...
1、AD版本各种各样奇葩的Bug。有些版本原理图出PDF的时候,居然会掉点。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缺陷。PADS各个版本,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级别的问题。

——你out了……我是从来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现在AD的smart pdf导出后,会像书本一样,自动生成元件、网络标号所有,在左边索引栏点一下,自动跳转到相应位置
2、PADS的原理图和PCB联动,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功能。任意单个或多个元件、引脚、网络都可以交互高亮选中。这个在AD中有完整的替代方案吗?

——你out了……说一下我是怎么做新产品的吧,原理图设计好了,更新到PCB,此时各个封装是乱糟糟摆放的;然后在原理图里划拉一下选中一个模块所有元件,按一下“T S”,自动跳转到PCB界面,并且已经选中了这些元件,然后点一下各种自动排列,最后拖拽到相应位置,手工微调一下,完成布局……其他的模块依此类推
3、PADS中可以实现任意形状的焊盘和孔。AD中据说要用圆孔一点一点拼凑?这个我不太了解。

——你out了……任意形状我不清楚,AD的焊盘轮廓形状有圆、四方形、八边型,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设置X/Y方向尺寸;孔只有圆形和椭圆形;一组合就有很多种了。我这么多年没发现有别的需求。特殊的焊盘——我只用过椭圆型槽孔的焊盘,如用于USB、RJ45等外壳固定引脚,AD里是可以直接做封装就设置好的。当然在PCB里也可以直接修改焊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最先使用的就是ORCAD,后才才转到protel/AD的。
ORCAD的层次图相当于protel级别,跟AD原理图没法比(主 ...

呵呵。原理图纸大点的话,可以随便摆。官方开发板SCH也画得老大。
ORCAD有些地方确实艹淡,用着非常不爽。刚上手时,画原理图和布线,经常出现画完保存之后又恢复的情况,搞得我要命名一堆版本。至于一次undo,则是点错了立马重新打开,这个没办法。要命的是Allegro,板子大了或者线多了或者dynamic shape多了且开着smooth容易崩溃。而且allegro的自动编号比较烂,它就是按元件设计的原点坐标开始编号,完全不考虑器件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METOR EE,AD的推挤功能如何? 这对拉高密度的板很重要

推挤我是很满意了……
1-如果拉线时推着少数几根线走,前面碰到绕不过的如焊盘,会自动跨越焊盘;太多的线好像不行,估计是觉得复杂不想更复杂化吧,我也想不到哪里会有这样的需求。
2-前面有过孔、走线会自动把过孔和走线推挤着走

其实高密板更好走线,因为它们允许走3mil以下的线,感觉豁然开朗了,贴片焊盘之间都能穿过几根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out了……我是从来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现在AD的smart pdf导出后,会像书本一样,自动生成元 ...

第一点,这个是有证据的。你看看春风电源的PDF原理图。就是AD转PDF出来的。有些关键的地方居然就掉了点。如果不清楚这个Bug。根本看不明白原理图

第二点,你提到的这个功能还是无法跟PADS比的。要按快捷键。只能单向。在PADS中完全是全自动的。

还有一点,PADS中,可以右键直接选择操作元件、Pin、网络、PCB中Pin与Pin之间的连线。这个我在AD中没有找到同等快捷的操作方式,请指点

在实际使用中,第二点和第三点对效率的提升是非常高效的。你在画图的很多理念,我在PADS上也是一样的

比如,我在做MCU IO分布的时候,画原理图的时候,我基本上不需要怎么考虑顺序。到实际画PCB的时候。我会根据走线和布局来调整IO顺序,这样走线就很顺了。而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在PCB中选中要调整的网络,直接交换好之后,反标到原理图中。整个过程都是原理和PCB互相高亮统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原理图纸大点的话,可以随便摆。官方开发板SCH也画得老大。
ORCAD有些地方确实艹淡,用着非常不爽 ...

呵呵好不容易看到有用其他软件的现身说法……竟然cadence都会崩溃?

图纸大了有什么坏处呢……试过改了原厂的评估板,拿去跟他们交流,他们把A2,A1的图纸打印成A4,拿出来一看,看毛啊……再到其他部门换打印机打印A3图纸,还是看不清楚……
而我们不管什么图,坚持用层次图设计,结构清晰不说,都是A4的图幅,打出来很大、看得很爽

网友J:
pads router中布线编辑功能要甩ad几条街,布线一般一次很难布到位,预布线后就是各种调整,router中shift+s很容易就把线调整到位,还有差分,等长在router中都比ad方便,在布差分线的同时就能通过快捷键在d+,d-,两根线中轮流切换。并且pads还能无缝的将pcb导出到hypess中做pcb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和电源完整性分析。ad用了7年,pads才用了半年左右,真心觉得ad画原理图确实能做的很好看,但是就不要把pcb layout拿来和pads比了。

网上稍微复杂点的板子基本上都是orcad+allegro。

网友J:
orcad也是能做层次图的,orcad有上下的层次连接符和平行的页面连接符的,各个手机厂商的图纸不都是很多页吗?

orcad中建立复杂的元器件原理图封装也非常方便,在芯片的datasheet中将引脚号和名称拷贝的excel中,在建立封装的时候就能直接将几百个引脚从excel中复制到orcad中。

我觉得ad中就个harness比orcad方便了点,其他还真没觉得比orcad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点,这个是有证据的。你看看春风电源的PDF原理图。就是AD转PDF出来的。有些关键的地方居然就掉了点。 ...
第一点,这个是有证据的。你看看春风电源的PDF原理图。就是AD转PDF出来的。有些关键的地方居然就掉了点。如果不清楚这个Bug。根本看不明白原理图

——其实春风的这个图就是我说的不规范的那种(虽然佩服他开源的精神)……由于他只开放了pdf,不清楚他这个pdf是什么软件转出来的。我一直用acrobat7.0,虽然占用空间比较大,从没发现过问题
第二点,你提到的这个功能还是无法跟PADS比的。要按快捷键。只能单向。在PADS中完全是全自动的。

——其他高亮选中功能我不清楚,因为没需求,我只用到了原理图到PCB,偶尔debug时会用到PCB到原理图。我觉得这个足够并且最好,否则这张图纸选中了一批,到另一张图纸又选中一批,然后你在PCB里自动排列了一下,已布线完成的元件全飞了,傻眼了……还有我坚持用A4的图幅画原理图,笔记本小屏刚好,换个大点的显示器,屏幕还有空白的地方,都是一目了然的,好像用不到更复杂的选中功能
还有一点,PADS中,可以右键直接选择操作元件、Pin、网络、PCB中Pin与Pin之间的连线。这个我在AD中没有找到同等快捷的操作方式,请指点

——AD的选中方法简直太多了,没法一一列举。你可以选择划一下鼠标,选中碰到的或者框住的东西。也可以按S P,点一下某个网络,就自动选中了所有连线过孔焊盘
AD按一下Shift+S能切换到单层显示模式,其它层就变成灰色——这个功能在选择元件、走线,布线,最后检查走线都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pads router中布线编辑功能要甩ad几条街,布线一般一次很难布到位,预布线后就是各种调整,router中shift+s ...
pads router中布线编辑功能要甩ad几条街,布线一般一次很难布到位,预布线后就是各种调整,router中shift+s很容易就把线调整到位

AD点击某根线,拖拽一下,就把其他走线推挤得整整齐齐的
,还有差分,等长在router中都比ad方便,在布差分线的同时就能通过快捷键在d+,d-,两根线中轮流切换。

请看一下我前面回复的差分线布线过程,看看还有哪点不够好的……AD是直接差分布线啊,点差分线的任意一根,直接就拖着两根线走了,间距就是严格按照你在规则设置的间距……
还有AD可以选中几十根线(不管差分不差分),直接拖拽一把走线往前走……
原理图里也可以用一个框把一大堆网络选中,添加一个总线标记,然后在PCB里很方便的等长
关于等长,我想前面的示例已经说明白了,应该不会有更好的方式了。因为最完美的走线还是要手工走出来的(我还没试过在产品里用自动布线,所以太自动的我不了解),一个再复杂的板(如DDR3),需要等长的线也不会很多的,手工搞好一点很有必要。
并且pads还能无缝的将pcb导出到hypess中做pcb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和电源完整性分析。ad用了7年,pads才用了半年左右,真心觉得ad画原理图确实能做的很好看,但是就不要把pcb layout拿来和pads比了。

AD里直接仿真,根本不用这么费劲导出来再导到其他软件了……呵呵
网上稍微复杂点的板子基本上都是orcad+allegro。

这个是因为复杂的板都出自原厂,原厂由于历史因素都用这些(其实pads也很多),就这么简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春风的这个图就是我说的不规范的那种(虽然佩服他开源的精神)……由于他只开放了pdf,不清楚他 ...

画图有没有层次跟出PDF有什么关系,出PDF是AD的软件功能。原理图上显示有点,出了PDF居然没有点。这个完全无法接受。

AD的低级bug是出了名的。不仅仅是这个。还有各种各样奇葩的Bug。包括网络名称改动会软件崩溃等等。网上讨论这个的太多了。

第二点,你是没享受过联动交互的好处,建议你体验一下PADS的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orcad也是能做层次图的,orcad有上下的层次连接符和平行的页面连接符的,各个手机厂商的图纸不都是很多页吗 ...

问题就是你说的“各个手机厂商的图纸不都是很多页吗?”在我看来都是很不规范的(图纸太大、随意连线、顶层基本都是光秃秃的方块)……所以层次图功能是都有,但是设计的人随便画就没办法了。
我觉得ad中就个harness比orcad方便了点,其他还真没觉得比orcad好的地方。

线束(harness)在原理图的出现我觉得是革命性的……走线简化能让图纸更小、模块逻辑更清晰,(现实中,不懂电路的人都能看懂我的原理图并指指点点了,你说AD够伟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pads router中布线编辑功能要甩ad几条街,布线一般一次很难布到位,预布线后就是各种调整,router中shift+s ...

似乎有一些厂商用第三方原理图+ALLEGRO画板。比如pads,ad,然后导出网表,直接在allegro里面布线。

网友J:
ad能做pcb的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仿真???注意是pcb,不是 原理图呢。恕我孤陋寡闻了。还请赐教。

我只想说,你说的这些功能pads中都有,并且我在ad中也用过这些功能,相比较起来,我觉得pads layout更方便。其他的也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画图有没有层次跟出PDF有什么关系,出PDF是AD的软件功能。原理图上显示有点,出了PDF居然没有点。这个完 ...
画图有没有层次跟出PDF有什么关系,出PDF是AD的软件功能。原理图上显示有点,出了PDF居然没有点。这个完全无法接受。

估计他用的是一些简陋的pdf制作软件……这个跟AD没关系的。我画的所有原理图都是要打印出来的,画过的板超过200个(很多还是protel2.5和99)了,我说从没发现过问题你信么?
AD的低级bug是出了名的。不仅仅是这个。还有各种各样奇葩的Bug。包括网络名称改动会软件崩溃等等。网上讨论这个的太多了。

你说的这些我还真没发现过任何一个……要说个例,前面这么高端的cadence还有说容易崩溃呢

第二点,你是没享受过联动交互的好处,建议你体验一下PADS的这个功能。

应该是有用的,但是从来没这个需求……因为我首先原理图就严格按规范去画,模块化,这个所谓联动交互只在布局阶段用到了。从PCB更新到原理图,只在几百条腿的FPGA自动交换管脚时用到。其他的接插件,尽管也可以,但是对外的我更喜欢事先整齐的定义好信号,PCB里顶多绕一下走线加个过孔,线不多也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J:
ad能做pcb的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仿真???注意是pcb,不是 原理图呢。恕我孤陋寡闻了。还请赐教。

我 ...

说得就是PCB……
这个你有需要的话还是找书本仔细学一下,我几年前学的时候只是简单了解一下,PCB里要设置不少的规则(用什么软件都免不了)。
事实上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原理图和PCB里的仿真我都极少做。像前面提到的,再复杂的板需要关注的关键走线都很少(射频的拷贝原厂参考布线,等长自己搞定,差分、阻抗什么的找PCB厂家要线宽/线距参数),而我的板基本都一次搞定,所以你得相信我的论调

网友:
个人觉得那些说PCB layout好的都是不追求过程的,因为好的产品是从创意到开发到最终产品都优秀的,仅仅是看最终结果,那只能说没有所谓的工匠精神,只追求结果。
不过AD在仿真模拟和高端复杂布线方面可能确实不如那些贵的要死的产品,不过自从第一次用了AD的子图之后,对于重复的部件和各个子模块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种方式,毕竟自己写的程序过3个月就忘记了,原理图要修改,特别是数字系统,把问题和范围在最小的范围内解决,真的是省时省心的很棒的解决方案。

网友:
精彩,好久沒看到這樣的討論貼了

网友K:
楼主,你表扬AD 的原理图的 可能就是 多通道设计 和 线束打包功能吧?
我觉得其他的软件没这么突出的特色,其实也没什么,

1.  orcad  在复制器件的时候会自动重新命名元器件。AD不会
2. 我记得 orcad 可以直接 和pspice 对接仿真

再好的原理图最后都要交给layout 人员来 实现。我以前对AD的怨念如下,只是不知道现在ad14有没有改变
1. 以前用AD09的时候。每一次重新铺铜 都是一种 对电脑 和 时间的挑战。 pads 和allergo的铺铜速度比它快很多很多
2. 到目前为止我没发现怎么删除ad负片中的 死铜(当然可以手工用fill 将负片中的死铜遮住,只是死铜一多就..............)
3. ad的pcb板框 不支持自动 倒角。。。。恩,得要你手工在keepout 或者机械层中画弧角
4. 修线功能, 在AD中 ,如果一条线是分几段画完,如果想移动一下,其效率还不如重画一次!!! PADS 和 allergo 的修线功能很强大。就这一条就可以让我放弃AD了
5。我记得AD 是不能推挤过孔的?非常的麻烦
6. AD 这么实现T型连接点  ,4片DDR2 树型结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真的是用得很熟的样子~~我就再问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AD厘米PCB走线的快捷键是哪个?这么多年 ...

AD 快捷键 和protel 是一样的。 先按p 在按T 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K:
AD 快捷键 和protel 是一样的。 先按p 在按T 走线

谢谢指教!这个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个还称不上是快捷键,只是键盘选取菜单命令,难道真的没有一个键的快捷键吗?

网友:
好帖!讨论的相当热烈,印象深刻啊!!!

网友L:
以前项目的电路板上芯片的封装是55*55的BGA,而且板子上有3片这样的芯片。。。。线速300gb带宽,不知道人家是怎么设计电路板的。。。。什么软件这么牛逼!

网友:
俺喜欢PADS里的任意角布线,容易布线,不过很难看。

网友M:
在各电子论坛,每个月每个版块都有类似的月经帖.这种贴除了会引起口水战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网友N:
虽然一直在用ad的多层次画sch,不过cadence也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啊,而且pcb的layout上,cadence强大的不是一点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表扬AD 的原理图的 可能就是 多通道设计 和 线束打包功能吧?
我觉得其他的软件没这么突出的特色 ...
1.  orcad  在复制器件的时候会自动重新命名元器件。AD不会

你如果使用层次图模块化设计,再为维修部门着想的话,肯定会为这个功能有怨念的……
通常一个板的子图不会超过10个,并且每个子图元件数目不超过100,所以我最常用的做法是:子图1所有元件从100开始命名,子图2所有元件从200开始命名……把图纸打印一份给维修同事,他们在PCB上看到R212就能直接翻到子图2,看到U606就能直接翻到子图6……根本不用培训。
以前在东北的时候去过其他公司帮修设备,看到他们招个维修的都要老师傅带半年,摊开一张A0图在那研究,我惊呆了……

2. 我记得 orcad 可以直接 和pspice 对接仿真

两个都是可以直接画完原理图就仿真的,功能基本一样

再好的原理图最后都要交给layout 人员来 实现。我以前对AD的怨念如下,只是不知道现在ad14有没有改变
1. 以前用AD09的时候。每一次重新铺铜 都是一种 对电脑 和 时间的挑战。 pads 和allergo的铺铜速度比它快很多很多

设置成实心铜模式,多烂的电脑都是一下搞定。protel99以前都是用线条来堆叠的,所以慢,AD老板收购了一堆公司,专利不缺了,所以也用上实心铜了

2. 到目前为止我没发现怎么删除ad负片中的 死铜(当然可以手工用fill 将负片中的死铜遮住,只是死铜一多就..............)

负片一般都是地和电源层,用直线切割一下就是了,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死铜……

3. ad的pcb板框 不支持自动 倒角。。。。恩,得要你手工在keepout 或者机械层中画弧角

这个应该是小问题,我更喜欢自己控制,而且复制粘贴3次应该是很轻松的事

4. 修线功能, 在AD中 ,如果一条线是分几段画完,如果想移动一下,其效率还不如重画一次!!! PADS 和 allergo 的修线功能很强大。就这一条就可以让我放弃AD了

前面回帖已经提到这个了,随便推挤,轻松搞定。并且AD可以选中几十根线,一起拖拽出来
5。我记得AD 是不能推挤过孔的?非常的麻烦

可以推挤过孔和线条
6. AD 这么实现T型连接点  ,4片DDR2 树型结构?

这种关键线我从来都是计算后手工布的,所以不了解有没有什么高级功能。前段时间刚布了一个有2片DDR3(1.2GHz)的板,首先把DDR3和SOC品字形放好,三角形重心偏下放一排过孔,拉完一边DDR3的线就等长一次,接着拉另一边的线,再等长,接着是终端匹配电阻,最后是SOC这一段,没感觉有什么费劲的,比原厂demo哪些随便绕的好多了。
题外说一下,这个板原厂demo的我测量了一次走线,发现他们原理图虽然要求等长,实际上同组信号最长与最短差了1200mil!没有一组做到等长了……
所以你想想外面所谓专业的布板公司是什么德性……还敢放心的交给他们吗?

其实DDR3之类的没这么严格要求了,电信号在普通PCB上的速度大约是光速的一半,换算到我们习惯的单位,就是1ns走15cm(也就是5909mil),1.3GHz一个时钟周期是0.769ns,一般时钟沿允许1/10周期的抖动,也就是0.0769ns,在这段时间内电信号走了距离:0.0769ns*5909mil=454mil。
所以你搜到的哪些说DDR布线动辄要求等长误差10mil5mil的,可以一笑置之。实际上再考虑到驱动层软件修整的因素,前面提到的差别1200mil真不算什么。
回到你的DDR2,更是不值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这个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个还称不上是快捷键,只是键盘选取菜单命令,难道真的没有一个键的快捷 ...

AD和PROTEL都可以随便定义快捷键。
我就喜欢把F7和F8定义成上一层和下一层,这个在用笔记本时对布线最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项目的电路板上芯片的封装是55*55的BGA,而且板子上有3片这样的芯片。。。。线速300gb带宽,不知道人家 ...

看了前面你应该就有判断了
这种板其实是很好做的,因为你有最好的服务,不管啥要求,砸钱下去人家就能给你做出来。并且板内转换为并行信号后,单根线的速度能达到几百M都顶天了。至于这么牛的转换怎么实现,靠ASIC和FPGA厂家去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N:
虽然一直在用ad的多层次画sch,不过cadence也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啊,而且pcb的layout上,cadence强大的不是 ...

层次图是所有EDA软件都支持的,取决于设计者是否坚持去做……
并且目前据我了解只有AD有线束(harness)功能,前面回帖提到,这个是革命性的功能。当你有复杂系统(比2000个以上元件的板)需要设计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你肯定会把其他工具都扔掉

网友O:
一直没用明白 怎样将 总线端口 加到线束里,有相应的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各电子论坛,每个月每个版块都有类似的月经帖.这种贴除了会引起口水战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

恰恰相反,很有意义……
我以前还没看到过像这个贴一样用工程实例来PK,并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和平PK,希望能保持这个氛围,呵呵

网友N:
引用 楼主:
层次图是所有EDA软件都支持的,取决于设计者是否坚持去做……
并且目前据我了解只有AD有线束(harness) ...

是这样的,当时用ad的层次画原理图是为了使用多通道功能,这样十几路ad采集电路,layout的时候so easy。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这个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个还称不上是快捷键,只是键盘选取菜单命令,难道真的没有一个键的快捷 ...

根据其它软件的使用经验,应该是可以自行设置快捷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直没用明白 怎样将 总线端口 加到线束里,有相应的例子吗?

把总线当一个网络标号加进去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这是我正在画的图。实际上线束还可以加入其他线束(其他工程,懒得找图了)……就跟软件编程面向对象一样,可以把数据层层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这样的,当时用ad的层次画原理图是为了使用多通道功能,这样十几路ad采集电路,layout的时候so easy。{ ...

谢谢实例支持

网友Q:
ALTIUM要是被有高端PCB软件厂商收购,才有机会发展更好,感觉就是比较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根据其它软件的使用经验,应该是可以自行设置快捷键的吧

都可以的。
很多人习惯了一种就不想换了。
以前我用ORCAD的时候习惯右手鼠标,左手I O缩放;后来用protel99习惯右手鼠标左手up down缩放……

现在习惯了用AD……
一次跟客户交流,我左手托着下巴,右手拿个鼠标,放到左边,左边的图自动平移出来,放到右边,右边的图自动平移出来……拨一下中间滚轮,图纸自动缩小,向上拨一下滚轮,图纸自动放大……点一下端口号,自动跳转到上一级或下一级层次图……把他羡慕的真想把ORCAD换掉

网友R:
经常用ad走差分,不过确实很垃圾,ad的算法有时候就让你吐血。

网友:
既然这些软件都是成熟的软件,就证明大家能做的事都可以做。 orcad被欧美工程师用了几十年了,protel/ad也被中国学生用了十几年了。  都不是好好的吗
就像楼主说的, 大公司给你的都是orcad格式, 你敢自己格式转换成AD再layout吗?  呵呵 谁都不知道转了之后会丢什么.

这种口水,就像很久之前的linux/MACOS比windows好用, 命令行被窗口效率高。 学生党花大量的时间来争论这种事情, 菜鸟还没开始做就被网上大量的争论给吓唬到了。
呵呵, 其实无益,  你觉得好用就把经验整理一下写出来就好了。  一味贬低也不是很cool.

楼主:
引用 网友Q:
ALTIUM要是被有高端PCB软件厂商收购,才有机会发展更好,感觉就是比较好上手。。。 ...

好像刚好相反,几年前在eeword好像看到个报道说AD老板已经收购了cadence?之前还收购了几个其他的EDA公司
这些国际公司的股权都很复杂的,苹果好像还是ARM的最大股东呢

网友S:
引用 楼主:
估计他用的是一些简陋的pdf制作软件……这个跟AD没关系的。我画的所有原理图都是要打印出来的,画过的板 ...

出PDF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是用打印功能,选择PDF打印机,是有问题的,否则AD公司的可以去撞墙了。
出问题的是AD的File菜单中有个“Smart PDF”,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R:
ad的缺点基本有以下几个:1.无法进行si仿真。前仿后仿都不行。无法进行pi仿真。2.pcb稍微大了点或者层数多了就很卡。3.原理图看时间长了想吐,pcb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4.无法使用虚拟t型连接点,画多少ddr基本等于扯淡了

网友T:
用过多通道和线束功能,尤其是多通道,在大量重复的PCB里面简直是神の救济,类似16通道甚至32通道的模拟采样板,前端信号调理电路基本上一样的,于是只要画一份原理图,布局布线一个ROOM的PCB,剩下的全部从拷贝ROOM格式里面把剩下所有通道全布好了,堪称神器。
然后LZ有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原理图远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我反正是比较重视原理图的,不仅仅是用层次图保持整个工程的架构清晰,而且强调每个元器件从原理图库开始都要是正确的,可用的(包括封装,库存),这样不仅可以通过AD生成非常好看的BOM表拿去给采购,而且后期绘制PCB的时候开足DRC,认真设计规则,用DRC保证实现上没有错误,用原理图保证逻辑上没有错误,整块板的一次成功率确实就能上去。
最后,不稳定的问题,说实话,有,某些版本特别多。但是首先我没付钱,这是第一;其次,作为一个大型数据库软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对OS也是有要求的,一模一样的版本,我同事的电脑上完全用不起来,我的则几乎不影响工作。我想,除了我人品好之外就只能是因为我用的是原版的WIN7安装版,他的则是XX家园/电脑公司装机版神马的

最后,因为我只用AD,其他软件不懂,所以也不评论其他软件了,不过一直对所谓高端PCB软件一直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经常用ad走差分,不过确实很垃圾,ad的算法有时候就让你吐血。

一个反面的实例……请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操作的,感觉到如何个垃圾法,让大家学习一下……

我前面已经描述了使用方法,感觉已经很厉害很方便了

网友:
这个就是很早前做的一个小东西,用的是多通道设计的,层次结构。ad采集二路,不过再加多少路,也很容易。官方给的例程就有很多,可以看看帮助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S:
出PDF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是用打印功能,选择PDF打印机,是有问题的,否则AD公司的可以去撞墙了 ...

前面回帖提到,我的所有图都是要出pdf(给自己维修工就是用smartpdf,给客户就是用acrobat7.0)以及打印成纸质图的,这么多年还真没发现过问题……其他的就不了解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一个反面的实例……请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操作的,感觉到如何个垃圾法,让大家学习一下……

我前 ...

有空来写个教程,关于多通道设计,层次化设计,模块化设计,局域网协作设计。怎么样?

网友U:
从工作一开始,就被灌输:原理图很重要。

估计很多人,原理图都是 随便画的。

我个人喜欢用网络标号去连接。直接线连接的话,吓死人。

网友R:
先命名标号,再用差分走,问题就来了,有时走线宽度不是你想要的,即使设置了规则也不行,另外走线间距调节起来不太好用。最后一点最吐血的,线走完了,看着挺好,微调其中一根线的时候,另一根线会自动变坏,有时甚至不得不lock一下。确实无法精确的调节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R:
ad的缺点基本有以下几个:1.无法进行si仿真。前仿后仿都不行。无法进行pi仿真。2.pcb稍微大了点或者层数多了 ...
ad的缺点基本有以下几个:1.无法进行si仿真。前仿后仿都不行。无法进行pi仿真。

如果需要用到,建议你买本书研究一下,我只是几年前了解过有这些功能。现实中我画的板没有太高端的,一般等长自己搞定,其他特殊阻抗线微带线的线宽、间距、隔离区域跟厂家沟通一下,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确定。
2.pcb稍微大了点或者层数多了就很卡。

不知你画过多大的PCB?我现在画的这块板大约2600个元件,还没最终完成,感觉还是很流畅的,笔记本是5年前买的dell低端笔记本1014,还是集成显卡的
3.原理图看时间长了想吐,pcb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

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喜欢黑背景之类的任何EDA工具可以自己设置背景的……我相反是最喜欢AD默认淡黄的背景,对ORCAD默认白色背景觉得伤眼
4.无法使用虚拟t型连接点,画多少ddr基本等于扯淡了

没了解过这个不做评价。前面帖子提到了我是怎么画DDR的,建议你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足够了

网友V:
楼主 有时间写个AD的教程吧,直接晋级高级操作的

网友W:
总的来说,我之前一直用AD,但现在在学PADS。准备换工具了,在学PADS的过程中发现,AD简单易用,对于四层板以下的还是比较好用。
PADS用它的Logic和Layout联合,可以比较方便的选择器件,在原理图中点中器件后,就自动在PCB中高亮了,而对于同时选中多个器件,还可以在PCB 中分散,就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了。而在AD中,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后还需要快捷捷键才能跳到PCB ,跳到PCB 中后貌似没有合在一起的功能,需要手动拖开再自己调整。

AD的PCB中,形像比较直观,层的概念很清晰,PADS的PCB,形像不是很直观,反正感觉没有AD的好用。
AD中可以加入True Type字体,PADS中不行。
AD可以随意添加过孔,PADS不行。
AD用着比较卡,PADS不存在这个问题(同一台电脑)。
PADS布局和布线分别是Layout和Router,换来换去好麻烦的,AD直接一个PCB环境搞定。
PADS的同一网络焊盘可以显示同种颜色,不同网络焊盘可以设置不同的颜色,对于布局布线非常方便。AD虽然也能变颜色,但只能做到飞线变颜色,反正没做到PADS的一半好,感觉就比较鸡肋了。
PADS的原理图封装比AD的麻烦又复杂,不如AD的直观,本来一般的画原理图只是为了画PCB,PADS这个就太麻烦一点,AD的直接画个图对应上引脚就好了。这点喜欢AD的。
PADS的无模命令非常好用,像切换层直接输入L?就行了。而AD貌似没找到这个命令。AD虽然也有些快捷键,但对于无模命令来说弱爆了。
PADS的选择做的比较好,可以先定好选哪种类型的,然后其它的就不受干扰了,而在AD中,没办法先确定,只有在你选择的时候去点了。有时候往往点到的并不是你想要点的东西。这就浪费时间了。

这只是个人在学习PADS中的一些想法,暂时还是AD更熟,PADS还不是很熟。有时候想如果能把它们2个的优点综合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空来写个教程,关于多通道设计,层次化设计,模块化设计,局域网协作设计。怎么样? ...

谢谢支持。
建议参考一下这个:AD6 新增功能简介
http://www.docin.com/p-46473281.html
看内容好像是代理公司写的,不过太简略了。我当时就是看到这个,决定换A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建议参考一下这个:AD6 新增功能简介
http://www.docin.com/p-46473281.html

ad2013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先命名标号,再用差分走,问题就来了,有时走线宽度不是你想要的,即使设置了规则也不行,另外走线间距调节 ...
先命名标号,再用差分走,

在PCB里可以直接定义差分线——但是对我这种有完美症的人来说,一切都必须要从原理图开始设计,然后通过update PCB的方式来实现原理图和PCB的同步,并且要求完全一致。所以还是在原理图里定义PCB走线规则最合理。
问题就来了,有时走线宽度不是你想要的,即使设置了规则也不行,另外走线间距调节起来不太好用。

你不会是差分线还要变宽吧,如何保证阻抗连续?我用过的这么多SOC,再复杂的扇出(逃逸布线),芯片厂家也会给关键的差分线留出最好的管脚位置的,呵呵
差分线从头到尾都要求紧密耦合,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调整间距……要是拉开间距,抗干扰性能就大大降低了,破坏了差分线的初衷
最后一点最吐血的,线走完了,看着挺好,微调其中一根线的时候,另一根线会自动变坏,有时甚至不得不lock一下。确实无法精确的调节差分

我使用没发现,差分线也是正常的推挤、整形
我的差分线,按一下T R,鼠标点一下最短的那根,轻轻一拉,蛇形线出来,总是能长度完全吻合的。除非你设计PCB不规范,不按45度拐线,栅格设置不合理,焊盘里还有残留隐藏的多余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U:
从工作一开始,就被灌输:原理图很重要。

估计很多人,原理图都是 随便画的。

是的,这有个度的问题。
AD层次图是跟面向对象编程思想完全吻合的。
层次图保证了各个模块接口清晰;
至于子图里面,一是图纸已经很小了,二是功能已经单一了,大量用网络标号(类似编程的局部变量)没什么不妥,只要网络标号命名有意义,一样可以很容易浏览的——我就是这样干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 有时间写个AD的教程吧,直接晋级高级操作的

没这个精力……不过前面有网友提出这个意愿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W:
总的来说,我之前一直用AD,但现在在学PADS。准备换工具了,在学PADS的过程中发现,AD简单易用,对于四层板 ...
PADS用它的Logic和Layout联合,可以比较方便的选择器件,在原理图中点中器件后,就自动在PCB中高亮了,而对于同时选中多个器件,还可以在PCB 中分散,就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了。而在AD中,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后还需要快捷捷键才能跳到PCB ,跳到PCB 中后貌似没有合在一起的功能,需要手动拖开再自己调整。

前面回帖提到,做新PCB时,在原理图里选中一个模块所有元件,按T S自动跳到PCB里高亮选中后,就可以随便自动排列元件了,你可以把到处分散的元件全局聚拢到你划定的一个矩形框里,也可以让他们自动对齐、分散

PADS的同一网络焊盘可以显示同种颜色,不同网络焊盘可以设置不同的颜色,对于布局布线非常方便。AD虽然也能变颜色,但只能做到飞线变颜色,反正没做到PADS的一半好,感觉就比较鸡肋了。

这个没想出有什么用处……AD的PCB里有预拉线,布局阶段就应该把预拉线交叉弄到最小,然后走线很轻松,AD的走线上直接显示网络名称,走起来很爽

PADS的无模命令非常好用,像切换层直接输入L?就行了。而AD貌似没找到这个命令。AD虽然也有些快捷键,但对于无模命令来说弱爆了。

不太了解这个……AD是平时或布线过程都可以通过鼠标或快捷键切换板层的,布线时切换还能自动给你生成一个过孔,线不会断,你可以继续拉线,我觉得已经足够好了

PADS的选择做的比较好,可以先定好选哪种类型的,然后其它的就不受干扰了,而在AD中,没办法先确定,只有在你选择的时候去点了。有时候往往点到的并不是你想要点的东西。这就浪费时间了。

AD是把元件Lock一下就好了,一般布局完成我会把接插件和主要IC都批量lock一下

网友:
很nice的帖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有个度的问题。
AD层次图是跟面向对象编程思想完全吻合的。
层次图保证了各个模块接口清晰;

综合你目前所述,AD强大还是在原理图上的线束和层次管理。而PCB上没有什么建树

我跟你同样的观点,要求原理图先行,要求原理图为核心,要求PCB一定要跟原理图完全一致。而在我看来,你提出的AD的原理图线束和层次管理并不重要。

在PADS中,我是通过图纸来实现的。图纸可以设置不同的名称,比如Power、Core、ADC In等等,一看就明白了。

另外,在Protel系列中,包括AD,有一个问题我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在原理图中新放置或复制元件,居然没有自动标号。每个都要手动去设置,真是蛋疼。
在PADS中,会自动根据现在图中的情况自动分配标号。

而你说的分层次分配标号范围,在PADS中同样是可以实现的。

至于出PDF的问题,你下载春风电源的原理图看看,两个运放推动MOSFET部分,就漏了一个点。

这个情况可以肯定是AD的问题,因为对于PDF生成软件而言,比如Acrobat,他输入的是打印语言层面。不可能单单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用过多通道和线束功能,尤其是多通道,在大量重复的PCB里面简直是神の救济,类似16通道甚至32通道的模拟采 ...

同好,握个爪……

重视原理图的公司都是高效率的公司。前面提到huawei和ZTE据我的了解就是靠钱、人力来堆产品的,快速出一个图,给别人快速出一个板,debug,加个版本号,再快速出个图,给别人快速出个板,再debug……所以不用去神话他们……他们可能是有市场和时间压力的因素吧
普通小公司还是争取一版成功比较好,这样不会浪费精力,打击研发工程师的士气。
年初有个做通风节能的客户找我们定制一个产品,跑去跟他们一聊,太神奇了,板子的版本好都到V18.5了,这几年自己请过N拨研发,请过朋友帮开发,请过兼职开发……最后对方觉得报价太高没接受。还好,要是接受了我就受罪了

网友:
赞同,原理图很重要,值得认真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综合你目前所述,AD强大还是在原理图上的线束和层次管理。而PCB上没有什么建树

我跟你同样的观点,要求 ...
在PADS中,我是通过图纸来实现的。图纸可以设置不同的名称,比如Power、Core、ADC In等等,一看就明白了。

你这样就像汇编编程一样,只要是高手并严格遵循自定义的规范,一样可以把结构做得很不错……但是能像你这样的可能万中无一……
我前面提到,用上了线束,缩小了图纸,我不懂电路的客户都能看懂并指指点点了(没有取笑的意思,他懂行业知识和各个功能模块的关系)

另外,在Protel系列中,包括AD,有一个问题我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在原理图中新放置或复制元件,居然没有自动标号。每个都要手动去设置,真是蛋疼。
在PADS中,会自动根据现在图中的情况自动分配标号。

前面提到我讨厌这个自动命名功能的见解……我会在设计完成后把所有元件按照子图编号来批量重命名,这样极大的提高了板子的可维护性。
要不你把自己当作维修工,想像一下看到PCB上某个电阻冒烟了,要从元件数目超过2000个的厚厚一叠原理图里找到这个电阻……你就会内疚到痛哭流泪立马扔掉自动分配标号

至于出PDF的问题,你下载春风电源的原理图看看,两个运放推动MOSFET部分,就漏了一个点。

这个关注过,他没放出EDA原理图,只有pdf(也不知是什么工具转换的),我没法评价,如果你能说服他提供那张原理图,我会给你找出明确的原因的。

网友X:
不错,学习了,原理图模块选定然后自动布局提高效率很多。
层次化设计不错
重视原理图的理念值得推广
一张子图内部原件命名的方式值得借鉴
贡献一点小经验:结构工程师确定的板子外形、复杂的焊盘、特殊形状孔,可以在AutoCAD里做好,转成单层dwg或者DXF导入到AD相应层,绝对又快又好(注:导入时注意英制和公制不能混淆,多试2次就会明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里是专业论坛,大家只讨论技术吧,如果不愿意还是建议不要进这个帖子里了,尽量保持友好的讨论氛围,我 ...

那好吧,说一个问题!
Allegro可以设置Xnet,忽略串联匹配电阻,把两段net看做一个,方便设计,AD可以做到吗?
Allegro可以一次显示不管是symbol还是net等等加在它上面的约束有哪些?AD可以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M:
在各电子论坛,每个月每个版块都有类似的月经帖.这种贴除了会引起口水战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

这种贴非常有意义!任何一个工具的学习到熟练掌握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初学者在决定使用哪一款工具前充分讨论其利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对于已经掌握某一工具的熟练用户来说,了解其它工具最新的进展,也是有帮助的。再换个角度想想:如果不重要,为什么会不断的有人想讨论呢?

网友W:
引用 楼主:
前面回帖提到,做新PCB时,在原理图里选中一个模块所有元件,按T S自动跳到PCB里高亮选中后,就可以随便 ...

我也用了几年的AD了,你说的这些我基本都知道。说出来主要是觉得PADS里面更方便好用(而且我是最近才在学PADS)。
当然,AD好用的,PADS也有的没有。所以,你不用上来就说AD也有。有的AD是有这种功能,但是相对于PADS就弱爆了。至于说焊盘的颜色,譬如说我在布局的时候,将GND, +5V,+3.3V等不同的电源设成不同的颜色,
这样我放电容的时候就直接找颜色相对应的放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只会用到手动+交互式布线,那些自动布线什么的从来不考虑,所以不清楚这方面的对比……

只知 ...

PADS的蛇形走线就变AD要好很多啊,还有PADS的原理图和PCB同步选中,这个在大屏上用得很爽,选择PCB上某个器件原理图上对应的器件会被高亮。PADS在线路推挤操作上也要优于AD,AD前面有个焊盘或过孔挡着就推不过去了,PADS是可以的,会自动绕开焊盘或过孔。总体来说,大家都做成那样了,基本功能大家都是全的,主要是操作上好不好用,和细节上的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错,学习了,原理图模块选定然后自动布局提高效率很多。
层次化设计不错
重视原理图的理念值得推广

不错,机械方面当然还是AutoCAD最强……
客户定制板我都会要求他们给个dxf,前段时间才搞了个电机内部的EMC消火花板,外形很复杂,大量内直角和复杂的弧面,各种坐标和标注看得一头雾水……让客户发个dxf导入到PCB后,再批量把线条和圆弧修改为半框就轻松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也用了几年的AD了,你说的这些我基本都知道。说出来主要是觉得PADS里面更方便好用(而且我是最近才在学 ...
至于说焊盘的颜色,譬如说我在布局的时候,将GND, +5V,+3.3V等不同的电源设成不同的颜色,
这样我放电容的时候就直接找颜色相对应的放就行了。

简单板不说了,用kicad等开源的轻量级工具都很轻松,而且AD还有网络高亮和预拉线,如果你再用层次图,选中一个IC和它周边的元件,在PCB里自动排列一下,放电容什么的就不成问题了。
复杂的板,都是用专门的地层和电源层的,元件一放到PCB内部,自动就给你连上了,不存在这个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PADS的蛇形走线就变AD要好很多啊,还有PADS的原理图和PCB同步选中,这个在大屏上用得很爽,选择PCB上某个 ...
PADS的蛇形走线就变AD要好很多啊,

还是不明白好在什么地方,请参考我前面的回复,详细对比一下……

还有PADS的原理图和PCB同步选中,这个在大屏上用得很爽,选择PCB上某个器件原理图上对应的器件会被高亮。

AD需要按一下快捷键,习惯了也没感觉不妥,因为就布局阶段会用到一下……
AD是可以用鼠标在原理图和PCB里遨游的,但仅限于单个元件:原理图里点一个,会自动跳到PCB里,反之亦然,而且缩放倍数可以定义。

PADS在线路推挤操作上也要优于AD,AD前面有个焊盘或过孔挡着就推不过去了,PADS是可以的,会自动绕开焊盘或过孔

我这边是可以的。AD称之为交互式布线,你布线过程随时可以按TAB设置各种布线的规则和策略。
它的一种吸附式(紧贴式)布线策略我觉得也有点实用:你布好一根线后,其他线能自动吸附上去,这样所有线间距都一样,显得很整齐。当然推挤也能实现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好吧,说一个问题!
Allegro可以设置Xnet,忽略串联匹配电阻,把两段net看做一个,方便设计,AD可以做 ...
那好吧,说一个问题!
Allegro可以设置Xnet,忽略串联匹配电阻,把两段net看做一个,方便设计,AD可以做到吗?

AD好像没这个功能,不过这个线不重要的话就无所谓了,重要的话一个板也没多少根,我会这样变通设计:
先在原理图里把串联匹配电阻挪开,布线完成后(等长?),再把电阻放上去,这样也不费事。
事实上用得较多的,也就低速SDRAM吧,那线真的是可以随便布的,请参考我前面回复的DDR(更快的第2/3代SDRAM,已经不需要这个串联匹配电阻了)等长的本质。

Allegro可以一次显示不管是symbol还是net等等加在它上面的约束有哪些?AD可以吗?

没研究过这个……AD的PCB,还是由专业人士先设定好规则,布线时开启在线DRC,不能做的你是做不下去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如果使用层次图模块化设计,再为维修部门着想的话,肯定会为这个功能有怨念的……
通常一个板的子图不 ...

1. 自动命名对快速成板式非常有帮组的。尤其是原理图人员 和 layout分开的人。
    至于你说的维修。这并没有什么。只是一个上手和 熟悉的问题
    我接触的很多高密度的板子连丝印都没有了,照你这样说。难道不修了?

2.   你可以对比一下 pads ,allergo 和 ad的铺铜速度吧。
      对我们这些用户来说,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实心铜算法。我要的是效率。。。

3、 死铜: 比较2mm的双排排针。由于间距规则的问题,负片在4个针之间就出出现死铜。AD中是没办法删除的。。。。。。
     哎,对强迫症来说,很不爽

4.  前面回帖已经提到这个了,随便推挤,轻松搞定。并且AD可以选中几十根线,一起拖拽出
  ============
    AD 的群组走线是指空白区域中走,如果你要同时走群组线。还想他从挤一下别的线,卡得要命。所以基本用得很少
    我建议你连接一下pads 和allergo的修线概念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吧,修线功能在ad中是没有的。也是让我很喜欢pads 和allergo的地方

5. 你的DDR走线确实是一个很强的技巧。我觉得你那样走 估计很耗时间吧。
    拓扑结构可以大量的节约 我们的脑细胞 和时间。 很可以 AD 不支持。

6.  楼主,AD如果一个项目当中有一个元器件 是多个part的。 你有没有试下AD  tools -> annototate的功能? 你试试 看

============
最后,被你推荐的AD 多通道设计。pads 和allergo 也可以用其他很爽的方式实现。 比如pads 的make reuse

AD 的原理图再出色,也无法掩饰 他在 layout上的苍白。 唉

网友E:
铺铜速度?  用EE的表示都是实时的

多通道:直接是COPY 实现的,比较直观,没AD那么多的概念

板间的复用: REUSE BLOCK,就是类似一个模块那样,常用的电源管理等不经常变动但是常用到的可以做成这样,直接放到需要的板上就可以了,和普通元件一样用,非常NB的功能。

网友:
AD就算会操作吧,不熟。PADS用过一段时间,算熟练吧,感觉PADS比较好的地方是过滤器,PCB网络自定义显示颜色,无模命令,另外还有一些操作可以自己写宏/本,感觉很不错。

网友E:
其实还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主流的厂家给的参考原理图PCB基本都是PADS,ORCAD这样的,比如MTK,全志,瑞星微等。还没见过那个给的是AD。

这就有个比较大的问题了,的重新建原理图,封装等。这都是比较麻烦费时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1. 自动命名对快速成板式非常有帮组的。尤其是原理图人员 和 layout分开的人。
    至于你说的维修。这并 ...

1. 自动命名对快速成板式非常有帮组的。尤其是原理图人员 和 layout分开的人。——————前面提到了这是土豪公司和小公司的区别,这个没法比的
    至于你说的维修。这并没有什么。只是一个上手和 熟悉的问题——————你要是做过维修或者有维修的好友就不会这么说了,普通公司应该没法让你花很长时间学修一块板的,而且还有十几种甚至更多的板呢
    我接触的很多高密度的板子连丝印都没有了,照你这样说。难道不修了?——————典型如手机板,这些是不用考虑维修的,我见过的大部分是直接换板,而且死道友不死贫道不用管那么多的……一般公司的返修板,维修工搞不定还得找研发,何必给自己添麻烦呢

2.   你可以对比一下 pads ,allergo 和 ad的铺铜速度吧。
      对我们这些用户来说,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实心铜算法。我要的是效率。。。
——————我不明白什么叫速度……我只知道我这个5年前买的低配置集成显卡笔记本一直跑的很流畅,还是画两三千元件的通信板。最多60多块敷铜,点击一下“所有敷铜重新铺设”(还可以指定铺设先后顺序,因为有的区域可能会重叠的),不到3秒钟搞定……想不明白还要更快有什么意义

3、 死铜: 比较2mm的双排排针。由于间距规则的问题,负片在4个针之间就出出现死铜。AD中是没办法删除的。。。。。。
     哎,对强迫症来说,很不爽
——————看来你对PCB物理结构不了解。假设一个焊盘外径1.27mm,内径0.7mm,并不代表内电层需要从1.27mm开始避让的——只需从内径避让足够间距就够了
所以即使是几百引脚密密麻麻打满过孔的BGA底下,我也没发现过你说的这种死铜现象……真要有,估计也是个别的地方,随便放一块Fill应该不费事吧

4.  前面回帖已经提到这个了,随便推挤,轻松搞定。并且AD可以选中几十根线,一起拖拽出
  ============
    AD 的群组走线是指空白区域中走,如果你要同时走群组线。还想他从挤一下别的线,卡得要命。所以基本用得很少
    我建议你连接一下pads 和allergo的修线概念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吧,修线功能在ad中是没有的。也是让我很喜欢pads 和allergo的地方
——————不太清楚“修线”,请列举一下具体的功能描述,如果你说的是点一调走线推挤其他线、割线、添加短跳线之类的就不用了……

5. 你的DDR走线确实是一个很强的技巧。我觉得你那样走 估计很耗时间吧。
    拓扑结构可以大量的节约 我们的脑细胞 和时间。 很可以 AD 不支持。
——————不费时间,因为我喜欢手动布线,而且希望实现最小的面积、最短的线路。对这种六七十根线需要等长的地方,位置差一点,最终所有线都要复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铺铜速度?  用EE的表示都是实时的

多通道:直接是COPY 实现的,比较直观,没AD那么多的概念
多通道:直接是COPY 实现的,比较直观,没AD那么多的概念

以前用protel2.5和99也只能这样做,就是稍嫌麻烦
AD里的多通道,你可以搜一下……
1-原理图更新到PCB后,会生成N个ROOM(矩形方框,模块所有元件都在里面)
2-随便对其中一个通道布局、布线,完成后,点一下其他通道,直接拷贝元件相对位置和PCB走线……然后整体拖放到指定位置就可以了,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还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主流的厂家给的参考原理图PCB基本都是PADS,ORCAD这样的,比如MTK,全志,瑞 ...

AD可以直接简单导入ORCAD原理图和pads、allegro的PCB……
然后从原理图更新PCB,如果有差异,仔细检查一下,查看原理图相应位置,改改就好了,很轻松

你如果有这个需求可以找我,当然是收费的……呵呵

但是对我这样追求完美的人来说,这些厂家的原理图都太垃圾了,需要重新用层次图来整理一遍。不过这只是体力活,不用担心出错的,你每改一个模块,更新一次PCB,如果没有变化就说明原理图没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还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主流的厂家给的参考原理图PCB基本都是PADS,ORCAD这样的,比如MTK,全志,瑞 ...

封装是不用管的,导入到AD后原理图可以直接生成元件库,PCB也可以直接生成封装库……

这说明其他EDA工具的元件库其实也是包含到原理图和PCB里的,只是出于他们的各种理念,才不提供生成库的功能。

网友:
我是从altium换到orcad, allegro的。感觉orcad画的原理图漂亮清晰一些。allegro专业些。

网友:
只会用ORCAD ,也画过不少层次图,感觉非常好用的,工具只要熟了就好,

网友C:
哎~说这么热闹,还是没见谁能弄出pcb走线快捷键来~~~~

网友R:
工具自己用熟了就好。建议楼主多熟悉熟悉其他的软件,不要妄下定论。
毕竟,ad是一款低端软件,再美化,很多人也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说这么热闹,还是没见谁能弄出pcb走线快捷键来~~~~

所有画PCB的工具都不用考虑快捷键吧,这个肯定是必备的,但是顺不顺手就看个人了,你可以自己重新定义快捷键的

protel99以前还要两个手一起上,现在AD纯粹靠右手就够了,手工布线的话,绝大部分时候,只需点一下走线的图标,然后就不停的走线:点一下起点,各种绕线、推挤,拉到终点,点一下终点焊盘/过孔/走线,自动结束这条线;然后继续点击下一条线的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工具自己用熟了就好。建议楼主多熟悉熟悉其他的软件,不要妄下定论。
毕竟,ad是一款低端软件,再美化,很 ...

建议多来点实例,对比一下实现方式……不要只是路过、呵呵
我对这个帖子的实用性和科普性还是有一定期望的

(以后需要招人,可以从这个帖子里挖掘一些自己所需的人才,不用到51job一类的网站去大海捞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这个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个还称不上是快捷键,只是键盘选取菜单命令,难道真的没有一个键的快捷 ...

AD快捷捷是可以自定义的,AD9中选择左上角 DXP > Customize ,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空来写个教程,关于多通道设计,层次化设计,模块化设计,局域网协作设计。怎么样? ...

非常赞同,不知道其它软件怎么样,但是AD越用越强大,可惜身边没人用这些强大的功能,所以一直找不到学习的对象只能在网上苦苦搜索。
如果需要,您可以列个目录,我来补充其中的内容,不过很多可能是先学先卖的哦。

网友Z:
引用 网友C:
哎~说这么热闹,还是没见谁能弄出pcb走线快捷键来~~~~

既然提了就设置一下吧:DXP > Custominze ,然后按照下图设置 ,在PCB中 1 是布线的快捷键 。

我一般不用快捷键,因为好用的几个键都被占了,所以用 p t 这种快捷命令居多,

网友AA:
就一点,protel/AD的网络标号,居然是靠靠近来识别。
图形的修改移动,很容易就造成网络标号的丢失、错误。
这对复杂的电路来说,是致命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H:
目前我的概念,还是PADS比AD强。希望楼主能提供证据让我享受更好的工具

1、AD版本各种各 ...

2,最主要的优点,+10086

而且可以2个原理图连接1个PCB,可以看原理图的差别,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Z:
既然提了就设置一下吧:DXP > Custominze ,然后按照下图设置 ,在PCB中 1 是布线的快捷键 。

我一般不 ...

我擦好棒!终于看到干货了,我的病有救了~~~话说回来Altium还是挺蠢,这用得最多的命令居然没有缺省快捷键而且自己要设置还藏得这么深害我用了十几年protel的人都找不到当年师傅根本就没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就一点,protel/AD的网络标号,居然是靠靠近来识别。
图形的修改移动,很容易就造成网络标号的丢失、错误。 ...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总线当一个网络标号加进去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谢谢,找时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这个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个还称不上是快捷键,只是键盘选取菜单命令,难道真的没有一个键的快捷 ...

AD走线快捷键可以自定义的,比如我把他定义成F2,和PADS一样
PADS我感觉要好用些,特别是特选一些元件或走线,效率高很多,大爱,但是公司用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擦好棒!终于看到干货了,我的病有救了~~~话说回来Altium还是挺蠢,这用得最多的命令居然没有缺省快 ...

但凡有默认快捷键的命令,在菜单里面都把快捷键列出来了好吧。

而且整个快捷键系统都是完全遵循windows的风格,命令里面的带下划线的那个字母就是快捷键,三层菜单里面的命令按三下键盘就行了。(同一层菜单里面有两个一样的就不灵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设计的这么NC)
我画板子的时候,似乎只有定位和选中是用鼠标的,命令操作几乎全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就一点,protel/AD的网络标号,居然是靠靠近来识别。
图形的修改移动,很容易就造成网络标号的丢失、错误。 ...

这个虽然不是问题,也解释一下:
1-按规范来设计,要使用DRC(AD里叫编译),这种低级错误都会给你提示错误和警告的。就跟编程一样,永远不要指望复制粘贴就做好一个程序特别是同一个函数里,容易有局部变量冲突或缺乏定义(在这里就是网络标号冲突或丢失)
2-坚持正确的层次图把问题隔离开来,坚持小的子图能让问题简单化

你说的复杂的图应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A0,A1……不要犹豫,为自己也好为后面接手的同事也好赶紧改掉这些坏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B:
2,最主要的优点,+10086

而且可以2个原理图连接1个PCB,可以看原理图的差别,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AD可以直接比较两份原理图或PCB的差异……有问题时可以查看两份版本的差异……

不过我一直没有实际用过,因为我们的版本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擦好棒!终于看到干货了,我的病有救了~~~话说回来Altium还是挺蠢,这用得最多的命令居然没有缺省快 ...

看来你画图的习惯很不好,效率太低了
我看自己和别人画图,都不会不停启动拉线命令的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层次图是所有EDA软件都支持的,取决于设计者是否坚持去做……
并且目前据我了解只有AD有线束(harness) ...

现在Orcad有Netgroup提供类似作用,供楼主了解。很多年前使用Orcad,用Bus的方式把好多线捆在一起进行层次设计。现在的Orcad的bus不再允许捆上其它信号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现在Orcad有Netgroup提供类似作用,供楼主了解。很多年前使用Orcad,用Bus的方式把好多线捆在一起进行层 ...

搜了一下,应该是这个功能(你说的BUS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只是一个示意图而已,还是要靠全局网络和端口号来连接子图的)。这么多年了,ORCAD终于扭捏的跟进AD了……还有这个undo好像也可以突破1次的限制了。
有兴趣看一下这个文档:
OrCAD Capture V16.6 各種新功能介紹
http://www.docin.com/p-539357416.html

很雷人的全面山寨多年前的AD了……

读书的时候用ORCAD画图产生烦恼去问,得到的回答都类似现在果粉一样,不停强调欧美台湾工程师都用这个,国内大公司都用这个,如何通用,高贵基因……没想到现在也要靠山寨来追赶了

楼主:
这个更详细一些:Allegro16.5原理图(就是ORCAD了)与PCB新功能介绍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xl5hwAcuX4ynwNzZidm

网友:
以前是Orcad没有类似功能,偷奸耍滑地利用了Bus的功能去实现它。步骤就不赘述了,也需要Orcad很老的版本。Orcad不是Cadence唯一的原理图工具,貌似原地踏步了好多年,现在终于能有些变化了,哪怕是山寨别人。

网友AD:
AD的原理确实直观,快捷,像smart-copy就很好;但pcb差强人意,很简单:pcb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推挤 这么多年一直没什么改善
ps--AD的线束有什么好处?我一直用来画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种贴非常有意义!任何一个工具的学习到熟练掌握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初学者在决定使用哪一款工 ...

如果你是初学者,你进这帖后,这个说ad好,那个讲allegro牛,你除了更迷茫外,好像没其他的感受了吧。我原来就是基于这种迷茫和工作需要把allegro/pads/ad都学会,我的理解是各软件都好用.但都有小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AD:
AD的原理确实直观,快捷,像smart-copy就很好;但pcb差强人意,很简单:pcb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推挤 这么多 ...

面向对象设计原理图的革命性的创新……
你仔细从头到尾看一遍帖子,以后你需要设计复杂系统的时候就庆幸掌握这个了

网友:
开个教程对比一下吧,不然很多人觉得口说无凭

网友:
AD铺铜不方便啊

网友:
这个帖子立意很好,特别是对于多年工作的电工而言,以前帖子只是讨论哪个工具好坏,并没有实例,流于形式;

我一直使用AD,经常听我的同事和我鼓吹allegro好,所以我就问他你认为这个工具有哪些优点?可以吸引我改变工具。他列举了一些(他从dxp2004转过去的);我发现列举的现在AD都有相应功能;
只是高速仿真这个目前没用所以不清楚。

我觉得大家时间都挺宝贵,可以专门就各个工具里效率最高或是最频繁使用的功能比较,因为一个人可能只熟悉一个工具;这样大家对工具就有个全面的认识,更容易取舍。就我而言并不排斥哪个工具
哪个工具更适合我我就用哪个工具。只要它具有吸引力。

网友AE:
真是一个高手集中的帖子啊,赶紧来问一个问题。
无基酸大侠画的一个FPGA板子,飘逸的布线让人仰慕不已。其中很多任意角度的走线通过圆弧平滑过渡,摸索了很长时间实在搞不清楚是如何实现的,请各位高手指点。
下图是从无基酸大侠AD设计文件中截的图。

网友:
很不错的PK贴,也是点电子开发的技术贴。一直用着protel99se。原理图 PCB 库,DRC之间 用好熟练就很方便 。但也喜欢pads2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示例,刚好还用到了线束,把RMII的9根信号线打包成一根线束:
以太网数控电源0-36V/0- ...

看了下,原理图和PCB确实都画得赏心悦目,
小声说下:我也是AD的忠实爱好者

网友:
各有所长    AD的复用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真是一个高手集中的帖子啊,赶紧来问一个问题。
无基酸大侠画的一个FPGA板子,飘逸的布线让人仰慕不已。其 ...

这个只要花点功夫,什么软件都可以画出这种效果的,protel系列包括AD,是布线过程按“Shift+空格”切换走线模式,有任意直线、45度、90度、圆弧过渡等模式……这种图就是用圆弧过渡模式画的
实际上不是很有必要,5G以下走直角线都没有任何问题的……PCB教材里很多所谓规则都是抄来抄去人云亦云的。像无机酸这个图里“3W原则”“阻抗”“隔离”统统都不满足,但是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ORCAD也可以画层次图啊

支持
用过

网友AF:
做为一个之前搞机械的人,一直有精确控制各种尺寸和元件位置关系的强迫症
学画图的时候,为这个抓狂了很久
有没同感的

网友AG:
说allegro一个功能, 看看楼主能不能指出AD如何做出来.

我们IC原厂, 经常会碰到客户反馈问题, 这个时候首先当然是排查PCB走线和layout,   但是客户不会把整个PCB给我们, 而只是把我们IC周边的PCB线路给我们,  allegro只需要一框, 就可以把框住的电路切出来, 请问AD如何做? 不要告诉我人工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做为一个之前搞机械的人,一直有精确控制各种尺寸和元件位置关系的强迫症
学画图的时候,为这个抓狂了很久

你已经具备成为PCB强人的潜质……
AD所有元件、线条等都可以直接输入坐标;可以任意角度旋转;还有极坐标模式……2D方面,AutoCAD能做的基本它都能做(可能不会那么方便)
其实设置合理的栅格,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说allegro一个功能, 看看楼主能不能指出AD如何做出来.

我们IC原厂, 经常会碰到客户反馈问题, 这个时候首 ...

没玩过这个……我会把整个发给客户

不过做起来也不复杂,按“S L",出现一把切刀,你可以横着切、竖着切、斜着切……对你的这种要求,只需4刀,然后把中间挖出来的拷贝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功能很少用,变通一下也能实现,我觉得不能列入PK范围

听说过有摘录功能,可以把局部原理图和PCB布局布线另存为模块,不过没用过,有用过的朋友出来说说?

网友AE: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要花点功夫,什么软件都可以画出这种效果的,protel系列包括AD,是布线过程按“Shift+空格”切换走 ...

用"shift+空格"切换布线方式,这个我也一直在用的。但是任意角度走线下用弧线来过渡似乎软件不会直接处理得很平滑。
麻烦楼主再帮看下我贴的无基酸的PCB截图,我觉得细节上不是简单用"shift+空格"切换任意角度和弧线过渡能做到的,也许还是靠细心调整的问题?

网友AH:
orcad可以像excel一样编辑属性,这点我比较喜欢

网友AI:
来个ORCAD的层次图,可以像超级链接一样进入分原理图attach://199464.jpgattach://199464.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用"shift+空格"切换布线方式,这个我也一直在用的。但是任意角度走线下用弧线来过渡似乎软件不会直接处理 ...

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你可以试一下……把栅格设为1mil就很平滑了……

不过没有什么必要,我觉得还是45度最好,因为整齐,尤其是需要补泪滴的时候。
如果你的板子工作频率1G以下,走直角都不会对信号有任何可见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来个ORCAD的层次图,可以像超级链接一样进入分原理图attach://199464.jpgattach://199464.jpg ...

基本功能ORCAD和protel2.5/99都一样的,都可以通过端口号来遨游
AD是多了个线束,可以把同组不同名字的网络标号、总线、甚至其它线束都打包,领先了很多年;
前面有网友提到新板的ORCAD也出了个net group,山寨AD的线束,你可以关注一下,有了这个,层次图逻辑结构就更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orcad可以像excel一样编辑属性,这点我比较喜欢

用习惯顺手就好。
我更喜欢像AD那样,先右键点击某元件、线条、网络标号……通过筛选条件选中目标,然后先仔细检查有没有多的或者遗漏,再逐项批量修改……
这个用的少,做一个项目可能就用几次,所以还是繁琐点更安全。

网友AJ:
引用 楼主:
1. 自动命名对快速成板式非常有帮组的。尤其是原理图人员 和 layout分开的人。——————前面提到了这 ...

如果没有完美主义倾向,AD的敷铜还是可以凑合的;如果要修细节,那简直就是没办法用。
至少在AD10前后,敷铜不能动态,必须一次一次重新铺。面积大,细节多的时候就是慢的要死。

死铜在AD里边只能用Polygen Keepout搞掉,敷铜最后阶段修的时候。。。哈哈。
当然,这些可以用规则避免,但是设定这些规则可能影响别的地方,并且对引脚命名什么的都可能有别的要求。

你没发现是因为应用的场景不同,或者设置的敷铜隔离距离大或者其它;但是请不要随便说可以轻松解决。

AD功能上丰富,大体上用起来更人性化,但是功能的细节上确实不到位。

老版本的几个例子,不知道新的AD解决没有:
1、如果多通道带总线,这个正常吧,一个并行AD带N个通道;然后两个AD总成一个大通道;两个通道分别挂在FPGA上。
这显然是多通道设计应该能搞定的,但实际上,不妨可以试试看。不知道新版本如何,老版本很快就糊涂了。
对网标的命名算法还是有不低的要求的。

2、AD使用唯一ID和器件标号同时同步PCB和原理图。但是器件标号占先。但复制粘贴器件的时候,唯一ID是不一定重新生成的。。。
一旦混乱了就是各种乱。

3、之前有人说过了,一个器件有很多Part,这个层次图常用;如果有很多这种器件的话……自动命名。。。。哈哈。

4、差分布线,我要求差分线对的中心线在网格上,不是某一条线的中心在网格上,嗯,至少我不知道AD怎么搞。

没有专利限制的话,软件功能大体上是趋同的,但是细节上用起来手感不一样;干活儿有时候就是部分细节决定选择。
AD界面和观感会更美观一些,也更现代;但是,这对在服务器上远程跑布局布线的,AD就只能呵呵了;对于大公司,不同工程师决定不同部分的时候,AD有时候给布线人员的自由度过高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AE:
真是一个高手集中的帖子啊,赶紧来问一个问题。
无基酸大侠画的一个FPGA板子,飘逸的布线让人仰慕不已。其 ...

我问过,印象中的答案是基于艺术家美感的纯手绘,没有附加工具支持,时间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习惯顺手就好。
我更喜欢像AD那样,先右键点击某元件、线条、网络标号……通过筛选条件选中目标,然后 ...

那这都是个人偏爱了,AD orcad PADS我都用过,更有所长,和谁谁谁弱爆了没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我问过,印象中的答案是基于艺术家美感的纯手绘,没有附加工具支持,时间磨出来的。 ...

//握爪

当初有印象无基酸大侠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那块FPGA板子的布线的,真是牛人啊。

网友AK:
吐槽三个AD问题

1、AD的绕线方式少

2、绕线方式中,竟然没有单边摆出的。(此问题已反馈到原厂,不知设计AD的老外怎么想的)

3、画PCB,设定net组(网络组,差分组等)
     原理图有改动,更新PCB后,net组竟然没了,又要重新归类f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如果没有完美主义倾向,AD的敷铜还是可以凑合的;如果要修细节,那简直就是没办法用。
至少在AD10前后, ...

如果没有完美主义倾向,AD的敷铜还是可以凑合的;如果要修细节,那简直就是没办法用。
至少在AD10前后,敷铜不能动态,必须一次一次重新铺。面积大,细节多的时候就是慢的要死。
死铜在AD里边只能用Polygen Keepout搞掉,敷铜最后阶段修的时候。。。哈哈。
当然,这些可以用规则避免,但是设定这些规则可能影响别的地方,并且对引脚命名什么的都可能有别的要求。
你没发现是因为应用的场景不同,或者设置的敷铜隔离距离大或者其它;但是请不要随便说可以轻松解决。
——————你如果有习惯看帮助,或者搜索一下,会发现在edit菜单下能找到编辑已有敷铜的选项。我用过几次,它的多边形实心敷铜可以随便编辑,方的都能给你拉成圆形,只要你有耐心

AD功能上丰富,大体上用起来更人性化,但是功能的细节上确实不到位。

老版本的几个例子,不知道新的AD解决没有:
1、如果多通道带总线,这个正常吧,一个并行AD带N个通道;然后两个AD总成一个大通道;两个通道分别挂在FPGA上。
这显然是多通道设计应该能搞定的,但实际上,不妨可以试试看。不知道新版本如何,老版本很快就糊涂了。
对网标的命名算法还是有不低的要求的。
——————建议你多看看帮助,或者把工程文件发上来(删掉多余的)……再强的功能也得遵循规则才行

2、AD使用唯一ID和器件标号同时同步PCB和原理图。但是器件标号占先。但复制粘贴器件的时候,唯一ID是不一定重新生成的。。。
一旦混乱了就是各种乱。
——————你估计从来都是手比眼睛快,不看警告框就强行下一步……仔细看一下那个警告框,如果看不懂就搜索一下,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功能是在太爽了……我转换过很多厂家的评估版,元件多的超过1600,ORCAD的原理图+pads或者cadence的PCB,点点鼠标就完全对应上了,AD的UUID真不是一般的强悍

3、之前有人说过了,一个器件有很多Part,这个层次图常用;如果有很多这种器件的话……自动命名。。。。哈哈。
——————你可能还不知道有个很神奇的“Lock”选项……就算不知道,你如果使用层次图,就应该先顶层设计,就会避免把一个运放都要拆成2边放到不同的子图里,有些太大的东西如果避免不了,如几百条腿的FPGA,手工命名一下都不会费时

4、差分布线,我要求差分线对的中心线在网格上,不是某一条线的中心在网格上,嗯,至少我不知道AD怎么搞。
——————如果实在有这个嗜好,你可以把网格先设大再设小……不过新问题来了,你的差分线如果要绕蛇形或者走45度拐角呢,你怎么克服这个痛苦……

没有专利限制的话,软件功能大体上是趋同的,但是细节上用起来手感不一样;干活儿有时候就是部分细节决定选择。
AD界面和观感会更美观一些,也更现代;但是,这对在服务器上远程跑布局布线的,AD就只能呵呵了;对于大公司,不同工程师决定不同部分的时候,AD有时候给布线人员的自由度过高了。
——————AD可以一堆人同时搞一张原理图,另一堆人同时画一张PCB,但你用盗版还想请人来搭环境搞培训,难度极大……

网友AL:
楼主画的图真是赏心悦目啊!
顺带问个问题:用层次图的话,我最喜欢的操作“Alt然后点网络”还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吐槽三个AD问题

1、AD的绕线方式少
吐槽三个AD问题

1、AD的绕线方式少

还需要哪些方式?我怎么感觉足够了……声明我做板只会手工布线,因为我知道每根线的特性以及要怎么走
AD称这个为交互式布线,绕线过程你随时可以通过快捷键加减振幅、修改间距、弧线半径……我一般喜欢把弧线半径缩到最小,也就是矩形了,这个在几G以内的频率都无所谓,并且绕线效率是最高的

2、绕线方式中,竟然没有单边摆出的。(此问题已反馈到原厂,不知设计AD的老外怎么想的)

单边摆出是什么意思?我猜测一下就是蛇形线只从某一边震荡?如果是这样,很轻松。
需要等长的先先布宽松点,找到最长的那根,最好先想办法把它长度尽量缩短,然后把最近的线先推挤近一些,一拉就是“单边摆出”了……实际上从原理角度,双边摆出走像正弦波一样摆是最好的。
3、画PCB,设定net组(网络组,差分组等)
     原理图有改动,更新PCB后,net组竟然没了,又要重新归类fuck

你这是典型的麻烦制造者(两边不同步)……你应该在原理图里把这组网络框住,添加一个总线标记,告诉系统我这有一组信号,你导到PCB里有记得把他们单独加到一个组里面……然后PCB里就可以放心的画了。永远要记住设计的源头是原理图,PCB/BOM需要改动,都要从原理图改起,保证这三者是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我问过,印象中的答案是基于艺术家美感的纯手绘,没有附加工具支持,时间磨出来的。 ...

她说没有附加工具,就是用圆弧线模式走出来的,你实际试一下就知道了……圆弧是可以通过鼠标滑动来选择半径和起始角度的
从那个截图里可以看出,圆弧之间的直线上面都有网络标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楼主画的图真是赏心悦目啊!
顺带问个问题:用层次图的话,我最喜欢的操作“Alt然后点网络”还能用么? ...

当然还在……这个应该用得很少吧
用了层次图,如果一张图还是很巨大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且不说那个软件好坏了,起码碰到了个认真设计的同学,楼主贵在精神,对待原理图的那种精神,现在大家都是急急躁躁的干活,没有心思搞什么原理图,什么层次,结构,当然也不排除很多人自己头脑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构思,只是复制重组而已。前面搞越认真透彻,思路理的越清晰,后面才会事半功倍,而且准确率很高,想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做的更完美的同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切记切记切记浮躁……

网友AM:
引用 楼主:
当然还在……这个应该用得很少吧
用了层次图,如果一张图还是很巨大就没有意义了 ...

问个一直困扰我的AD问题:

我做一个PCB封装,在一个焊盘上放置小焊盘,制作好的封装在使用时会报短路

还有,我想做一个封装,有两个pad,但这两个pad在做封装时故意靠得很近或者短路,怎么才能让AD不再报错

再一个,我想把一个电路模块做成封装,如无线通讯模块的PCB做成一个封装,这部分不允许改动,使用时发现AD没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模块上的走线还能拖动,应该怎么做呢

期待楼主出点AD的使用技巧和教程

网友:
一口气看完了,学到不少,对布板很有帮助!

网友:
altium 在国内不知道卖出多少份,可以肯定的是国内用户还是挺多的,。。。AD的稳定性比较差,经常出现莫名奇妙的BUG, 有人说它先天性不足,是因为用DELPHI做为开发语言,而DELPHI,卖来卖去,发展也不够好。。。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 ... signer+Version+14.3

14.3.09 - 14.3.11 才几天。 不过有人升级算是有好处。。。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完美主义倾向,AD的敷铜还是可以凑合的;如果要修细节,那简直就是没办法用。
至少在AD10前后, ...

对于你的第一个回答:

不妨考虑这个场景:双面,敷铜为了做完整地平面。
1、敷铜完毕,某个贴片电阻两个焊盘中间有一根线,由于设置的隔离间距小,中间可能会存在很细的一小块没有存在价值敷铜需要去除。而且,板卡上这种情况不止一处,有不少。但是,为了保证地互联关系,隔离距离无法加大,否则需要画超多Fill才能保证地联通。
2、发现某个过孔的位置不够合理,影响了地平面,目测可以通过移动过孔的位置改善地平面完整性。
如果非要搞定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可选的方案非常有限,最终往往是敷铜完毕手工修订,手工加Keepout修正最节约时间。

此时,遇到的问题多数不是你说的调整敷铜边缘矢量或者Keepout矢量就能解决的。基本都是操作修正(甚至Shelve敷铜之后修正)-重新敷铜-再修正的过程。这时候,敷铜的速度以及DRC的效率等等对操作手感而言非常关键。
如果你有好的解决办法最好,但我估计AD目前很难提供类似的功能。也许你画多层板多,很少有类似的需求而已,但是,这并不等于说AD在这方面就完美了。

“建议你多看看帮助,或者把工程文件发上来(删掉多余的)……再强的功能也得遵循规则才行”
我说的很清楚了,自己试试就知道。
1、AIN接口接一个电阻,这算一个模拟输入通道。
2、8个模拟输入通道在另一张图上和一个ADC组合,变成一个ADC通道,ADC是4个控制线,一个数据总线。
3、两个ADC通道合并成一个ADC组,共享数据总线。等于两个ADC挂在一个总线上。
4、两个ADC组使用不同的两组总线挂在FPGA上。
就是这四张图。当年的AD直接就跪了,对于总线的层次设计的网络命名没办法支持。必须把总线拆开才行。

“你估计从来都是手比眼睛快,不看警告框就强行下一步……“
没遇到就说没遇到。
UUID固然在很多情况下有好处,但是细节上的处理依然重要,否则遇到小概率Case就跪。问题在于,软件开发商不能说用户你这么用不对。

”你可能还不知道有个很神奇的“Lock”选项……“
你看,你最后回到了手工命名。说明什么?功能有,细节不到位。

”如果实在有这个嗜好,你可以把网格先设大再设小……不过新问题来了,你的差分线如果要绕蛇形或者走45度拐角呢,你怎么克服这个痛苦…… “
没有解决方案就大方承认没有。
差分引导线在差分对同时走线的过程中,走在差分对的一根的中心上还是差分对的中间是没区别的,完全不影响;走在一边线的中间绕45度的时候还不对称呢,要是手工绕都绕不齐,一点都没有差分对的美感。
当然,你肯定会说,啊,绕蛇形应该自动啦。到时候调绕的步长又是一档子事儿呗。

你需要注意到我回文的内容一直是说,功能有,细节不到位。软件除非有Killer功能,否则,人家为啥选你?HMI固然是一方面,但特定情况下的效率和顺手与否往往也是很重要的。
在时间紧,任务中的情况下,顺手、方便与否和效率反而可能占优;毕竟好看与否是可以适应的,搞不定工程是要加班的。

越发觉得像AD的推广了。。。别人需要的附加功能是不必要的;别人认为需要改善的地方是理解不对,文档没看。。。总之别人说AD不好就不行。。。
建议态度中立一些。

网友AN:
看到22楼看不下去了。说句公道话,AD想要跟cadence比还差得远呢。我是从AD转cadence呢。至于原理图层次化,orcad甩AD几条街。再说PCB,AD就是玩具级别。你用AD搞个二十层板试试,不卡死也看晕你了,PCB allegro甩AD几十条街了。AD试用于学生和相对简单的设计。复杂设计还是上cadence吧。说句实话,看了你引用的原帖,感觉那个帖子作者真心不怎么会cadence。

网友AJ:
引用 网友AM:
问个一直困扰我的AD问题:

我做一个PCB封装,在一个焊盘上放置小焊盘,制作好的封装在使用时会报短路

第一个,印象中,物理相连的焊盘的Designator给同样的ID就行了。试试看。

第二个,这是DRC的问题,你需要在Rules里针对这个封装设定一个独特的Rules,否则画完ERC的时候照样会报错,除非一个Net的。

第三个,早期AD似乎不支持PCB模块的概念;抱歉无解。新的版本或许支持了,印象中AD12里还没有?

网友AO: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很多人都轻视原理图重视PCB……可能他们都觉得原理图能看明白就可以了,PCB更重要
我是恰恰相反,每 ...

很喜欢这种AD高端应用,不知道楼主是否有相关的书籍,AD高级应用的,现在市场上的千篇一律,都是基本应用

网友AK:
引用 楼主:
还需要哪些方式?我怎么感觉足够了……声明我做板只会手工布线,因为我知道每根线的特性以及要怎么走
AD ...

1、可能你觉得够了
     缺少sawtooth,当然这个和cadence对比,因为这种绕线方式有他的好处

3、 我在PCB界面Design--->Classes 归类网络,需要等长的net归为一组
     在原理图怎样归类
     请指教

网友AM:
引用 网友AJ:
第一个,印象中,物理相连的焊盘的Designator给同样的ID就行了。试试看。

第二个,这是DRC的问题,你需 ...

我就是把几个焊盘就设置成相同序号了,还是报错

布PCB时单独对它设置规则太麻烦,治标不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K:
1、可能你觉得够了
     缺少sawtooth,当然这个和cadence对比,因为这种绕线方式有他的好处

“3”可以放那个Rules的标识,然后把约束写进去。也就是说,PCB界面Rules里的约束,基本上都是可以从SCH页面施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我就是把几个焊盘就设置成相同序号了,还是报错

布PCB时单独对它设置规则太麻烦,治标不治本 ...

估计还是规则的问题。。。
AD没有提供针对特定情形忽略规则的功能,所以……可能就没救了。

网友AM:
你看:第三个图是PCB封装,可以看到我已经设置焊盘ID为同一个,但在PCB中报短路

网友:
还有我想画个半图的焊盘做封装,常规方法没法画,只好用圆弧和线段拼起来,到PCB中用一样报短路错误

网友AJ:
引用 网友AM:
你看:第三个图是PCB封装,可以看到我已经设置焊盘ID为同一个,但在PCB中报短路 ...

有报错了,看看DRC错是什么?
除非新版AD提供了相关机制,否则估计难解。

网友AP:
现在楼主已经把它当神器了,别人说什么有什么重要?
你们说的ALLEGRO有的功能,神器没有,都可以用变通的方法实现,哈哈。

我只想说,自己用的开心就好。

网友AM:
引用 网友AJ:
有报错了,看看DRC错是什么?
除非新版AD提供了相关机制,否则估计难解。 ...

上面的第一个图已显示短路错误,DRC也是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M:
上面的第一个图已显示短路错误,DRC也是报短路

呃……这个啊,你把所有的PAD都给个有效的网络名称,比如GND,就好了。

AD印象中,没有连到有效Net的,都连到No Net;但No Net不是一个可互联的网络(A连到No Net,和B连到的No Net,不是一个No Net。。。)。所以就导致报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M:
问个一直困扰我的AD问题:

我做一个PCB封装,在一个焊盘上放置小焊盘,制作好的封装在使用时会报短路

问个一直困扰我的AD问题:

我做一个PCB封装,在一个焊盘上放置小焊盘,制作好的封装在使用时会报短路
——————典型如安装孔,中间一个打孔,周围一圈小孔。正常做法是中间命名为0,周围命名为1、2、3……原理图元件库里也同样命名,原理图里把他们都接一起,就肯定没问题了。

还有,我想做一个封装,有两个pad,但这两个pad在做封装时故意靠得很近或者短路,怎么才能让AD不再报错
——————同上。如果物理上不能短路,就添加一条规则,把这个封装的安全间距改到足够小
再一个,我想把一个电路模块做成封装,如无线通讯模块的PCB做成一个封装,这部分不允许改动,使用时发现AD没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模块上的走线还能拖动,应该怎么做呢
——————做成封装是动不了的,除非你没有把这个封装的线条锁定……你查看一下就知道了
期待楼主出点AD的使用技巧和教程
——————软件的帮助和维基百科是最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N:
看到22楼看不下去了。说句公道话,AD想要跟cadence比还差得远呢。我是从AD转cadence呢。至于原理图层次化, ...

你这种没有具体对比内容只有口号的,只能一笑置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O:
很喜欢这种AD高端应用,不知道楼主是否有相关的书籍,AD高级应用的,现在市场上的千篇一律,都是基本应用 ...

自带的帮助和维基百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K:
1、可能你觉得够了
     缺少sawtooth,当然这个和cadence对比,因为这种绕线方式有他的好处

搜了一下“sawtooth”,你是说锯齿形绕线?没想明白哪些地方需要这么用,好像锐角线哪本书都不会推荐的

原理图网络组归类如下图所示:

只要把需要归类的网络用那个框罩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M:
上面的第一个图已显示短路错误,DRC也是报短路

找了一下以前做过的:
原理图里我是简单把9个引脚都叠在一起了,所以你只看到一个引脚,并且上面有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P:
现在楼主已经把它当神器了,别人说什么有什么重要?
你们说的ALLEGRO有的功能,神器没有,都可以用变通的方 ...

你如果从头看到尾就不会说这种风凉话了……(留意2楼)
我是有意把这个打造成经典帖的,要是用这种方式“强贴留名”,估计以后你会觉得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对于你的第一个回答:

不妨考虑这个场景:双面,敷铜为了做完整地平面。

对于你的第一个回答:

不妨考虑这个场景:双面,敷铜为了做完整地平面。
1、敷铜完毕,某个贴片电阻两个焊盘中间有一根线,由于设置的隔离间距小,中间可能会存在很细的一小块没有存在价值敷铜需要去除。而且,板卡上这种情况不止一处,有不少。但是,为了保证地互联关系,隔离距离无法加大,否则需要画超多Fill才能保证地联通。
——————这个跟软件无关的,我不清楚在其他软件里怎么做,只知道转换其他大公司的PCB(基本就pads和allegro这两种)时,发现他们每个封装都有七八个层以上,甚至有一个huawei的有12个层……他们共同特点都是专门在这种小封装贴片元件中间定义了keepout层方框,目的就是为了不铺铜到里面的——这点跟你画很多Fill是一样的
2、发现某个过孔的位置不够合理,影响了地平面,目测可以通过移动过孔的位置改善地平面完整性。
如果非要搞定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可选的方案非常有限,最终往往是敷铜完毕手工修订,手工加Keepout修正最节约时间。
——————不太清楚你这个问题表达了什么……敷铜上的过孔是随时可以删掉/添加的,甚至其他网络的线也可以随便在敷铜上动态的走……直到最后点击菜单重新铺一下“所有铺铜”也就一两秒钟的事情……protel99以前由于专利的问题只支持用线条堆积敷铜,多了是会慢,AD里用实心铜还没发现过问题
此时,遇到的问题多数不是你说的调整敷铜边缘矢量或者Keepout矢量就能解决的。基本都是操作修正(甚至Shelve敷铜之后修正)-重新敷铜-再修正的过程。这时候,敷铜的速度以及DRC的效率等等对操作手感而言非常关键。
如果你有好的解决办法最好,但我估计AD目前很难提供类似的功能。也许你画多层板多,很少有类似的需求而已,但是,这并不等于说AD在这方面就完美了。

“建议你多看看帮助,或者把工程文件发上来(删掉多余的)……再强的功能也得遵循规则才行”
我说的很清楚了,自己试试就知道。
1、AIN接口接一个电阻,这算一个模拟输入通道。
2、8个模拟输入通道在另一张图上和一个ADC组合,变成一个ADC通道,ADC是4个控制线,一个数据总线。
3、两个ADC通道合并成一个ADC组,共享数据总线。等于两个ADC挂在一个总线上。
4、两个ADC组使用不同的两组总线挂在FPGA上。
就是这四张图。当年的AD直接就跪了,对于总线的层次设计的网络命名没办法支持。必须把总线拆开才行。
——————实际上多通道我少用,仅仅是因为它命名元件需要自动添加前缀或后缀令我觉得版面不好看(阵列粘贴一下其实也不费事)……你说的命名都是在工程选项里配置的,如果有工程倒是可以验证一下,自己重新去画一个浪费时间就太多了

“你估计从来都是手比眼睛快,不看警告框就强行下一步……“
没遇到就说没遇到。
UUID固然在很多情况下有好处,但是细节上的处理依然重要,否则遇到小概率Case就跪。问题在于,软件开发商不能说用户你这么用不对。
——————如果文件来源复杂,理论上UUID是有可能重复的,我转换其他厂家的评估版就不止碰到一次。他们给的图起码是可以保证原理图标号跟PCB一致。所以第一步就要在PCB里关联UUID,软件会优先根据元件标号了匹配UUID的,点一下鼠标就搞定了,然后从原理图更新一次PCB,如果封装没问题就基本完成了。有不少ORCAD原理图是没有封装的(设计者只出一个网表给layout的)这时候体力活多一点需要一个个加。如果从原理图更新PCB发现UUID有重复的,只需在原理图菜单里reset一次所有UUID就搞定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有个很神奇的“Lock”选项……“
你看,你最后回到了手工命名。说明什么?功能有,细节不到位。
——————仔细看清楚,是你自己没Lock……我是没这个烦恼的

”如果实在有这个嗜好,你可以把网格先设大再设小……不过新问题来了,你的差分线如果要绕蛇形或者走45度拐角呢,你怎么克服这个痛苦…… “
没有解决方案就大方承认没有。
差分引导线在差分对同时走线的过程中,走在差分对的一根的中心上还是差分对的中间是没区别的,完全不影响;走在一边线的中间绕45度的时候还不对称呢,要是手工绕都绕不齐,一点都没有差分对的美感。
当然,你肯定会说,啊,绕蛇形应该自动啦。到时候调绕的步长又是一档子事儿呗。
——————没看明白你想说啥……你看我后半句话,我想任何软件不可能有你说的那个功能(就是绕线和45度拐角还能让中线落在网格上)

你需要注意到我回文的内容一直是说,功能有,细节不到位。软件除非有Killer功能,否则,人家为啥选你?HMI固然是一方面,但特定情况下的效率和顺手与否往往也是很重要的。
在时间紧,任务中的情况下,顺手、方便与否和效率反而可能占优;毕竟好看与否是可以适应的,搞不定工程是要加班的。

越发觉得像AD的推广了。。。别人需要的附加功能是不必要的;别人认为需要改善的地方是理解不对,文档没看。。。总之别人说AD不好就不行。。。
建议态度中立一些。
——————只能说他们请不起……  现实中我发现国内protel系列用户数量是最大的,其他的加起来都不够它一个零头吧,但很多人懵懂无知,被别人一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词一忽悠就不敢说话了,似乎用这个也有罪一样,跟客户交流时(前面提到多次)也会被他们鄙视,我于是就用事实来反鄙视他们,还都成功了……感觉到很有意思,所以发表这个帖子,鼓励一下diao丝们理直气壮的用,暂时用不到这么高端的功能(全国几百万个电子公司,小型的还是占了绝大部分,决定了他们没太多机会拿高端的项目练手),不代表以后换工作用不到

网友AP:
引用 楼主:
你如果从头看到尾就不会说这种风凉话了……(留意2楼)
我是有意把这个打造成经典帖的,要是用这种方式“ ...

首先,我不是风凉话,你的经验可以让很多用AD的人受教和受用,这点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我要说的还是那句,谁爱用那软件用那个软件,我相信自己熟悉的才是最强悍的,自己用的开心,自然效率就高。

之前我也是用protel99se的,后来我转allegro。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我很少用AD,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1.修改铜皮,不用重新布线,比如调整边缘,挖空,动态修改线,不用删除铜皮,它会自动避让,就这点,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2.PCB模块的复用,这点更是节省大量的时间
3.团队合作分区布线,这个不用我多说吧,几个人同时,时间上要快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P:
首先,我不是风凉话,你的经验可以让很多用AD的人受教和受用,这点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我要说的还是那句 ...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我很少用AD,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1.修改铜皮,不用重新布线,比如调整边缘,挖空,动态修改线,不用删除铜皮,它会自动避让,就这点,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你说的“重新布线”是指先删除铜皮,再重新画一个铜皮?那应该是protel99前的老黄历了……AD有命令让铜皮进入自由编辑状态,因为它是多边形,所有棱角和中点都是可以随便拉伸、合并、新建的,拖拖拉拉就搞好了,而且默认在线DRC会忽略铜皮的,也就是可以在上面自由走线而不报错(但不会自动避让),最后阶段发个命令把所有敷铜重新铺一下就好了
从这点可以看出你没搞过复杂的板子……复杂点的都是多层板,有专门的地层和电源层,就近打个过孔下去就搞定了,极少会用到敷铜的
2.PCB模块的复用,这点更是节省大量的时间

搜一下“多通道”,前面也有不少回帖描述了
3.团队合作分区布线,这个不用我多说吧,几个人同时,时间上要快许多。

从AD的宣传视频来看是很爽的,不过我没机会用过,没法过多描述。
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一个电脑接两个显示器,一个屏显示原理图,一个屏显示PCB……不过虽然炫,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A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重新布线”是指先删除铜皮,再重新画一个铜皮?那应该是protel99前的老黄历了……AD有命令让铜 ...

对于敷铜的动态调整,您强调的只有以下:
1、多层板,不需要,可忽略;2、可以调外框矢量,随便整外形;3、重新敷铜非常快。
对于用户需要调整布局、布线,要求随着调整,实时看到敷铜变化的结果的需求。。。恩,反正重新铺一下就完事儿了,反正很快,然后再改呗;无视别人提出的,实际遇到的敷铜速度慢的情况。

逻辑:目前AD的功能已经足够了,需要用到但目前功能不满足的,就是用户需求档次低;需求符合AD功能的是高档次的需求。

AD的多通道只是原理图层次的复用(Device Sheet莫非没用过?那么强调多通道……模块级复用可是应该用这个哦,亲)。
但多通道,对于所有通道而言,在布线时,首先要有一个通道完成了布局和布线,然后才能Channel间同步。
第一个通道布局布线结果的产生,只能依赖于复制器件定位信息(当然,AD复制坐标之类的能力还是强大的。。。但不解决根本问题),然后复制别处布好的线过来。

别的工具提供的解决方案类似于:1、多通道用原理图模块直接复用(类似Device Sheet);2、PCB直接提供布线结果,多通道就是磊砖头,不用同步。

多屏;SCH,PCB一屏幕一个应该很早以前就是基本功能了,AD实现的比较晚一些。

这种讨论很快就水了。。。
实际上发掘AD提供的新的,独特的功能不是太容易。。。但把SCH画漂亮确实是AD的强项,HMI丰富多了。

网友AM: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以前做过的:
原理图里我是简单把9个引脚都叠在一起了,所以你只看到一个引脚,并且上面有节点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看来可以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对于敷铜的动态调整,您强调的只有以下:
1、多层板,不需要,可忽略;2、可以调外框矢量,随便整外形;3 ...

你说的是事实。

事实上当我习惯了一个工具,再让我挖掘别工具的功能,我还真没兴趣。所以我一直说,自己用得爽才是真的爽。

再说一下,相同行业的的软件,功能大家可能都有,但是谁做得更好用,更专业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然,如果你愿意熟悉,用得爽,用得快,也很可以,但是自己用得爽,就说别人用的软件弱爆了,那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对于敷铜的动态调整,您强调的只有以下:
1、多层板,不需要,可忽略;2、可以调外框矢量,随便整外形;3 ...
对于用户需要调整布局、布线,要求随着调整,实时看到敷铜变化的结果的需求。。。恩,反正重新铺一下就完事儿了,反正很快,然后再改呗;无视别人提出的,实际遇到的敷铜速度慢的情况。

需要实时看到结果 ……这个只能说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了,前面还有人说看AD原理图那个界面时间长了无法忍受(对我来说就觉得这种淡黄色的界面很养眼,ORCAD那个默认白色背景伤眼)
说敷铜慢的绝对是他用了历史遗留下来的线条堆积的方案(其实那个也是有点小优点的,大面积板敷铜时可以自动实现开窗,避免低成本PCB贴片和过回流焊时铜皮冒泡)

逻辑就是:目前AD的功能已经足够了,需要用到但目前功能不满足的,就是用户需求档次低;需求符合AD功能的是高档次的需求。

这个只能说不小心让你不爽了……没办法你躺着都中枪……  别的客户也会用鄙视的眼神看我:这个板你们用protel能搞得定吗

AD的多通道只是原理图层次的复用(Device Sheet莫非没用过?那么强调多通道……模块级复用可是应该用这个哦,亲)。
但多通道,对于所有通道而言,在布线时,首先要有一个通道完成了布局和布线,然后才能Channel间同步。
第一个通道布局布线结果的产生,只能依赖于复制器件定位信息(当然,AD复制坐标之类的能力还是强大的。。。但不解决问题),然后复制别处布好的线过来。
别的工具提供的解决方案类似于:1、多通道用原理图模块直接复用(类似Device Sheet);2、PCB直接提供布线结果,多通道就是磊砖头,不用同步。

建议你搜一下,或者看前面回帖……呵呵

多屏,SCH,PCB一屏幕一个多少年前就是基本功能了,大锅。。。AD很晚才支持的。

你有兴趣去搜一下就知道出现的先后顺序了……不过我是没兴趣的,因为坚持层次化模块化设计,从没有过这种需求。

楼主:
翻页的机会留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看来可以这样搞

能帮到一个,我做的就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重新布线”是指先删除铜皮,再重新画一个铜皮?那应该是protel99前的老黄历了……AD有命令让铜 ...

你说的我没布过复杂的板,我同意,但是你说的复杂是多复杂?  我只搞过6层板,电源和地层也有,但是其他层也会有铺铜的需要。比如DCDC部分,比如大电流部分,比如散热部分。

你说极少只是你自己认为的了。

网友AN: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没有具体对比内容只有口号的,只能一笑置之了……

楼主位你说的orcad全都能做到。AD的层次化原理图和ORCAD的层次化原理图我也全都再用,明显感觉orcad强。再说库管理,orcad的可以搭建本地数据库,对于大公司这点很重要。
简单说几天cadence的有点吧,allegro的GRE布线功能。敷铜处理速度比ad快得多。ADF中敷铜都是当作线的集合去处理,跟allegro差远了。ad中异形焊盘没有allegro强大,借助flash allegro可以做你想要的任意形状的焊盘,并且都可以自定义热风连接。allegro的约束管理器比ad的规则设置强大太多,ad好多规则设置需要用户自定义,而且好多想要的规则即使自定义都满足不了。allegro的层叠设置阻抗计算信号仿真都比AD强。
最后,用事实说话,目前10层板以上大都用allegro设计。你试着画一个20层板试试,allegro比ad强太多。
从DXP到ad2009,用了这么多年AD,自觉对AD还算熟悉,cadence我用了没几年不敢说熟悉都觉得已经比AD强大太多了。如果你觉得AD强,那只能说你还没学会cadence。

网友AQ:
楼主呀,布个这么简单的板吹得满地都是口水。等你都熟练了你会发现AD是个傻瓜相机,Cadence是个专业相机

网友AR: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就是没依据的喷了,这点没法接受……

建议你也找些例子来,指出某些功能在这些软件上是怎么快捷、 ...

一个AD软件卖几万块  , 一个candence卖几百万 , 对比下价格 , 是市场疯了 , 还是你疯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楼主位你说的orcad全都能做到。AD的层次化原理图和ORCAD的层次化原理图我也全都再用,明显感觉orcad强。 ...
楼主位你说的orcad全都能做到。AD的层次化原理图和ORCAD的层次化原理图我也全都再用,明显感觉orcad强。再说库管理,orcad的可以搭建本地数据库,对于大公司这点很重要。

前面提到ORCAD新出了个net group,这个功能是通过山寨最赶上来了;多通道不知它是怎么解决的?
你明显感觉强……能否具体一点指出来?如果是可以拖元件带着线走就不用说了
库管理,AD把它甩了几条大街不止……自动关联到mouser等元器件网站,元件库、封装、库存、报价……全自动的————当然这些是宣传资料里提到的,我真没用过这么高端的功能(后门给你来一下,很危险 ),基本还是自己建库(因为非标的东西太多,有那时间查找自己都画好了),传统的步骤:设计原理图,更新到PCB,布线,出BOM……(优点是不用上网)

简单说几天cadence的有点吧,allegro的GRE布线功能。

搜了一下这个名词,了解了一下功能,好像AD的宣传资料里提到有类似的功能……不过我觉得还不如自己根据预拉线评估。板子一般都是机械给出了外形,在这个基础上走不通就加层了。用什么工具都免不了的。

敷铜处理速度比ad快得多。ADF中敷铜都是当作线的集合去处理,跟allegro差远了。

你明显还留在protel前期的敷铜模式…… 请看一下前面回帖

ad中异形焊盘没有allegro强大,借助flash allegro可以做你想要的任意形状的焊盘,并且都可以自定义热风连接。

如果真的是任意形状,那是真的很强,不过复杂内孔(如三角形、五角星之类的)如何加工?
请看一下前面我提到的AD能做的焊盘,我是暂时想不出还有其他需求了(这么多年还真没碰到过)

allegro的约束管理器比ad的规则设置强大太多,ad好多规则设置需要用户自定义,而且好多想要的规则即使自定义都满足不了。

能否举例说一下cadence能做的,而AD做不到的……

allegro的层叠设置阻抗计算信号仿真都比AD强。

看来你没真正做过这些…… 再怎么算,还是要问PCB厂家的,他说多少线宽间距就多少(每一家都不一样的),你自己定义的不算,因为跟他们的材料、加工能力有关,呵呵
其实AD是可以设置好规则,然后用规则去自动驱动走线的间距和线宽的……不过就像上面说的一样,没用,还是要问PCB厂家

最后,用事实说话,目前10层板以上大都用allegro设计。你试着画一个20层板试试,allegro比ad强太多。

20层我是没做过,12层还是做过的。你呢
请看一下前面回帖,前面已经告诉你,层数越多越好搞,你所有电源线地线都不用走了,打个过孔就OK,所有的总线阻抗线差分线随便走,两个底层夹着你,还需要担心阻抗不连续吗

从DXP到ad2009,用了这么多年AD,自觉对AD还算熟悉,cadence我用了没几年不敢说熟悉都觉得已经比AD强大太多了。如果你觉得AD强,那只能说你还没学会cadence。

这只能说你还没用熟AD……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楼主呀,布个这么简单的板吹得满地都是口水。等你都熟练了你会发现AD是个傻瓜相机,Cadence是个专业相机 ...

看你的ID,要么是菜鸟,要么是怕像前面仁兄一样“强帖留名”才换马甲上来……呵呵
请亮点你的“不简单”的作品上来PK吧

网友AS:
图森图阳破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R:
一个AD软件卖几万块  , 一个candence卖几百万 , 对比下价格 , 是市场疯了 , 还是你疯了  ?   ...

恭喜你用这种方式“强帖留名”了……
有干货还是发点上来吧,就算没用过、没布过板也可以百度搜索一点上来PK的,来者不拒,这个综合帖对观众有用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图森图阳破啊!呵呵!

又来一个图样图森破的……欢迎PK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前面提到ORCAD新出了个net group,这个功能是通过山寨最赶上来了;多通道不知它是怎么解决的?
你明显感 ...

。。。

库管理是大企业自己的,有专门工程师维护的,元件库、封装库、物料管理;不是AD这种,连到直接上游全能供应商去抓数据的库管理。
觉得上Mouser抓数据很时尚,但没想到,人家公司不Care。。。
AD很晚才支持类似功能,是否可以和人家可比,我没用过,不好说。

库管理的目的在于限制自由度,而不是充分发挥自由度。这点可以说是呆板,但人家要的就是这种流程化的企业应用。每个步骤都是独立、解耦的,每一步都没变更别人步骤的权力。
建库;原理图设定好规则,封图;负责测试生产的就可以去准备物料了;布局布线没有任何附加变更(增删元件etc)的权利,这也是会战的基础。

AD在频繁前后端迭代的,小团队/单打独斗的应用场景很有优势,毕竟灵活;但这种模式放在大团队,甚至世界各地团队合作的前提下,不一定让用户觉得合理。
当然,AD在3D装配这种先进功能上似乎确实领先,别的EDA工具做得如何我没见过。

AD的仿真功能,真的,千万别拿出来说。OrCAD自己的Spice……
SI,要是自己阻抗都算不准就别仿了,这是对AD说的。PI似乎AD根本不支持。(要不然为什么AD要能导出HYP?)
另外,阻抗,你的观点只是停留在高速数字那一点点……
RF那一套,并不完全是厂商说啥就是啥,需要往复迭代的,而且,那一套东西都是联合仿真的,人家都不一定支持AD……

可以说AD在某些方面好……想单挑的话……呵呵,综合看下来,贵是有道理底。

网友AN:
引用 楼主:
前面提到ORCAD新出了个net group,这个功能是通过山寨最赶上来了;多通道不知它是怎么解决的?
你明显感 ...

算了不和你抬杠了。我用allegro做过20层板,AD还真没做过多层板。个人爱好不必强求,抬杠没意思。您要是觉得AD强就用AD吧。

网友AT:
小弟也是一直用AD的,感觉很顺手,我也没有做个什么大工程。只是偶尔用用,感觉楼主有好多经验值得学习啊,不知道能不能,以一个简单的开发实例的顺序,写一个AD的教程啊?

网友:
小伙子 ALTIUM用得精嘛。。。

网友:
AD、PADS、Cadence都尝试过,最后还是喜欢AD。个人感觉PADS和Cadence功能确实强大,但是感觉还是感觉AD好用、易用,其实AD也可以实现很强大的功能,很多时候大家总是拿使用别的软件的思维来看待AD。各有优缺点吧,用着顺手就好。

网友:
一直用AD ,现在在学PADS,呵呵,暂时不能评论哪个好坏……

网友AU:
引用 楼主:
能帮到一个,我做的就有意义了。

从头看到尾,收获挺大的。

针对元件建库,包括封装和符号库,楼主能介绍些好用的技巧和妙招么?
各人感觉各软件,初学者一上来最先面临的是库的问题,画封装、原理图符号库不好用的话,就会吓退不少初学者了。不能总指望着上网找现成的库。

另外也为本帖贡献一点:
楼主推荐的“线束”功能,在eagle画原理图时也能实现,画一个bus,net命名改成"bus1:addr[0..15],data[0..15],ce,we"(大致是这样写的),就把信号捆在一起了,把pin往总线上连时,会自动提示选net,确实简洁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U:
从头看到尾,收获挺大的。

针对元件建库,包括封装和符号库,楼主能介绍些好用的技巧和妙招么?

封装:常规标准的,用IPC封装向导,根据元件手册填一下边框大小、焊盘间距、大小、长度等,自动生成
          非标准的,有机械图可以先导入到PCB,再从PCB里拷贝到封装库;没有的只能手工画了

元件库:管脚少的直接画;
         管教多的,先新建个excel,把元件手册里的管脚描述用表格模式复制到excel里,整理好之后,通过“smart grid insert”(搜这个,有教程)一次拷贝到元件库

如果有原理图和PCB,两个都可以分别生成元件库和封装库,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就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T:
小弟也是一直用AD的,感觉很顺手,我也没有做个什么大工程。只是偶尔用用,感觉楼主有好多经验值得学习啊, ...

平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等到真有需要你就知道怎么努力了。
要说练手,AD安装好之后,安装目录下的那个example文件夹就有很多庞大、规范的工程供你练习
你随便挑几个,把PCB走线全部unroute,然后自己练习布几遍就上手了

网友AV:
4-智能元件库制作向导。这个没有听说过唉~楼主能简练地讲一下么~
5也感觉好深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J:
。。。

库管理是大企业自己的,有专门工程师维护的,元件库、封装库、物料管理;不是AD这种,连到直接上 ...
库管理是大企业自己的,有专门工程师维护的,元件库、封装库、物料管理;不是AD这种,连到直接上游全能供应商去抓数据的库管理。
觉得上Mouser抓数据很时尚,但没想到,人家公司不Care。。。
AD很晚才支持类似功能,是否可以和人家可比,我没用过,不好说。

库管理的目的在于限制自由度,而不是充分发挥自由度。这点可以说是呆板,但人家要的就是这种流程化的企业应用。每个步骤都是独立、解耦的,每一步都没变更别人步骤的权力。
建库;原理图设定好规则,封图;负责测试生产的就可以去准备物料了;布局布线没有任何附加变更(增删元件etc)的权利,这也是会战的基础。

你从头开始看一遍前面帖子就不会说这种话了(估计你不是什么大公司的,没体验过“会战”,对他们偶像化了 )……任何工具都不是万能的,任务的完美取决于每个环节管理和执行力度吧。转换他们的图最烦了,基本都要全部重新画一遍,你能想象一个电阻都有七八种符号吗,顶层放一个光秃秃的子图标记,全靠全局端口来互联,有些靠全局网络标号来互联的更变态,都不知要靠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反复打样才能搞出一个不那么多bug的可用版本。

AD在频繁前后端迭代的,小团队/单打独斗的应用场景很有优势,毕竟灵活;但这种模式放在大团队,甚至世界各地团队合作的前提下,不一定让用户觉得合理。
当然,AD在3D装配这种先进功能上似乎确实领先,别的EDA工具做得如何我没见过。

相反我看到用AD之类的,版本通常都很少……原因可能是小公司居多,没有反复打样那种意识吧。
3D装配没有那么神奇,现实中我还没接触过用这个的(也就看到网友秀一下吧)。一般产品结构都不是很复杂,靠有经验的工程师估算位置和元件高度就可以了……复杂的产品如数码相机,各种异形板、穿孔、折弯排线,用AD来做估计很费劲(建模),不如用专业的机械行业工具

AD的仿真功能,真的,千万别拿出来说。OrCAD自己的Spice……
SI,要是自己阻抗都算不准就别仿了,这是对AD说的。PI似乎AD根本不支持。(要不然为什么AD要能导出HYP?)
另外,阻抗,你的观点只是停留在高速数字那一点点……
RF那一套,并不完全是厂商说啥就是啥,需要往复迭代的,而且,那一套东西都是联合仿真的,人家都不一定支持AD……

能搜索粘贴出这段文字,说明你真的不懂RF,就不要多说了,呵呵

可以说AD在某些方面好……想单挑的话……呵呵,综合看下来,贵是有道理底。

最好还是列举出单项功能来,拼一下各个工具都是如何实现的,太虚的就没必要多说了,前面够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V:
4-智能元件库制作向导。这个没有听说过唉~楼主能简练地讲一下么~
5也感觉好深奥啊~ ...

搜索一下,很多资料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54515-1-1.html(这个要用到另一个工具,而且依赖于友好的pdf,感觉还不是很方便)

http://www.docin.com/p-555964126.html 这个只需利用excel,图文并茂,照着做一遍就学会了(还是简陋了点,应该把管脚属性也加上,这样管脚的输入输出方向就很清晰了(参考我前面提供的数控电源例子),也便于查错。)

网友AV:
引用 楼主:
把总线当一个网络标号加进去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额,那种淡蓝色的总线是在哪边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N:
算了不和你抬杠了。我用allegro做过20层板,AD还真没做过多层板。个人爱好不必强求,抬杠没意思。您要是 ...

不是抬杠……可能你是布板公司的,这些服务行业首先要给人一种高端的感觉,所以各种装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现在做的这个MSTP板,客户本来打算让布板公司来layout的,布板公司给他发了个需求过来,吓坏了……最后跟我发牢骚说有那个时间去填写验证核实自己都搞定了……最后还是放我这边来搞了,我自己知道线改怎么走,板层数量需求还不到布板公司的一半……目前大致布局了一下,应该6层就搞定了,绝大部分线都不超过300MHz,用不着都用两个地层去夹着,一个主3.3V电源层覆盖全板,FPGA之类IC的就近放个LDO把3.3V转成1.2V,0.9V之类的,拖根粗线过去就搞定了,几十mA的电流,至于像布板公司那样还要单独放个电源层么,LDO还喜欢放得远远的N个排列在一起,这样电源整整齐齐的,IC附近也很清爽,视觉效果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V:
额,那种淡蓝色的总线是在哪边有的?

从面板点一下就出来了,就是总线BUS旁边的那个双绞线一样的东西

网友AV:
引用 楼主:
在PCB里可以直接定义差分线——但是对我这种有完美症的人来说,一切都必须要从原理图开始设计,然后通过 ...

焊盘里边有多余走线确实遇到过,这个对PCB的生产有影响么?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V:
焊盘里边有多余走线确实遇到过,这个对PCB的生产有影响么?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

1-自动布线(往往要拐几个弯才能连上)
2-封装不合理/布局不合理,焊盘没有放到栅格上。导致线到了里面经常要拐个小弯。
对生产倒是没有什么影响……但对有强迫症的人来说就像吃口青菜发现被咬剩下半条牙签粗的菜虫一样,明知没影响还是想要处理一下

网友AV:
引用 楼主:
1-自动布线(往往要拐几个弯才能连上)
2-封装不合理/布局不合理,焊盘没有放到栅格上。导致线到了里面经 ...

我也很少用自动布局,毕设的板子400多个元件花了十几天才满意,难道是因为新手画那么久么
原来是栅格设置的原因~
我发现帖子里有好多功能都没有用到,需要自己发掘的还有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我也很少用自动布局,毕设的板子400多个元件花了十几天才满意,难道是因为新手画那么久么
原来是 ...

肯花十几天画一个板,说明你有成为资深的潜质……
毕设的板应该可以发上来秀一下的?让大家指点指点,难听的话也强忍一下,慢慢的你就快速成长起来了。

楼主:
贴一个布板公司layout的局部图,有兴趣的猜一下是什么功能,有哪些优点、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花十几天画一个板,说明你有成为资深的潜质……
毕设的板应该可以发上来秀一下的?让大家指点指点,难 ...

那块板子应该是直接当产品用的,所以源文件就不发了吧,我倒是回去可以贴一下布线截图啥的~

网友AW:
就一个网络变压器的局部图,都能看出什么高大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W:
就一个网络变压器的局部图,都能看出什么高大上来?

优点就是我以前一个领导说的那样:挺好看的……
缺点你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重新布线”是指先删除铜皮,再重新画一个铜皮?那应该是protel99前的老黄历了……AD有命令让铜 ...

连接两个显示器确实很爽的~可以对应着原理图关系来画PCB,如果头脑里有原理图的话有一个显示器也不错。
其实按照电路的功能在进行原理图的层次绘制,到最后的PCB制作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W:
总的来说,我之前一直用AD,但现在在学PADS。准备换工具了,在学PADS的过程中发现,AD简单易用,对于四层板 ...

不知你对PADS使用得有多深入

像你上面说PADS的层是可以单显的,不会层不明了,

PADS中也可直接加字,不然人家想加丝印都加不了,你可以选择到相应的层去加这些东西

PADS是可以直接添加过孔的,也可以自动打过孔,并按一顺序的,可以设置密度,格式,都行

PADS布局和布线分别是Layout和Router,我倒觉得这样严谨些。

网友AV:
引用 楼主:
贴一个布板公司layout的局部图,有兴趣的猜一下是什么功能,有哪些优点、缺点:

丝印有重合的。
电感L1010的两个过孔走线为啥在焊盘的两个尖角上,不是先在侧面拉出一段在走线?
那些过孔都是盖油的吧~不然C1129离的有点近。

网友AX: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过PADS,或者说有没有深入了解过,

像你上面所说的很多功能PADS早就有了,而且还很方便,

个人觉得软件的使用没有最好,只有适不适合当下的场合。

网友AN:
引用 楼主:
不是抬杠……可能你是布板公司的,这些服务行业首先要给人一种高端的感觉,所以各种装还是很有必要的…… ...

呵呵,我还真不是布板公司。我说的板子也没你那么简单······领导不是傻子,10层板能布开领导会让你用12层板?线摆都摆不开才让你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呵呵,我还真不是布板公司。我说的板子也没你那么简单······领导不是傻子,10层板能布开领导会让你 ...

能否聊一下板子高密度的部分,贴个局部图,供大家学习一下?
再复杂的芯片(例如1000引脚的FPGA),扇出也用不了这么多层……原本我猜你那个20层的板负电层就超过一半,照你怎么说绝大部分都是信号层,我只想说正常布板的话不可能
你们可能没有扇出和管脚交换的基本概念……目前看到过板层号称超过20层的就面积很小的CPU
电脑主板早些年的4-6层,用8层都号称不惜成本;密度更高的高端显卡记得看广告有一款12层的;Iphone5S(从PCB看应该算超高密度了)去年搜索时看过一个分析说是12-14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X: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过PADS,或者说有没有深入了解过,

像你上面所说的很多功能PADS早就有了,而且还很方便 ...

全面罗列出来对比一下还是很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V:
丝印有重合的。
电感L1010的两个过孔走线为啥在焊盘的两个尖角上,不是先在侧面拉出一段在走线?
那些过 ...

丝印重合倒不是他们搞的,因为我要把这个板原理图和PCB都合并到一个新项目里,所以把它批量重命名,标号从1000开始,这样不会跟其他板重复。
缺点:
1-内侧的滤波电容应就近放到变压器抽头,放到底层都可以
2-外侧变压器抽头的匹配电阻也是就近放就可以,避免像这个图一样拉出去形成很大的闭合面积,走线还和内侧的元件靠得比较近对EMC不利
还有一点是截图看不出来的:两边的差分线都只是随便挨一起没有按规定的线宽间距紧密耦合……当然那个板是短距离的百兆网,功能测试是没问题的

网友:
大型电路图,用99画层次图也爽啊。   话说软件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网友:
喜欢用层次结构的顶一个先!

网友E:
有点好奇:AD正版卖多少钱? PADS呢? 买过的说说。

网友W:
另外,再说一个,PADS里面要拼板的话是非常麻烦的,相对于AD的拼板来说,弱爆了。AD里面可以随便拼板,拼板后所有的文件都在我手上,我这里是第一手资料,出错了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看PADS的高手们都习惯了将拼板工作交给板厂,再要板厂回传钢网文件。如果没问题还好。如果有问题,大家就要扯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另外,再说一个,PADS里面要拼板的话是非常麻烦的,相对于AD的拼板来说,弱爆了。AD里面可以随便拼板,拼板 ...

我是导出gerber到CAM350里边拼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好奇:AD正版卖多少钱? PADS呢? 买过的说说。

我只知道allegro好像是16W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W:
另外,再说一个,PADS里面要拼板的话是非常麻烦的,相对于AD的拼板来说,弱爆了。AD里面可以随便拼板,拼板 ...

不敢相信……但是我搜索一下“pads 拼板”,看了两个教程,真的难以相信会有这么难: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m7UrnW-IOqI4etdc8VO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4YQSA1WaUyYKEFnACXK

有知道更简单的出来说说?

在protel系列拼板是很简单的,“S A”选中所有,阵列粘贴一下,视情况加两个板边就完成了。
需要旋转拼阴阳板的话,手工直接粘贴一下也不费劲

网友AV:
引用 楼主:
丝印重合倒不是他们搞的,因为我要把这个板原理图和PCB都合并到一个新项目里,所以把它批量重命名,标号 ...

我倒是喜欢把滤波电容放到背面,正面看着清爽一点。
走线和元件考的比较近为啥对EMC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我倒是喜欢把滤波电容放到背面,正面看着清爽一点。
走线和元件考的比较近为啥对EMC不利? ...

考虑到下雨打雷,瞬间的感应高压……就有意义了。
以前很多人自己组装电脑,网卡之类的随便挑最便宜的,下雨天不拔网线,网卡很容易就废掉了

网友AN:
引用 楼主:
能否聊一下板子高密度的部分,贴个局部图,供大家学习一下?
再复杂的芯片(例如1000引脚的FPGA),扇出 ...

附件是大神说的1000脚FPGA,没开电源层和地。大神说8层就能搞定,好NB。编辑原因:大神教我画板子噢
我什么都不懂,扇出,管脚交换什么的都没听过哎,不过貌似看你对SI PI没什么概念。做消费类电子的吧?能省一层省一层,成本控制很辛苦吧。您是高手,不敢和您抬杠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复这个帖子。 曾几何时我也是AD的拥护者,觉得AD无所不能,后来发现AD就是个渣。你安心用你的AD画画小板玩,咱互不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我什么都不懂,扇出,管脚交换什么的都没听过哎,不过貌似看你对SI PI没什么概念。做消费类电子的吧?能 ...

眼见为实,难怪……呵呵
只能说不同的公司做法不一样吧……这种低密度的板我们做的话8层就到头了

网友:
AD的层次+图纸复用还是很好用的  做有些板子特别爽

网友AY:
引用 网友AN:
附件是大神说的1000脚FPGA,没开电源层和地。大神说8层就能搞定,好NB。编辑原因:大神教我画板子噢
我什 ...

呵呵,看来不敢应战,又不甘心!

网友AZ:
LZ,AD能不能搞定这种PCB?我之前也用AD,画简单板还行,后来画RF相关的,生不如死啊,现在也没找到哪个PCB软件画RF板很好用的。

网友AJ:
引用 网友AZ:
LZ,AD能不能搞定这种PCB?我之前也用AD,画简单板还行,后来画RF相关的,生不如死啊,现在也没找到哪 ...

LZ大神说了,这些信息都应该PCB厂商给的……哈哈哈,自己仿没用滴。。。不好多说。。。

正文:默认不是用安捷伦那个货么?莫非还有更高级的仿真工具?仿完直接出PCB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Y:
呵呵,看来不敢应战,又不甘心!

LZ的FPGA引脚都是可以随便分的,而且PAD间距大,线细,圈少。没受过约束,所以,没办法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N:
附件是大神说的1000脚FPGA,没开电源层和地。大神说8层就能搞定,好NB。编辑原因:大神教我画板子噢
我什 ...

转眼你就改贴了……条件改了,我的回答也只能根据条件来改了……
刚好现在画的板有352条腿的BGA,间距是1.27mm的,随便改成33行x33列,1040引脚的测试封装(33x33=1089,随便减去中间7x7=49的镂空区)
随便设定线宽间距都是5mil,过孔8/16mil吧:
1.全图

2.顶层扇出,3排

3.第3层扇出,也是3排

4.第4层扇出,2排或3排

5.第5层扇出,2排或三排,类似4,图略
总结:扇出只需4层信号层,还有1个信号层(第6层)机动,底层用于放置滤波电容、杂项电源,总共6个信号层
第2层是GND负片,7层是主电源负片

这个演示,大家笑笑就行了,不必较真,因为一般不是所有管脚的可以交换,而且有些管脚是固定的……但是FPGA一般也没有人会把它的管脚全用上,呵呵
这方面的讨论我觉得到此为止就好了,要是你再给我设定一些其它条件如焊盘间只允许出一条线,我也没办法没时间一一迎战……

楼主:
上面图层顺序乱了……大家自己对照着看看就算了,懒得修改帖子了。

网友AZ:
引用 网友AJ:
LZ大神说了,这些信息都应该PCB厂商给的……哈哈哈,自己仿没用滴。。。不好多说。。。

正文:默认不是 ...

目前只会简单用用ADS和HFSS,ADS还用不好,3D仿真我搞不定,现在是ADS仿真,PADS画板,简单的还凑合,复杂的搞不定。

最关键的是,AD布线只能走直角,任意角度,和圆弧,内直角外45度的不能直接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Z:
LZ,AD能不能搞定这种PCB?我之前也用AD,画简单板还行,后来画RF相关的,生不如死啊,现在也没找到哪 ...

这种我不知道怎么画,因为功夫根本不在“画”上面,呵呵
以前搞2.4G的时候搜索过一阵子资料,说常用的射频天线设计软件有3种,楼主提到的ADS是其中一种……天线设计完成以后,导出任意格式的图片,转换后都可以导入到PCB里吧

如果给定了精确尺寸,多费点时间也是可以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J:
LZ大神说了,这些信息都应该PCB厂商给的……哈哈哈,自己仿没用滴。。。不好多说。。。

正文:默认不是 ...
LZ的FPGA引脚都是可以随便分的,而且PAD间距大,线细,圈少。没受过约束,所以,没办法喽。

很好奇拖拉机的口气……往前看一下回帖,原来如此……
有什么干货和实际问题就贴上来吧,仅限于技术内和气争论,围观的坛友看到自己自己使用工具多年都没有见过的功能和技巧,总会有所帮助……不然用这种方式“强帖留名”,以后觉得自己ID不错需要好好经营,就会发现不自在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Z:
目前只会简单用用ADS和HFSS,ADS还用不好,3D仿真我搞不定,现在是ADS仿真,PADS画板,简单的还凑合,复 ...
最关键的是,AD布线只能走直角,任意角度,和圆弧,内直角外45度的不能直接走线。

你说的AD不是Altium designer吧?默认安装后都是45度走线的……直角还是要手动切换才能出现的。
前面的回帖里提到,走线过程按“Shift 空格键”就可以在这些走线模式之间轮流切换。

网友AZ:
引用 楼主:
你说的AD不是Altium designer吧?默认安装后都是45度走线的……直角还是要手动切换才能出现的。
前面的 ...

Shift+空格切换知道,不过切换里没有内边90度,外边45度的那种角。

以前做工艺的时候,AD画过波峰焊的板也不行,没有带防堵槽的焊盘,不好画偷锡焊盘,拖锡焊盘根本就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奇拖拉机的口气……往前看一下回帖,原来如此……
有什么干货和实际问题就贴上来吧,仅限 ...

LZ对AD确实比较熟,层次图这个方式真的很方便,虽然有一点点自满,但干货确实不少!
作为技术论坛这样的贴自认可以作为强贴

网友AJ:
引用 网友AZ:
Shift+空格切换知道,不过切换里没有内边90度,外边45度的那种角。

以前做工艺的时候,AD画过波峰焊的板 ...

呃……这个需求比较奇怪,好多情况下走圆弧线应该可以了吧?你说的外圆内直角,以及,切角的90度线确实AD没办法直接做出来;至少AD10之前没有。

偷锡直接放铜开窗就行,用实铜还是能搞的,但是需要单独加Net,否则有时候DRC会出警告,非常闹心。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很好奇拖拉机的口气……往前看一下回帖,原来如此……
有什么干货和实际问题就贴上来吧,仅限 ...

您要求必须说AD好……
这种命题作文,那就真没办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Z:
Shift+空格切换知道,不过切换里没有内边90度,外边45度的那种角。

以前做工艺的时候,AD画过波峰焊的板 ...

还以为是现在新版本AD没有这种走线模式了,刚才测试了一下,的确还是有的……
听你的描述似乎是要这种走线?那就没有了,不知其他软件有没有:

带缺口的焊盘应该是不能直接做……不知道其它工具是怎么实现的。刚工作的时候有人问过我,那是一个需要焊接在板上的定制模块,有4个很粗的固定柱,我建议他用圆弧在顶层画一个带缺口的圆,缺口再粘贴两个方形的铜皮(Fill)搞成很直的样子,然后整体再粘贴一层solder。他说效果不错……你也可以试一下。

楼主:
这种线细的不好搞,如果有一定宽度,用Fill复制粘贴一下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您要求必须说AD好……
这种命题作文,那就真没办法啦。。。

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不信你从头到尾看一遍这个帖子……
各软件功能PK而已,不用这么耿耿于怀——2楼就主动说了,标题要火爆,请大伙忽略标题

网友AZ:
引用 楼主:
还以为是现在新版本AD没有这种走线模式了,刚才测试了一下,的确还是有的……
听你的描述似乎是要这种走 ...

是这种,RF电路里常用。

开防堵槽Cadence很好做,其他软件我也不做,以前做过波峰焊的,太虐心了,不做了。

您的方法,几个还行,要是板上有几百个这种孔,而且布局时还需要调整,那会死的。

网友AZ:
引用 网友AJ:
呃……这个需求比较奇怪,好多情况下走圆弧线应该可以了吧?你说的外圆内直角,以及,切角的90度线确实AD ...

偷锡能做,就是比较麻烦。拖锡焊盘,就是两边泪滴焊盘的,用AD不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您要求必须说AD好……
这种命题作文,那就真没办法啦。。。

同意,没必要写命题作文。
这几家EDA都活的挺好的,那说明都有各自的优势,大家各取所需就行了。
反正我这样的菜鸟,能用用AD的高级功能已经对生产力有很大的提升了,而且也没有精力再去学习别的软件了,学习也是要成本的,而且很高。

程序员的世界里面往往纠结用什么编程语言好,但是真正的大牛争论的都是作品而不是工具,工具仅仅是工具,顺手好用就行了。

PS:PHP是最好的语言。
PPS:嵌入式软件为主的论坛战不起来啊,好伤心。。。

网友AJ:
引用 网友AZ:
偷锡能做,就是比较麻烦。拖锡焊盘,就是两边泪滴焊盘的,用AD不会做

比较麻烦……
通常方法,可以先在普通PCB里放个同样大小的焊盘,然后加泪滴,把铜复制过去,再开窗,就能行。但是,要把尾巴那里做得是个尖,没有圆弧的话,emm,这么不好做出来。
另外的方法是拖Fill,用Vector调,但要做到圆的切线上去,需要用2倍宽焊盘、用泪滴线的热点进行协助;估计能行,这个没试过;这个应该不费事儿。

用起来,因为补的那是个铜皮没NET,可能需要手动给一下网络,否则DRC报错闹心。

没有其它工具那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Z:
是这种,RF电路里常用。

开防堵槽Cadence很好做,其他软件我也不做,以前做过波峰焊的,太虐心了,不做 ...

不明白这种“防堵槽”会用到哪里?
我自己是从没用过……以前参观过两家加工厂,发现过波峰焊时,一个很大的锡槽盛满融化的焊锡,底部可能有电机搅动,把焊锡像喷泉一样鼓出一个波峰,PCB就在架子的带动下在波峰上过一遍……感觉只要焊锡质量过关(流动性好)加上助焊剂,圆形焊盘就足够了……如果怕焊盘太大截留的焊锡太多,可能只会是加工厂心痛吧
就像之前做一个飞机板,发给小厂打样,他们把LDO的散热用的FILL(20多平方厘米)理解成焊盘,自作聪明给加上了锡膏层……我们拿到板诧异了一番,觉得问题不大就给加工厂送去……加工厂业务一看到,吸一口凉气,说要加钱,这个“焊盘”比N块正常板锡膏用量都多

网友AZ:
引用 网友AJ:
比较麻烦……
通常方法,可以先在普通PCB里放个同样大小的焊盘,然后加泪滴,把铜复制过去,再开窗,就能 ...

这么做,如果一块板上都是DIP,那这活就没法干了,AD在很多方面还是不行,尤其是PCB。

网友AZ:
引用 楼主:
不明白这种“防堵槽”会用到哪里?
我自己是从没用过……以前参观过两家加工厂,发现过波峰焊时,一个很 ...

防堵槽是防止焊盘孔被锡堵住用的,一般用在不能过波峰焊的后焊元件上,比如一些传感器,低温塑封的器件,变压器等。

没有防堵槽,过波峰焊后没插元件的孔就被锡堵上了,再装其他元件需要先除锡,虽然可以通过预先堵孔或用那种波峰可移动的那种机器,但会增加很多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Z:
这么做,如果一块板上都是DIP,那这活就没法干了,AD在很多方面还是不行,尤其是PCB。 ...

你不说我还以为你的是什么特殊规格的引脚……
DIP真没必要这么麻烦的,间距都是2.54吧,焊接的小妹一手持焊锡丝一手持烙铁,划一下就焊好一排了……过波峰焊更不用说了。
你可能是在一些早期生存下来的台企或港企吧,据说他们的稀奇古怪的规则多一些……你从IPC所有规范里都找不出这些稀奇古怪的经验的

我就说我都工作十多年了怎么会这么孤陋寡闻

如果非要手工焊接,建议你搜一下IPC提供的焊接教学视频(论坛里有人发过),不管多密的QFP贴片管脚,用毛笔沾点助焊剂,刷一下管脚,然后烙铁头沾一点焊锡,从头到尾轻轻拖一下,焊点圆润光滑,没有一点多余的焊锡残留,也不会有连锡短路……丝毫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Z:
防堵槽是防止焊盘孔被锡堵住用的,一般用在不能过波峰焊的后焊元件上,比如一些传感器,低温塑封的器件, ...

你这个应该是低端的大宗单面板吧?
如果是双面板以上,不管焊盘如何开槽,过波峰都肯定会全堵上的,所以都要贴胶纸的。

我们做的板一般都有安装孔,精度高或者需要接地的必须用焊盘来做,都要贴胶纸;精度低并且不需要接地的,我们会做成无铜孔(也没有焊盘),这是在最后一道工序钻孔的,所以定位精度很低。

网友AZ: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低端的大宗单面板吧?
如果是双面板以上,不管焊盘如何开槽,过波峰都肯定会全堵上的,所以 ...

看来你是没做过小家电或电源类的板,RF类的估计更没接触过,这些板对工艺和成本要求很高,贴纸肯定能解决,但大量生产的时候,肯定不行,增加的人工成本已经可以用双面板加回流焊了。

单面板上防堵槽很多,双面板上也有防堵槽,是另外的方法。偷锡焊盘在波峰焊上也很重要,没有偷锡焊盘,2.54的排针也容易粘连,就不用说更密的了。这些工艺方面,AD是绝对的弱项,当然不考虑工艺,只是打个手焊板,或者回流焊板,AD也能凑合用。

不是说AD不好,是AD在布线方面很难用,有些功能其他软件很简单就完成了,而AD则需要很麻烦的步骤,并且会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Z:
看来你是没做过小家电或电源类的板,RF类的估计更没接触过,这些板对工艺和成本要求很高,贴纸肯定能解决 ...
看来你是没做过小家电或电源类的板,RF类的估计更没接触过,这些板对工艺和成本要求很高,贴纸肯定能解决,但大量生产的时候,肯定不行,增加的人工成本已经可以用双面板加回流焊了。

RF部分2.4G用得最多,可能是芯片厂家做得太好,从来没有过任何烦恼……小家电和电源类(应该是单面板开关电源?)还真没做过,但是拆修过不少(电磁炉、应急灯、小台灯、“高档”压力锅……明伟、新星、朝阳等电源),都从没见过你说的那种特殊偷锡、防堵焊盘……
像小台灯之类板面积很小的可以看出都是手工焊的,面积大的基本都是顶层插件+底层贴片+底层走线,看样子回流焊都没用到,直接红胶贴片,然后跟直插件一次过波峰焊的。
前段时间做一个批量巨大的玩具飞机,经过跟PCB厂和加工厂联合研究BOM单省成本,最终确定是射频部分双面板,其他用单面板,顶层插件+底层贴片+底层走线
所以我感觉还是你们公司把这个当重要经验一直坚持了……不清楚你们做的产品型号是什么,有机会见识一下(前面那个看上去很神奇的RF板不知会用到哪些小家电上)……

单面板上防堵槽很多,双面板上也有防堵槽,是另外的方法。偷锡焊盘在波峰焊上也很重要,没有偷锡焊盘,2.54的排针也容易粘连,就不用说更密的了。这些工艺方面,AD是绝对的弱项,当然不考虑工艺,只是打个手焊板,或者回流焊板,AD也能凑合用。

同上,感觉时代变了你们也得跟着变才行。这里提到的2.54mm排针,我用过这么多还真从给见过有粘连的(还是双排居多),孔0.889mm,焊盘外径1.5mm,单面就加长提高牢固程度,并且保证过炉方向正确……应该是你们的加工厂能力太差

不是说AD不好,是AD在布线方面很难用,有些功能其他软件很简单就完成了,而AD则需要很麻烦的步骤,并且会有限制。

这个取决与你的熟练程度了……你说的那种小家电单面板我是没想到哪些地方会难用(如果换我来设计的话)……列举出来探讨一下?

网友AZ:
引用 楼主:
RF部分2.4G用得最多,可能是芯片厂家做得太好,从来没有过任何烦恼……小家电和电源类(应该是单面板开 ...

RF你只用过芯片直接出线的,大功率RF应该没接触过吧,Balun什么的应该也没做过。

找了张Dell的电源板,看一下圈中这几种焊盘,别说Dell电源焊盘这么设计没意义。

圈画的有点细,红圈里电容的焊盘,和偷锡焊盘。
蓝圈里的拖锡焊盘。
绿圈里的放电尖端。

除了偷锡焊盘,其他的两种,AD做都很难。

上传的图不显示,贴两张网上的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Z:
RF你只用过芯片直接出线的,大功率RF应该没接触过吧,Balun什么的应该也没做过。

找了张Dell的电源板, ...

图挂了看不到……
RF在普通应用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深(虽然RF的确博大精深),读书时连自己电脑都没有的时候迷过一阵子无线电,跟协会的师兄混也用1971搭过射频功放,在普通覆铜板上刀刻+搭焊的,借助信号发生器、假负载、频谱仪,调天线还要用到驻波表……来回一级级调调就搞定了(师兄撇撇嘴说得意啥,人家大功率手台也是普通工人按照流程调调就搞定了)。毕竟电路是前人算好的,个人DIY只是元件离散性太大,需要微调。产品没做过……七八年后,再接触都是用芯片了,要功放也有成套方案,很省心。

网友:
一直画层次图,是很清晰

网友AZ:
引用 楼主:
图挂了看不到……
RF在普通应用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深(虽然RF的确博大精深),读书时连自己电脑都没有 ...

现在服务器不稳定,等图好了再说吧。

RF不是简单搭搭调调就行的,有现成的电路可以照着做出来,没有现成的,就得自己设计仿真。我最开始发的两张RF板,是论坛里一大神做的,那种板都是要计算仿真,然后调试出来的。
微带线什么的,AD做也很麻烦,控制尺寸不是很容易,简单的可以用CAD做出来转到AD里,但是微调也很麻烦。

我现在很简单的板才用AD,其他的用PADS,因为PADS还用不熟,所以AD目前还扔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Z:
现在服务器不稳定,等图好了再说吧。

RF不是简单搭搭调调就行的,有现成的电路可以照着做出来,没有现成 ...

你们的RF是用在什么地方上的?感觉目前的产品,用量大成本要求低的,只想到一个对讲机……

网友AZ:
引用 楼主:
你们的RF是用在什么地方上的?感觉目前的产品,用量大成本要求低的,只想到一个对讲机…… ...

个人业余通信电台,微波或短波通信,功率普遍在100W。
量到是不大,说量大的,是以前做工艺的时候那些板,用很便宜的纸板,对工艺和成本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Z:
个人业余通信电台,微波或短波通信,功率普遍在100W。
量到是不大,说量大的,是以前做工艺的时候那些板 ...

315,433?好像就这类用分立元件的多……以前选型的时候测过不少小功率的成品模块,包括带屏蔽的、非屏蔽的、纸板、双面FR4板,都没有满足要求的(杂散),最后还是2.4G比较靠谱(距离要求不高,空旷150米以内)。

你说大功率的还是没想明白哪里能用的上,无线电法规毕竟不是白定义的

网友AZ:
引用 楼主:
315,433?好像就这类用分立元件的多……以前选型的时候测过不少小功率的成品模块,包括带屏蔽的、非屏蔽 ...

3-50M,144M,430M,基本就这些,发射肯定是合法的,有相关的手续和执照。短波的通讯距离基本是全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Z:
3-50M,144M,430M,基本就这些,发射肯定是合法的,有相关的手续和执照。短波的通讯距离基本是全球。 ...

能简单介绍一下产品吗?
如果数传电台和对讲机(包括手台和车台)都不算大量,没想到哪些消费领域会大量使用大功率的RF(而且还是用到低成本的纸板来搭建)……

网友:
很精彩  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简单介绍一下产品吗?
如果数传电台和对讲机(包括手台和车台)都不算大量,没想到哪些消费领域会大量 ...

我没有说RF用纸板做,好吧,下次我把消费电子和RF相关的分开两个回帖说。

AD在很多领域都是不适用的,有些AD根本搞不定,有些AD用起来很麻烦,我只想说明,AD简单,入门容易,但在很多行业内,并不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楼主:
研究一下前面新贴上来的开关电源PCB:
1-这种“戴尔电源”太山寨了,尽量不要用。PCB焊接后的污渍都没有清洗……在潮湿天气里松香受潮加上灰尘,绝缘强度大大降低甚至爬电……
2-关键地方如右上角大电解,几百伏的电压就那么一丁点的间隙,还没有开槽!危险性可想而之
所以学它的设计是没有意义的

再探讨一下这两种特殊焊盘:
1-红圈处就是你极力推荐的?从图中明显可以看到每个焊盘都不一致,甚至焊盘内不同“花瓣”都不一致,明显是PCB制作完成后,为了加强焊盘强度而手工随便开窗的,所以不用纠结于工具了……
因为普通圆形接插件引脚在单面板时,只有引脚周围一小圈焊锡附着于底层焊盘,而焊盘一般只有1盎司厚度,接插件较重或者运输颠簸会导致焊盘铜箔脱落……所以单面板只能打胶固定大元件(正品开关电源都是这样做的),或者加大焊盘面积——通常做法如黄圈所示……而红圈的那种做法比黄圈差很多
2-白圈那种据说便于拖焊的?只能说我前面拆过的几种开关电源都没有这样做的,因为焊锡流动性好加上助焊剂,这么宽的间距是不用担心连锡短路的

看来图片服务器挂了,怎么捣鼓都显示不了上传的图片

网友AZ:
引用 楼主:
研究一下前面新贴上来的开关电源PCB:
1-这种“戴尔电源”太山寨了,尽量不要用。PCB焊接后的污渍都没有清 ...

你都不知道焊盘做成这样是为了什么,看来你真的没接触过生产工艺,成本控制更不用说了。
按你的说法,请问您如何控制焊接成本,很多时候,为了每块板上分摊的几分钱,都不可能用很好的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Z:
你都不知道焊盘做成这样是为了什么,看来你真的没接触过生产工艺,成本控制更不用说了。
按你的说法,请 ...

听你来说说那写带几个尖焊锡爪子的焊盘还有啥神奇作用……让大伙学习学习

看来你可能做山寨货习惯了……
控制成本不代表无底线降低成本,首先还是要保证可靠性的……我做过的产品再低端都要求起码PCB洗得干干净净的,该开槽的地方也一定会开槽(况且你这种电源板看边缘粗糙样就是开模冲压的,量产并不会增加任何成本)
加工厂少量的话是有详细的按点计算方法的,量大就可以全面的谈了,谈完再打折都是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来说说那写带几个尖焊锡爪子的焊盘还有啥神奇作用……让大伙学习学习

看来你可能做山寨货习 ...

通过你的回复,能看出你不懂电路板生产工艺,只知道画普通板,然后找人加工生产,没自己接触过生产过程。

上面那张Dell电源的图,上面那一层不是松香,三防漆和松香都分不出来,还说板边问题,我就不说什么了,不再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Z:
你都不知道焊盘做成这样是为了什么,看来你真的没接触过生产工艺,成本控制更不用说了。
按你的说法,请 ...

牛B都能吹得这么清新脱俗,很佩服佩服……
三防漆还是经常刷的,但这个破电源板能舍得用这么贵的三防漆是不可能的,顶多泡点稀薄的透明清漆,但能泡得左上角碳化焦黑右半边清白还真是很尖端的技术,所以我宁愿相信是用劣质松香+不清洗……呵呵

帖子跑题太多了,不谈还是不谈了吧

网友:
哇塞,这个帖子真心热闹。还是很期待lz能出一个AD使用技巧汇总什么的。
纯技术的我不掺和了,这么多大神在,说点题外话:我在公司见了不少工程师了,大致有这么两种,一种是对别人的设计看都不看就说这问题那问题的,另一种是对别人的设计很认真的去考虑为何这样设计,直到找出根本原因。结果就不多说了,有点远了

网友Y:
我找了一个用 AD 的视频,这样可以吗?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yMDQwNjg4/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找了一个用 AD 的视频,这样可以吗?

可以做到的……有什么疑问吗?
不过这个老外没有强迫症,元件随便摆,线随便拉,令人看起来很不爽……

网友:
其实也不知道到底哪个软件好用, 用惯了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点很确定的是, 大公司或欧美等大家挤破头想去的公司招聘要求里没有哪个会写说会使用Altium designer, protel,
基本都是pads, allegro, orcad, 或zuken

网友B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很多人都轻视原理图重视PCB……可能他们都觉得原理图能看明白就可以了,PCB更重要
我是恰恰相反,每 ...

我很认同,原理图认真仔细最重要了,PCB其实很简单的,关键的布线依赖的是经验,用哪种软件不太重要,所以我反而最喜欢AD的便利性。

网友:
好久没有看的这么爽畅了,先MARK。。。

网友:
楼主分析下仿真功能

网友:
AD有点渣了,臃肿、漏洞不少。

网友:
马克下,顺便学习

网友BB:
习惯不同吧,大公司也不傻。OrCAD也有层次图的,可能大家都没学好怎么用,AD在易用性方面的确下了很多功夫。不建议用A4尺寸的图纸,能装下的内容太少,仅适合小电路使用,个人建议使用A3和A2的。现在同时使用AD,OrCAD和PADS,感觉各有千秋,如果AD能像PADS那样方便的高亮各种网络、器件就完美了!ps:怎么感觉你像是做广告的呢?哈哈

网友BB:
引用 楼主:
我最先使用的就是ORCAD,后才才转到protel/AD的。
ORCAD的层次图相当于protel级别,跟AD原理图没法比(主 ...

OrCAD可以undo多次,你怎么调整到一次的?教教我吧,呵呵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BC:
  AD的功能太多了,神器。。。
用这么复杂的功能,还不如去用免费开源的KICAD
还不用收律师函

楼主:
引用 网友BB:
OrCAD可以undo多次,你怎么调整到一次的?教教我吧,呵呵

从你这句话就知道你绝对是新手……别不信,呵呵

网友BD:
其实不管用哪个软件, 都只是个工具, 最终做的怎么样还是在于做的人,
以前老一辈的电工, 画PCB都是用DOS 版的protel, 线路图也从来不画, 原理图自在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B:
习惯不同吧,大公司也不傻。OrCAD也有层次图的,可能大家都没学好怎么用,AD在易用性方面的确下了很多功夫 ...

你从头到尾看一遍帖子就知道了,恰恰相反,你的A2装的都是小图,我的A4装的是大图(当然不可能只有一张)……不信你截个图上来给大伙瞧瞧……
等你公司说,某某,把图纸打印出来存档……你就傻眼了(一般公司最多也就能打印A3)

楼主:
引用 网友BD:
其实不管用哪个软件, 都只是个工具, 最终做的怎么样还是在于做的人,
以前老一辈的电工, 画PCB都是用DOS 版 ...

我认识的3个老总工级别的都是这样……tango……光看PCB很难以相信这是直接画出来的
不过都是比较老生命力很顽强一直不用更新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C:
AD的功能太多了,神器。。。
用这么复杂的功能,还不如去用免费开源的KICAD
还不用收律师函 ...

KICAD和Egle我都用过,感觉DIY还是很方便的,就是做复杂的产品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A:
我很认同,原理图认真仔细最重要了,PCB其实很简单的,关键的布线依赖的是经验,用哪种软件不太重要,所 ...

握个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先使用的就是ORCAD,后才才转到protel/AD的。
ORCAD的层次图相当于protel级别,跟AD原理图没法比(主 ...

一张超大的图纸??

你没有见过分page的orcad sch?

网友BC:
引用 楼主:
KICAD和Egle我都用过,感觉DIY还是很方便的,就是做复杂的产品不合适

多复杂?要是复杂的板子,你用ad,那就只能呵呵了
记得atmel的at91sam64 还是256的官方的开发板的原理图就是orcad画的,看看那个分层 分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C:
多复杂?要是复杂的板子,你用ad,那就只能呵呵了
记得atmel的at91sam64 还是256的官方的开发板的原理图就 ...

你回复的第一行字让人不明觉厉……

第二行字就令人喷饭了……感谢你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不多说了你搜一下帖子前面出现的产品关键词吧

网友BB:
引用 楼主:
从你这句话就知道你绝对是新手……别不信,呵呵

看来你接触的比较早,该不会还在用OrCAD 9.x版本吧?我接触的比较晚,的确算是新手,我是从15.7开始用的,一直有多次undo

网友BB:
引用 楼主:
你从头到尾看一遍帖子就知道了,恰恰相反,你的A2装的都是小图,我的A4装的是大图(当然不可能只有一张) ...

我的建议是,用A2或者A3的尺寸画层次图纸,因为你用A4的话,每张图上的内容太少,看起来也是很费劲的。
我认为每张图纸里内容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至少能每张图纸装下一个电路模块。
太少了查找多张图纸之间的关联比较麻烦,不论是电子版还是纸质版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像AD和orcad,高亮选择的能力比较弱,不像PADS,可以随意高亮任何器件、网络,哪些网络分布在哪些页面里,一目了然。
太多了满眼都是走线,查找起来也很麻烦,模块化区分度不高,不便于阅读。
至于打印机,稍微大一些的公司都会有专门打印图纸的打印机,不光用来打印电路图,还有结构图,装配图什么的,打印A1的没问题吧。即使没有,拿到外面打印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BB:
看来你接触的比较早,该不会还在用OrCAD 9.x版本吧?我接触的比较晚,的确算是新手,我是从15.7开始用的 ...

一直可以undo多次的,我接触是从16.5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直可以undo多次的,我接触是从16.5开始的。

我查过了,从10.x开始才有多次undo的,所以是因为我们太嫩,孤陋寡闻了。。

网友AV:
引用 楼主:
我认识的3个老总工级别的都是这样……tango……光看PCB很难以相信这是直接画出来的
不过都是比较老生命力 ...

有时候我习惯把原理图看一下,然后在脑子里想一下走线和元件布局,然后再画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有时候我习惯把原理图看一下,然后在脑子里想一下走线和元件布局,然后再画PCB。 ...

现在正常人都是这样做的吧……
老总工他们可能还是用过坐标纸手绘的,任何一个EDA工具对他们来说可能都非常厉害:竟然可以直接放封装,随便修改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B:
我的建议是,用A2或者A3的尺寸画层次图纸,因为你用A4的话,每张图上的内容太少,看起来也是很费劲的。

很好奇你们是什么行业的产品需要这么大的图,或者是你们的画图风格太松散?能否整理一份典型的发上来看看……把元件型号参数等敏感信息删掉就可以了……
你可以拿来跟我前面提到的开源以太网数控电源对比一下,看看一张A4里的东西少不少,层次化是否跟更容易阅读理解

我设计电路都是用软件开发的思想去做的,先顶层设计,再一级级细化、实现;在容易理解的基础上并不会排斥用网络标号来在子图内互联

网友BB:
引用 楼主:
很好奇你们是什么行业的产品需要这么大的图,或者是你们的画图风格太松散?能否整理一份典型的发上来看看 ...

恩,看了一下你的开源电源,页面的内容的确比较多,我之前也是尽量把图纸填满,但后来觉得看着不太舒服,现在的习惯是各个模块之间有足够的间隔来区分,不在原理图把空间搞的很紧张。
我做通信设备,单板上的处理器和电源比较多,最近的一个板子A3的纸用了13页,这回每张图纸还相对比较满,图纸就不发了。
我从一开始学习电路设计就是用层次化的方法的,刚开始只是自己觉得看起来方便,后来才发现无意中暗合标准做法啊,哈哈。
ps:自顶向下,逐步细化的方法做什么都适用吧,这可不是软件的专利。

网友BE:
新版的AD确实强爆了,只是低级bug多一点,千万不要生成gerber少根线 祈祷

楼主:
引用 网友BE:
新版的AD确实强爆了,只是低级bug多一点,千万不要生成gerber少根线 祈祷 ...

出gerber这么多年,无论哪个软件,都没碰到过你说的那种情况……
反倒是一开始发原始PCB,厂家自己转换、编辑出过问题的(走线、丝印移位,应该是他们拼板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B:
恩,看了一下你的开源电源,页面的内容的确比较多,我之前也是尽量把图纸填满,但后来觉得看着不太舒服, ...

软件编程规范里一般都提到如果一行超过80个字符,说明你该换行了;如果你的代码里出现了4级以上循环体,你该重新设计程序结构了
原理图里也类似,如果你一个屏幕都无法清晰显示整张图纸,说明你该重新设计了。你的元件库如果不根据功能模块来排列管脚,如果不分part,原理图就会要搞得很庞大,一张图放个四方形的MCU就填满了
如果你放个208pin的ARM9,还需要更大的图纸……
像这几个常见的反面例子:
神舟IV号原理图STM32F107_ARMJISHU:
http://wenku.baidu.com/view/e0e3926448d7c1c708a1458c.html

MDV_STM32F107_SCH(ST公司自己出的开发板,ST公司应该符合前面某些人提到的大公司级别了吧,也就那个鸟养):
http://wenku.baidu.com/view/d97c8cb069dc5022aaea0083.html

放出来就是给人欣赏学习的,但是不停点击放大放到最大了,元件都看不清,看个毛啊……
要是像我那样花点功夫合理编辑一下图纸,半个屏幕就显示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看到22楼看不下去了。说句公道话,AD想要跟cadence比还差得远呢。我是从AD转cadence呢。至于原理图层次化, ...

大侠画过20层板?
膜拜

网友:
看了2页的讨论,无语了

尼玛就知道窝里斗啊~TM的别人发个帖子,有些人都要用自己知道的最牛逼最高级,可是一年都用不了几次的功能来反驳
注意,我用了有些人这三个字,你不是,绕行就行了,别BB
2楼都说了,【标题要火爆一点……呵呵,请只看内容】
楼主的原意不是贬低pads和cadence,只是要描述一种利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对象化的设计思想

大家交流即可,语气那么强硬有必要吗?
你牛逼的不得了,把楼主都反驳完了,又能怎样?每天还不是继续上班该干嘛干嘛?
工具,技术,只是生存的本领
讨论,是让我们能够互通有无,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大家一起UP多多赚钱。

有些2B的世界,真的无法理解。要真的牛逼的不得了,还有功夫在这个论坛里天天晃?

本贴中的赛亚人战士们,赶快冲出宇宙保卫银河系去把

最后补充一句,我是99K纯屌丝,技术不行,能力也差,喷我或跟我对喷,太掉您价了

网友BB:
引用 网友H:
综合你目前所述,AD强大还是在原理图上的线束和层次管理。而PCB上没有什么建树

我跟你同样的观点,要求 ...

AD和OrCAD其实才是真正的自动编号,不同的是AD先不对元件进行编号,最后通过快捷键t,a选择以什么规则进行编号。
OrCAD是跟PADS一样,随用随编,但还是可以最后再通过菜单重新进行编号。
有最后重新编号的好处是,可以保证编号是连续的,有规律的,不会出现中间空号,或者不规律的情况。
我没有在PADS里找到在原理图里重新编号的方法。

网友BB:
引用 楼主:
——你out了……我是从来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现在AD的smart pdf导出后,会像书本一样,自动生成元 ...

在原理图里,tool菜单下选中cross select mode,以后只要在原理图中选中元件,pcb里就已经自动选中同样的元件了,不需要t s跳转。pcb中同样道理。

网友BB:
引用 楼主:
1. 自动命名对快速成板式非常有帮组的。尤其是原理图人员 和 layout分开的人。——————前面提到了这 ...

不理解你的重新覆铜怎么回事,居然只要不到3秒钟,我普通的双层板,在台式机上都要不止三秒钟,更不用说大板了。能把你的敷铜选项截图发上来学习一下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BB:
AD和OrCAD其实才是真正的自动编号,不同的是AD先不对元件进行编号,最后通过快捷键t,a选择以什么规则进 ...

pads layout中eco工具里提供元器件重排序命名功能吧?排完后应该可以回注回原理图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pads layout中eco工具里提供元器件重排序命名功能吧?排完后应该可以回注回原理图中

我说的就是,没有在原理图中提供重新编号的方法,只能依靠pcb反向标注。
orcad和AD都提供了在原理图里重新编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Z:
LZ,AD能不能搞定这种PCB?我之前也用AD,画简单板还行,后来画RF相关的,生不如死啊,现在也没找到哪 ...

画这种板子,还就真得用AD,别的软件还真不行。。
不过有一个软件是可以的,还比AD好用,那就是AutoCAD。

网友:
引用 网友BA:
我很认同,原理图认真仔细最重要了,PCB其实很简单的,关键的布线依赖的是经验,用哪种软件不太重要,所 ...

说PCB很简单?那你可能都没研究过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电磁兼容,热设计,工艺等等这些问题的之一。
这些东西可以靠经验,但经验往往靠不住,需要计算仿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编程规范里一般都提到如果一行超过80个字符,说明你该换行了;如果你的代码里出现了4级以上循环体, ...

要与时俱进啊。。
之前的编程规范都是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设计的,比如每行80个字符那是因为当时屏幕分辨率很低。现在屏幕分辨率和屏幕尺寸都提高了,还用80个字符作为限制,让偌大的屏幕其他部分情何以堪?
你用A4图纸画的那个电源的原理图,我在24寸的显示器上,也需要放大到原图的150%才能看清各个走线和元件参数,这跟图纸尺寸可能没什么关系,元件就那么大,文字就那么小。当然我近视度数都800了,跟这个也可能有很大关系。
最后说一点,原理图做好了是件艺术品,但绝不是用来给人欣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B:
在原理图里,tool菜单下选中cross select mode,以后只要在原理图中选中元件,pcb里就已经自动选中同样的 ...

不错又学到一招……不过在布局阶段还是按一下更方便:可以直接放大到屏幕中心拉近高亮显示。
刚才试了一下实时选中(cross select mode),虽然有高亮,但是泯然于花花绿绿的大板中,并不显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B:
不理解你的重新覆铜怎么回事,居然只要不到3秒钟,我普通的双层板,在台式机上都要不止三秒钟,更不用说 ...

双击敷铜,弹出对话框选,Fill Mode组合框里选择最左边那个“Solid(Copper Regions)”
我的敷铜都是小块,够用就行,很少会用整板敷铜。整板的话估计不会那么快。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能不标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又学到一招……不过在布局阶段还是按一下更方便:可以直接放大到屏幕中心拉近高亮显示。
刚才试了一 ...

为什么我用 t s 的时候,每次他都要编译一遍才选中?编译一次很慢的

网友:
各位都是高手,多发表见解。讨论 很有趣

网友BF:
LZ 这么牛B,欢迎你到EDA365来PK

楼主:
引用 网友BF:
LZ 这么牛B,欢迎你到EDA365来PK

好奇搜了一下……几十个版面很花哨,但一天就几十个回贴……免费苦力活不干

楼主:
你有兴趣,可以授权你把这个贴转载过去……

网友BF:
引用 楼主:
好奇搜了一下……几十个版面很花哨,但一天就几十个回贴……免费苦力活不干  ...

其中ALLEGRO/PADS/PROTEL三个版面最火爆的。不要小看,上面坛子里云集了全国各地人才,卧虎藏龙!
把你的贴子放上面试试看

网友BG:
现在用到AD14,那么高的配置,切换画面 时候,还是会顿一下,感觉不爽。  大部分还是用protl99,依然可以画出很漂亮的层次图。而且像我们这种模拟电路搞得多的,很多元件是非标,长期积累下来的元件库还得用。

网友BH:
我现在对KiCAD更感兴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G:
现在用到AD14,那么高的配置,切换画面 时候,还是会顿一下,感觉不爽。  大部分还是用protl99,依然可以画 ...

低密度模拟电路没必要追太新的工具……
像前面提到的线束、管脚自动交换、等长等功能都用不到。
我以前主要做普通模拟电路的时候还是用protel2.5,觉得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H:
我现在对KiCAD更感兴趣,哈哈

多了解其它工具没冲突的。以后你换个公司可能会要求你用XXX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F:
其中ALLEGRO/PADS/PROTEL三个版面最火爆的。不要小看,上面坛子里云集了全国各地人才,卧虎藏龙!
把你的 ...

layout速度不是我的强项,还是不比了
这段时间就忙一个客户的项目了,上周六才发的板子,加工厂PCB+焊接一条龙服务。他们的技术支持一看板子很有兴趣,偷偷问我应该不是那个客户公司的吧,我说的确,有啥关照,她就说他们也有很多人layout……我说我们强在设计,layout方面是慢工出细活,不接这方面的,她说有客户会外包设计+layout,有机会还是可以合作的……那个板我们6层搞定得很好,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信号该怎么走,他们要10-12层——因为要快速完成任务,只能多加几层,以便快速自动布线,性能还不一定好,你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了解其它工具没冲突的。以后你换个公司可能会要求你用XXX工具

兄弟,俺就是开个玩笑,俺工作上用ORCAD和PADS,KiCAD是开源软件,我做开源项目的时候用的。

这种事情的争论永远没有答案,我没兴趣参加,哈哈。

网友BG:
引用 楼主:
低密度模拟电路没必要追太新的工具……
像前面提到的线束、管脚自动交换、等长等功能都用不到。
我以前主 ...

还是不算稀。10KW移相软开关。 分层画,大概25张A4图纸能搞定。 元件量2000左右。这就是我搞过的最大的电路板了。用99很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G:
还是不算稀。10KW移相软开关。 分层画,大概25张A4图纸能搞定。 元件量2000左右。这就是我搞过的最大的电 ...

强,这种大功率的,难度已经不在EDA工具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这种大功率的,难度已经不在EDA工具上了……

还有更大的。

网友BI:
用Cadence打了几次板后,这辈子都不想用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I:
用Cadence打了几次板后,这辈子都不想用AD了。

没干货就不比发上来了……

网友(2014-07-19):
关键是AD破解后使用 很有可能收到AD公司的律师函!果断转allegro

网友BJ:
楼主站在高地上大喊一声“不服来辩”,很客气的用唾沫干倒了一个又一个!结果几乎没人再敢上阵。。。。
nb哄哄!
小弟刚考研,这方面本事太差,好强,立志向楼主看齐!楼主真是罗胖子口中的”U盘式“的杰出代表

网友BK:
引用 网友BJ:
楼主站在高地上大喊一声“不服来辩”,很客气的用唾沫干倒了一个又一个!结果几乎没人再敢上阵。。。。
nb ...

楼主没用过别的,没法解释,说了听不懂。
总的来说,楼主认为别的软件有的,AD全有而且更好。
别的软件有而AD没有的,那就是没必要。

你说这怎么办

网友:
楼主没把Cadance用熟没资格评论,你把OrCAD,Concept,Allegro都用熟了再来评论~~个人觉得AD最大好处是做元件库比较简单

网友:
学习了,一直用AD,没发现这个好处

网友:
UP只是简单用一下,哪种能可以啊,以前还用PROTEUS呢

网友BL:
温故而知新,protel用了20年了,看了此贴才发现还有些功能没用过,学习了。
AD最强的还是3D。虽然Allegro现在也有,但是积累了太多的模型,转过去太费劲,而且效果也不如AD。很多人以为3D只是噱头,其实在复杂壳体配合方面,3D是相当实用的功能。
论拉线,最强的是m entor的wg系列,现在的E E 7 . 9 . 5,无出其右,但是本帖里看来没人用过。Layout是个体力活,EE能减少一半的左键用量。只是原理图部分爆弱了。
综合功能最强的是Allegro。
最实用的应该是PADS,但是PADS受m entor拖累原理图还是差些。
AD的进步还是很显著的,但是说实话还是有太多地方需要改进,尤其是拉线和推挤。
当然别的工具也不是就完美了,完全理想的layout工具还没出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L:
温故而知新,protel用了20年了,看了此贴才发现还有些功能没用过,学习了。
AD最强的还是3D。虽然Allegro现 ...

你提到的“EE能减少一半的左键用量”不知能否举一下实例?
我看过专业做layout外包的,各种自动布线+随便走线……其实如果做研发的也像他们一样“专业”,AD布一根线只需要点两次鼠标:起点点一下,终点点一下就搞定了,走线会自动寻找路径……如果良心不安,你也可以用鼠标轻轻给它指引大致的走线路径……
——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控制走线路径,所以绕一段就需要用鼠标点击一下左键确认一段……所以我想这类有强迫症的人不管用什么软件都需要多点击鼠标左键的

网友(2014-08-27):
很多观点,~受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K:
楼主没用过别的,没法解释,说了听不懂。
总的来说,楼主认为别的软件有的,AD全有而且更好。
别的软件有 ...

总结得非常到位啊

网友:
好贴,做个记号。

网友BM:
AD有没有高级设计进阶的书籍,在网上看到的比较零碎,不好手头查找。在网上看的大部分是入门指南,没有此贴的精华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M:
AD有没有高级设计进阶的书籍,在网上看到的比较零碎,不好手头查找。在网上看的大部分是入门指南,没有此贴 ...

这个没了解过……据我所知在职工程师没有哪个买这种书的。
只要你坚持在实际项目中活用活学,碰到问题上网查一下就可以搞定,而这只占实际工作时间极少一部分……我工作这么多年也没敢说精通,只能说已经得心应手了

网友:
顶楼主,我也喜欢AD,感觉它画的图比较漂亮,规范,画大工程的图时,我也喜欢多图,多通道,总线,线束等等,之前老总要求我用PADS,我用了几个小时就受不了,还是换回了AD,力挺AD

网友BN(2014-10-07):
引用 网友AN:
算了不和你抬杠了。我用allegro做过20层板,AD还真没做过多层板。个人爱好不必强求,抬杠没意思。您要是 ...

你是什么板子啊?需要做20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N:
你是什么板子啊?需要做20层

通信产品

网友:
讨论好激烈,,不过各有各的好吧每个人都有一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先使用的就是ORCAD,后才才转到protel/AD的。
ORCAD的层次图相当于protel级别,跟AD原理图没法比(主 ...

谁说ORCAD只能undo一次了,你用的十年前的版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说的是这个吧,这个应该是自动生成的吧,根据每个子的SCH

请教大神,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
原理图设计软件:会OrCAD就可以了,支持的Netlist超多,基本是业界标准。

几款主流PCB软件比较

PCB Layout 软件

1.Protel
现在推Altium Designer。国内低端设计的主流,国外基本没人用。简单易学,适合初学者,容易上手;占用系统资源较多,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在国内使用protel的人还是有相当的市场的,毕竟中小公司硬件电路设计还是低端的居多,不过建议各位尽早接触学习别的功能更优秀的软件,不要总在低层次徘徊,对薪水不是很友好啊,呵呵。

2、pads
PADS软件用的人也是相当的多,好用,易上手,个人感觉比Protel好不知多少倍。适合于中低端设计,堪称低端中的无冕之王。现在市场上使用范围最广的一款eda软件,适合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需求。其本身没有仿真,做高速板时,要结合其他专用仿真工具,如hyperlynx。

3、Cadence allegro
高速板设计中实际上的工业标准。无论哪一方面都超牛。
PCB Layout工具绝对一流,稍微熟悉一点后就不再想用其他工具了,布线超爽。仿真方面也是非常的牛,有自己的仿真工具,信号完整性仿真,电源完整性仿真都能做。在做pcb高速板方面牢牢占据着霸主地位。要知道这个世界上60%的电脑主板40%的手机主板可都是拿Allegro画的啊!现在我做板子,不论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用这个,小板儿一天搞定。用熟了,那是相当的爽。

4 Mentor WG
稍逊于CADENCE,但同样是顶级工具,针对的是高端电路设计,同样有自己的仿真工具。只不过在国内其支持商还相对少点,不如Cadence用的多。

其他的就不提了,用的人很少。
如果很少做高速板,建议用pads吧,毕竟学习起来相对容易。如果经常做高速板,建议还是选Cadence,一个是国内做高速板用Cadence比较多,第二,因为流行,所以学习的话交流的人也多点。很多大公司都用它,会Protel和会Cadence allegro的薪水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还是allegro更强大

网友:
楼主的设计思维不错啊,就是应该分层好看点

网友:
做小一点的项目,单人去做,什么软件都可以了。当然是小软件会方便些。

做大项目,好几个人去做,就得用大一些的软件,例如allegro。

之前觉得用层次图很麻烦。老会出一些问题。

现在觉得方便复用或者知识管理,还是用层次图模块化会好一些。

Eagle不是新版本增加了moudle功能吗,看来还是大势所趋。

至于AD,我老觉得它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不稳定,bug多。还有就是运行速度慢。

网友:
不过altium的层次图还有总线功能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都用过,都不熟,学习下

网友:
太专业的看不到 我只会弄个双层板 呵呵

网友(2014-11-15):
好貼,把ad與pads的優缺點詳細的討論

网友(2015-01-29):
引用 楼主:
把总线当一个网络标号加进去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额, 这个是怎么画的呢? 我只会总线画法,这种打包的方式一直没搞懂。

网友(2015-03-09):
请问楼主,盗版ad用户在公司用了ad后便收到律师函怎么破?,自己在自己的本子上用的ad,到公司连公司的wifi,就连累到公司了!

网友BO:
          网上还有用EXECEL 画原理图的,楼主如果不是Altium公司的雇员的话应该就是这类型的牛人了。据我所知,华为的御用原理图工具是View Logic的Viewdraw,现在叫Dxdesigner了,PCB工具是Allegro,后来也引进了Mentor的Expedition(看上的是它像联网打CS那样的实时协同布线功能);中兴用的是ConceptHDL+Allegro,据说Expediton也在用。使用一张A0图片妄图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那是脑子烧坏了才这么做的,实际情况是这些原理图都是分开十几到几十张A3左右的图纸来绘制的。层次在这些原理图当中不盛行那是真的,那是因为他们的开发文档都做的相当的规范,从总体设计文档到详细设计文档都已经把电路功能、模块划分和对外接口描述的一清二楚了,而且原理图首页都附有电路的模块划分示意图,再用层次图来绘制的话那就真有点画蛇添足的。 原理图是详细设计的重要阶段,关注的是每个细节的正确性,层次图很多时候后会把底层细节给包起来,非常不方便检查,远不如一页接一页翻看检查方便。还有,检查原理图绝对不是在打印出来的纸上检查的,那还是石器时代的做法。 他们都有自己二次开发的原理图检视工具,可以把每个网络所连接的地方按位置显示出来,NC管脚、单点网络等的信息也一览无余。至于使用全局网络,这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原图设计目前的规模还没法跟软件工程相比,几乎所有时候都由一两个人完成的,大部分时候是由一个人来独立绘制的 ,全局网络的使用要求绘制者在绘制之前必须要清晰的全局观,功能等效的网络必须加上模块号之类的前缀加以区分。 而使用层次图加局部网络的话,由于人的惰性,往往还容易造成像A0、A1,D0、D1等网络的滥用,给检查者造成极大的困惑,严重影响查错的效率。 由于规模上的差别,原理图绘制不能生搬硬套软件工程的原则和方法来做。举个例子吧,你见过谁要把Linux的内核代码检查一遍的?  但从头到尾来检查原理图这往往是一个人要完成的事情。 Linux内核的庞杂以及众多开发者参与开发这点决定了其必须定义一套规矩来规范每个开发者之间的代码,使其不会相互影响并能单独调试和查错。规矩的制定同时也意味着额外开销的加入,但这种开销对于保证内核的正常高效的开发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而类似的开销如果放在一两个人绘制的原理图上,往往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作用。 当然,也有特例,那些功能经过验证的成熟电路可以用层次图打包正一个像单个器件一样的复用模块,这样绘制和检查原理图的时候,这个就只需关系复用模块的外部连接关系就可以了,无须深入到模块内部去研究,这点实际上跟芯片设计是一致的。
        说了半天还是这几句话:
         1、原理图和PCB工具没有哪个绝对的比其他好或者不好,只有合适和不合适之分,杀鸡不需要用到牛刀, 宰牛也用不了鸡刀。当然,你非要用鸡刀来宰牛的话也没人拦你,网上不是还有用windows 画图板来绘制原理图的嘛!
         2、对于前期设计充分、文档规范的企业,原理图绘制应该重点放在底层网络细节上,没必要把时间和人力耗费在所谓的条理清晰的层次图上,不要妄图只用原理图来取代本该有的各种设计文档。你层次图再怎么清晰,能把芯片手册的信息也包含进来吗?
         3、关于全局网络于局部网络的问题,个人觉得,一两个人设计的原理图,就没必要在脑子里面封装一大堆的局部网络了,特别是重名的局部网络,那会对你和后续原理图检查者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思路清晰了,定义全局网络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然,你要绘制复杂度像Linux内核级别的原理图那另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很多人都轻视原理图重视PCB……可能他们都觉得原理图能看明白就可以了,PCB更重要
我是恰恰相反,每 ...

我也认为原理图更重要些.

网友(2015-05-12):
引用 网友AN:
算了不和你抬杠了。我用allegro做过20层板,AD还真没做过多层板。个人爱好不必强求,抬杠没意思。您要是 ...

ad画多层板电脑卡死,走线的时候一般都只能单层显示, 多层的画电脑cpu风扇呼啦啦的响。

网友(2015-08-11):
EDA软件各有千秋,每家的定位都不一样,市场也不一样。对于哪家的软件好不好,个人感觉适用就好,这也是开发软件的目的。
如果你想长期从事电路设计工作,个人推荐Cadence 原因很简单,他的产品线很完整,其中有几个模组已成为工业标准,这对于设计人员很重要。

网友BP:
我是屌丝,想多赚钱,所以我用cadence。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BP:
我是屌丝,想多赚钱,所以我用cadence。

Candence和多赚钱有啥关系?

网友(2015-10-24):
居然坚持吧 几乎所有回帖都看完了,很佩服我自己!
说几点:
1、最早用protel99,后来很长时间一直使用99se。 还有人知道99se也有推挤功能吗?  当初用99se的时候,AD已经逐渐发展起来了。曾经认为,不管什么复杂的任务,99se也能胜任。--- 回头再看的时候发现,确实可以,不可以的绕个弯也可以。回过头来看,EDA不就是为了效率吗? 有更高效率的EDA工具干吗不用?
2、曾近尝试学习cadence,没有坚持下来。 看到做一个封装要还要定制焊盘我就受不了了。 ---- 看帖子有人说异形焊盘以及什么拖焊、盗锡焊盘什么的,似乎能明白一点点cadence的用心良苦了。
    还是那句话,AD也可以实现异形焊盘,只是多多少少看起来不是那么正规。 效率比较就不得而知了。
3、关于前面交火很多回合的RF设计, 楼主说AD也能绕个弯干这事不假,不过效率呢?内直角,外45度的走线,AD新版本的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
     ---   我印象中,mentor推出这个模块的时间也不是很长。cadence可是却是是比较早的。 至于像cadence或者mentor这样完整的微波电路设计组件,相信ad以后也会赶上吧。
4、关于DDR布线的问题,AD14以前的版本要搞定2片以上DDR的布线,恐怕很吃力吧? 不过,AD15以后在高速布线方面有很多增强。 尽管AD在不断的增强高速布线功能,不过感觉还是差cadence不是一点半点。
5、刚才搜了一下cadence的安装包,居然发现,cadence16.6的新功能描述里面居然有一项是在走线上显示网络标号! 要知道,这个功能在AD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了。

--------------------------------
本人也是长期使用AD,对cadence的了解也是比较少的。
总体的感受是:
--- AD在高速设计,SI,PI等方面很容易触及软件的能力边界。尽管它也在不停追赶。
--- AD的一些特点也可能是其他软甲所不及的。比如repeat,harness,3D,MCAD配合等

网友:
这种全世界都是傻X就我牛X的精神跟论坛里定期出现的XX硬件有BUG,厂家是傻X是一样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到的“EE能减少一半的左键用量”不知能否举一下实例?
我看过专业做layout外包的,各种自动布线+随便 ...

ALLGRO 用了两年左右,几年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和使用EE和ALLEGRO,我几乎把EE和allegro当时市面上能买到的书全部买了一遍学习。很多功能通过HELP摸索,可以说把EE所有新功能都摸过。觉得EE确实强大,拉线和自动布线最强没有之一。用它布了好几个板,那时候S3C6410  ARM11刚出来,0.5间距,  为了节约,于是在不用盲埋孔的情况下六层板布通了个核心板
花了7千多在新森快捷打样,回来调试居然有根线没有连接,而EE竟然没有检查出来(也许是盗版的原因),差点哭了。还有EE经常死机后再次打开,则有可能工程无法正常打开,如果以前没有保存的话,就真的悲剧。甚至你的PCB需要重新从头导入网表,自此,返璞归真,一直使用AD到现在,我赞成楼主,AD是最好用的画图软件主要以下几个功能喜欢:
  1.焊盘和走线有网络名称,我经常在做PCB的时候还需要考虑网络走线,有时候推敲板子最优方案甚至会修改原理图,所以该功能对我很重要。
2.很多功能简单易用不装逼,上手快,比方说过孔大小随便修改。
3.新版本常常有给人惊艳又易用的功能
4.前几天刚会了个新功能 编译屏蔽,可以把部分原理图暂时屏蔽掉,这个超赞
4.遗憾的是书店里面的书几乎没有一本完全讲明白了AD的很多实用功能的,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几乎都是把AD当PROTEL在用,只有一本记得是上下册两本绿皮的,非常不错,讲到很多AD6的新功能。
在我的应用里面AD也有些缺点:
1.元件不自动命名,影响效率,因为我经常在PCB的时候感觉突然发现有更巧妙的电路需要修改原理图。
2.规则设置有很大改进,但相对于EE和ALLEGRO还是较粗
3.拉线相对EE较弱,自动布线更是渣,我曾用EE自动布线一个2440+FPGA的板子,跑得非常好,而用AD肯定连布通都不可能。
但我依然觉得AD是我目前用过最顺手的EDA软件了,

网友:
太有价值了,感谢楼主。很有深度

网友:
正在选择工具,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感叹吧,AD作入门级还行,功能做得很花巧,实用价值还得考虑一下,真正让你画一个十层大板,AD会让你生不如死,铺个铜等好久,改一根线还得等,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慢,我从2007年的AD06到2011的AD09用了四个年头,后面用到PADS时,感觉可行,用了一二年,后面用到ALLEGRO的时候,感觉这个软件做封装真他丫的变态,但画线真的很爽,如果是大公司,设置规则,适合多人画板,感觉还是ALLEGRO好用,EE买了书一直没学过,现不想学画板了,会了三个画板软件,现在转单片机了,

网友(2015-12-05):
碰撞才会更加全面的认识到各类EDA软件的优劣;总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从开头看到结尾,收益良多;
个人一直用AD中.....

网友(2016-01-14):
引用 网友BO:
网上还有用EXECEL 画原理图的,楼主如果不是Altium公司的雇员的话应该就是这类型的牛人了。据我 ...

层主关于全局网络名称见解精辟!

网友:
Y的我又从头看到尾一遍

网友:
eagle笑而不语,eagle lite用户痛哭流涕

网友(2016-02-18):
用AD画PCB比较喜欢的就是用鼠标左右键结合可以随意拖动/缩放,用space/Shift+space可以随意调走线方向,不知allegro能否这样操作?

网友(2016-12-27):
ALTIUM中,SHIFT + 空格可以拉出任意角度的线,但是如果是差分拉任意角度的线怎么做呢,我试了一下,SHIFT + 空格是不行的。

网友:
写这文章的人根本就没见过文中提到的那些公司的图纸,鉴定完毕。

网友:
一直用AD,上手简单,以前画的板子,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正在学习Cadence

网友(2017-02-27):
值得一看的贴子!

网友(2017-07-03):
好帖,居然翻了半天都没翻完,感觉我用反了,原理图orcad,pcb AD。

网友(2019-07-29):
引用 楼主:
这个没了解过……据我所知在职工程师没有哪个买这种书的。
只要你坚持在实际项目中活用活学,碰到问题上 ...

AD的功能也在改进,比如前面提到的allegro的xNet功能,15板以后的AD也有了,叫xSignals ,残留线导致等长不准在17以后也解决了。

楼主,能公布一下《以太网数控电源0-36V/0-4A》的sch原文件么?想学习一下线束的使用,谢谢。

网友:
完全可以原理图用AD,布局布线用allegro呀

网友:
我只想说,这么帖子误导性很大。绝大多数人,做的都是i简单的单片机,2层 4层搞定的,ad肯定没问题。效率低点,占用资源多。
复杂的板子,没有人用ad,生不如死。

网友:
还在继续这个吗?

来来来,楼上要用层次图的,来做练习吧:

现成的开发板图片看这里: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 ... it-cyclone-v-e.html
这块板子的所有文档在这里: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 ... _fpga_v12.1.1.0.zip
解开zip文件以后里面有原理图,别的先不要理会,就看原理图吧,就用你们的AD把这原理图用你们吹的天花乱坠的层次大法用复制法:  画!出!来!
你画出来,还挺高效,服你

网友BQ:
习惯了就最好,楼上的板子用AD也是轻松能完成的,毕竟不是以前的protel9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Q:
习惯了就最好,楼上的板子用AD也是轻松能完成的,毕竟不是以前的protel99了

楼上,不是说做不了,只是还有个限定:用层次图,轻松完成。

网友:
ad的原理图真的是辣鸡,网络标号可以随便加,一个网络可以有n个标号,毫无严谨性可言,再说原理图分页以后,根本不需要层次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