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怎么检修主板?

楼主(2014-06-15):
故障原因:我10年买的清华同方K42的笔记本,自带‘充电宝’功能(电脑不开机,按下某一个按键可以USB给手机充电)。一天晚上我在笔记本没有外接电源的情况下,用此功能给手机充电。第二天早上,导致电脑开机黑屏。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能亮,风扇能转。有个奇怪的地方是:指示灯和风扇工作几秒,笔记本立刻关机,两秒后再自动开机。但笔记本一直处于黑屏状态。

已经做的:排除显示屏,内存条,硬盘问题。已将主板拆下。只测试主板,开机后仍是开机后自动关机,两秒后自动开机。

送修一个小店,说是北桥坏了,要350左右。但是这个小店貌似很不专业,请教如何检测是否北桥芯片坏了啊?

网友:
买个维修检测卡来 检测下 看看错误代码是哪个部分,还有要接可调电源看电流值的,如果认为是北桥问题那先加焊下,我建议楼主还是不要搞了,有可能越搞越糟糕,直接买块主板来换上方便

网友:
黑屏?是背光不亮还是不开机?

网友:
小店也太狠了吧。买块主板最多500.

网友:
很难自己搞,能搞的只有检查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现在只要是主板的问题,拿去修 都得3,5百

楼主:
背光不亮,我看到淘宝上一样的主板300元

网友:
自己换个主板,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先拿个外置显示器连上VGA,再开机看看外接屏幕正常不,如果没显示那就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其他的就应该是主板虚焊或者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