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康铜丝电流采样不成线性

楼主(2014-06-15):
误差非常大 1A是3.7MV
                2A时8.7MV
                3A时13.9MV

大神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是不是假的,电流大了发热引起阻值变大

楼主:
不是表不准啊 到AD的读数也不是线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假的,电流大了发热引起阻值变大

不像

网友B:
康铜丝会非常线性,不知道楼主的数据怎么来的,我们做直流的电流表都用这个,5A显示成5000,基本可以做到一个点不差。

网友:
13.9 - 8.7 = 5.2mV
8.7 - 3.7 = 5mV
线性还可以啊,只是有-2.3mV的offset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铜丝会非常线性,不知道楼主的数据怎么来的,我们做直流的电流表都用这个,5A显示成5000,基本可以做到一 ...

采样+353放大+7705

网友B:
用AD7705就没有必要加运放了,直接采样很好,5A做到5000点,线性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7705就没有必要加运放了,直接采样很好,5A做到5000点,线性刚刚的。

实际测出来的
实际电流   AD采样数  康铜丝电压
1A           12.30       4.68MV
2A           33.70       9.35MV
3A           54.50       13.91MV
4A           74.50       18.47MV
5A           94.20       23.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7705就没有必要加运放了,直接采样很好,5A做到5000点,线性刚刚的。

那看样是运放的问题了

网友:
你用的是多粗的康铜丝?如果太细的话,功耗大了温飘就大

还有你测量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AD采样不准看看是不是布线因素引起的,测量点选取不合适,测得的电压是有偏差的

网友C:
只需一分钟,就得到以下的图。

网友:
alias+发表于+2014-6-15+14:47+只需一分钟,就得到以下的图。

这不线性度挺好嘛

网友:
要加入斜率和补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看样是运放的问题了

电流采样放大不应该用JFET运放,最起码也要OP07,对得起AD7705的最好OP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需一分钟,就得到以下的图。

这图点哪得出来的?

网友:
LM1876+发表于+2014-6-15+15:01+这图点哪得出来的?

excel表格啊!

网友:
楼主 ,以上的回复信息量够了。

网友:
会不会因为功率大了发热,影响阻值了?

网友:
手摸一下烫不烫

网友:
3片OP07才对得起AD7705

网友:
据说用好了,即使烧红了线性度都还不错

网友:
楼主康铜丝在那里买的,(品质靠谱点的)

网友:
即使是3A的电流,散耗的功率也不过是0.0139*3=0.0417瓦,能热到哪里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很多朋友的技术水平水得很....

网友:
估计答案在14楼

网友E:
告诉你真实答案:热电势的影响!
康铜对铜的热电势太大了,而你这个输出电压又太小,热电势已经严重影响输出精度了,还是换锰铜比较合适,非要用康铜的话,可以采用电流换向措施消除热电势影响。

网友:
四端检测法试试

网友:
楼主把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考虑进去了没?

网友:
不错,竟然那么准。可以考虑用在项目中了

网友:
用的多少MV的康铜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流采样放大不应该用JFET运放,最起码也要OP07,对得起AD7705的最好OP27。

都用了7705为什么还要上运放呢?

网友:
数据分析能力那啥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用了7705为什么还要上运放呢?

我咋知道呢,或许LZ想做到uA级精度?

网友:
1.234,567A, 足六位半精度。

网友:
线性拟合R的平方才0.9997,对高精度的测量来说线性确实差了点,应该可以达到0.99999X以上的。

网友:
采样点也很重要。还有是不是买到质量差的康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流采样放大不应该用JFET运放,最起码也要OP07,对得起AD7705的最好OP27。

大师能说说不能用JFET的原因 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师能说说不能用JFET的原因 吗?谢谢!

就是失调电压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失调电压大啊。

明白了  谢谢大师 !   大师是怎么有这么多知识的   看到大师各种帖子都回复    啥都懂    对于知识积累有啥窍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就是失调电压大啊。

大师   用自动调零的行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真实答案:热电势的影响!
康铜对铜的热电势太大了,而你这个输出电压又太小,热电势已经严重影响输 ...

大师  电流换向措施消除热电势影响 具体怎么实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师   用自动调零的行吗?

可以,对于7705这种慢速ADC,自稳零噪声影响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大师  电流换向措施消除热电势影响 具体怎么实施??

简单来说,就是分两次测。假如第一次测康铜丝两端的电压为U1,然后将电流反过来,再次测得的两端电压为U2,则U=(U1-U2)/2,即消除了热电势或接触电势的影响。如果不允许电流换向,则将测量端换向也一样。这对直流来说很有效,对交流来说并不需要这样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简单来说,就是分两次测。假如第一次测康铜丝两端的电压为U1,然后将电流反过来,再次测得的两端电压为U2 ...

谢谢senjet  不过为什么是U1-U2? 应该是加吧?

网友:
康铜丝会非常线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谢谢senjet  不过为什么是U1-U2? 应该是加吧?

因为极性变了,如果是U1+U2的话得到的是热电势的值,真实的值被抵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对于7705这种慢速ADC,自稳零噪声影响不大。

多谢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极性变了,如果是U1+U2的话得到的是热电势的值,真实的值被抵消了。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