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焊接0.5MM间距的LCD排线座,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4-06-15):
画了块群创AT070TN92的板,上面有个50PIN的LCD排线座,现在头痛怎么焊那个座。试过拖焊,完全行不通。大家有好的巧妙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除了BGA没焊过外,这个到目前为止也是我最怕焊接的东东,同样求经验

网友A:
我是将焊盘上好锡,然后一个脚一个脚的点的。效果还是蛮好的,无虚焊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将焊盘上好锡,然后一个脚一个脚的点的。效果还是蛮好的,无虚焊和短路。 ...

这个挺辛苦的。很费实际啊。

网友:
刷一层松香水,一次不要蘸太多锡,刀头的话有薄薄一层就行,靠焊盘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挺辛苦的。很费实际啊。

手头资源有限,就一把头子小点的烙铁和焊锡丝,不过费时间倒是不会,2秒一个引脚吧,50pin也就100秒,而且100%焊好,不会有虚焊。很辛苦么?呵呵,总比折腾半天搞不定的好。

网友B:
常焊这东西,其实不难,关键不要怕,我用的主要办法有两个
1、把焊盘上锡,用焊锡拖个球滚两遍,确保焊盘有足够的助焊剂和焊锡,然后固定,一个脚一个脚的点,若不小心连到一起了,参考第二条
2、适合懒人,插座固定好,所有引脚堆锡。吸锡线一段,注意沾上适量融化的松香,然后从引脚部分把锡吸出来,注意松香量要够,否则一个是吸不出来,另一个会把塑料烫坏,这种方法会有较多的松香残留,酒精慢慢擦,千万注意不要让擦松香的酒精渗到座子内部的触点上,这样座子会出问题
2+、平常适用于IC的拖焊在这里不好用,塑料部分会导致焊锡很难脱下来,而且最终会把塑料烫的很难看,不要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焊这东西,其实不难,关键不要怕,我用的主要办法有两个
1、把焊盘上锡,用焊锡拖个球滚两遍,确保焊盘有 ...

可能用吸锡线是比较靠谱的,我看过有人焊的很漂亮,那种肯定不是逐个脚点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用吸锡线是比较靠谱的,我看过有人焊的很漂亮,那种肯定不是逐个脚点焊的。 ...

我常用的是第二种,擦干净后和机器焊得几乎一样

网友C:
这个很难焊吗? 刀头很容易,焊盘先上锡,再放上座子,对准,
烙铁锡不要太多,刷一层BGA焊膏,沿着Pin和焊盘的结合处,化锡再往外抹一下,
最后再用洗板水擦干净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难焊吗? 刀头很容易,焊盘先上锡,再放上座子,对准,
烙铁锡不要太多,刷一层BGA焊膏,沿着Pin和焊 ...

也对,试试刀头!

网友:
在7楼的方法上面我再补充一种:

用热风筒(外形类似吹头发的)大口径,温度调到280~300(如果熟练度上来了,温度可以适当调高)。

先在焊盘上用烙铁上锡,然后用热风筒加热PCB,等上面的锡融了(眼睛能看见变化),再用镊子夹座子沾点焊锡膏(松香水之类),然后再放上去,手不要抖,对齐,看见排线座的脚上锡了,就可以拿走热风筒了,OK完成

楼主:
有个想法,能不能开个或则买个小钢网,刮锡膏然后用热风枪吹呢?

网友:
拖焊后用吸锡带再拖一遍

网友:
刀口可以直接拖开的,如果不行敲一下就可以了,这个需要一定的功底,

网友:
LZ试试刀头加松香吧
焊完后一洗跟机器焊的一样

网友:
哈哈哈哈,我的TFT买来的时候是散装,上面的排线他自己固定好的,但发现 歪了,只能找热风枪垂下来再喊了

网友D:
我来分享一个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公司一个写嵌入式得乘务员教我的。只需要刀口烙铁一把,焊锡若干。首先把FPC排座引脚对准,然后把两边得固定的加锡,目的是固定好座子,然后调节好烙铁温度,不可高于330,否则烫坏塑料的可能性很大,下面就是关键步骤了,把焊锡堆满整个座子得引脚,要均匀,达到可以来回滚动得锡球状态,左手持pcb,抬高30厘米,要保持烙铁在座子上的锡上,瞬间以不大不小得力敲在桌子上得同时,烙铁离开,滚动得锡就分离了,一般三次可以全部分离,效果良好,屡试不爽,要掌握好敲得力度。

网友:
之前也焊过这种排座。做的钢网,刷锡膏,用热风吹。如果没钢网,也可以先在焊盘上锡,然后把座放上去,用热风吹。注意贴上隔热胶布保护座子。焊锡用低温的比较好搞。

网友:
焊盘画的长一点,会好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分享一个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公司一个写嵌入式得乘务员教我的。只需要刀口烙铁一把,焊锡若干。首先把 ...

同意,我也是这么搞的,效果不错。

网友:
"焊盘画的长一点,会好焊很多"

网友:
最好不要用拖焊,一个个管脚点焊是很靠谱的,但是效率不高,可以试试用助焊膏

网友:
1.要看下板子能不能甩锡,可以的话甩锡应该是最快的,首先要把其他的元件用纸挡住,然后堆满锡就可以甩了

2.不能甩的,.就是先把焊盘上好锡,拖平,然后用0.4的焊锡+尖头焊台+放大镜一个个脚焊

3.用吸锡绳我觉得不好用

网友:
刀头加锡线就能搞定。1, 先将pcb焊盘上锡(拖焊,一定要均匀、平整)。2, 将连接器对准放好(留0.5-1mm焊盘给烙铁熔锡),两头焊一两个引脚固定。3, 在焊盘外沿(尽量靠近焊盘但不接触焊盘)用烙铁熔锡线的方法将锡线里的助焊剂熔化在焊盘外沿,熔锡线的长度与连接器相同。4, 敲干净烙铁(只敲不擦湿海棉,这样会有一层焊锡残留在烙铁上)。5, 用烙铁沾焊盘边上的助焊剂去焊连接器(拖焊)即可。 如效果不满意可重复3,4,5。如第5步过程遇到有连锡可以增加助焊剂并擦干净烙铁把多余的锡吸出来。

网友:
先固定好两段,然后在焊盘旁边拖一条焊锡膏,量不要多,很细的一条就行,然后一个脚一个脚的点,很方便,也不怕会粘在一起。

网友:
没觉得存在啥问题啊...

网友:
全部滚上锡,然后用把板子竖起来,用烙铁头把锡融化 然后往桌子上磕。。。。感觉应该可以。锡应该一部分一部分的融化,,全融化了就座子就磕掉了。此方法适用于没有刀头的烙铁

网友:
951小马蹄+无铅焊膏,拖焊,一次成功,关键点,温度,焊膏,有铅焊锡,熟练后无铅的也好拖

网友:
哇塞 好多大神.. 焊坏两个的前来马克

楼主:
今天高手云集。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FPC的引脚是片状的,粘锡的能力比条状引脚强不少。目前自己用过的两个方法觉得比较靠谱点:
1、涂一层薄锡浆在焊盘上,用烙铁拖,热风枪吹的效果反而不好。
2、像平时那样拖焊,然后用吸锡带吸吧。

网友:
同意32楼的第一项,一直这么做的

网友:
没焊过这玩意,用助焊剂拖焊可以不?LZ上图看看???

网友:
先上锡,挂掉后固定几个角,30.40.50pin的都是这么干的。还好,

网友:
同感,除了BGA,这个应该是最难焊的了。
拖焊不可取,第一次如果用拖焊,几乎百分之百要失败。

网友:
上锡  对准座子   刀头 走起  烫化焊锡  搞定 收工

网友(2014-07-21):
同意32楼的第二项,一直这么做,将多余的焊锡转移到吸锡带上。

网友:
本人的方法,将FPC座引脚对齐,两端的固定脚上一点点锡,注意不要太多,以免把卡扣堵住,然后用刀口将FPC座的所有引脚堆满锡,需要保证锡浸到PCB的焊盘上,然后找一硬质橡胶垫放在桌子上,将刀口烙铁头长度范围的锡熔透,迅速拿开烙铁,将电路板在橡胶垫上敲一下,锡就全部掉出来了,继续将后面引脚上的锡堆熔透,将锡敲落,重复直至全部完成,注意控制好烙铁温度,温度太高容易将FPC焊变形,太低了,锡敲不开

网友:
在一次无法拖成功的情况下,我一般用一下两种方法:
1、多加锡,融化后向下迅速甩板子,一般多余的锡都会飞掉
2、杜邦线去皮,沾上松香,线和要去锡的焊盘接触,用电烙铁加热,浸锡的线会吸收掉多余的锡,然后用洗板水刷刷,效果很好

网友:
拖焊+松香处理,应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