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ks0108)如何在字符下显示光标

楼主(2014-06-15):
求教:lcd12864(ks0108)如何在字符下显示光标?

网友:
如果是串行控制模式,建议建立显示缓冲区,通过回读正在显示的内容,然后定位到字符下方,将下划线占据的位置置1,然后写会去。如果是并行模式就不用建立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