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真S曲线控制效果视频

楼主(2014-06-15):
这几天弄得S曲线,硬件实现S曲线,给大家看看效果如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2NzM1MTg0.html

指标如下:
1、匀速段的速度分辨率为32Bit,(精度与晶振有关)
2、加速度分辨率为16Bit(精度)
3、变加速度分辨率为16Bit(精度)
若变加速度值为0,则自然以梯形曲线运行。
4、定脉冲,最大范围为32Bit
5、启动初始速度可设置,32Bit分辨率。

网友:
曾经搞过,知道其中难度,楼主牛逼。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技术刚刚的,特别是速度和加速分辨率那么高的精度,强悍!

网友:
用的是FPGA/CPLD吗?

网友:
不懂其中道理

网友A:
楼主的步进电机怎么那么多线?不知道在那里买的

网友:
表示未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步进电机怎么那么多线?不知道在那里买的

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来的

网友:
好像看到了FPGA?

楼主:
嗯,用了个FPGA,准备做个多轴的运控卡。

网友:
没有看懂

楼主:
似乎很多人都对这个不怎么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很多人都对这个不怎么感兴趣

因为你只有视频和指标,没资料人家当然不感兴趣

网友B:
很感兴趣,太难.软件加减速那刺耳的声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网友:
很厉害.

没玩过带编码器的步进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感兴趣,太难.软件加减速那刺耳的声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会不会是因为软件实现后,速度值在时间轴上出现比较明显的阶梯呢。

网友C:
楼主能讲解下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讲解下原理吗?

主要是根据运动相关的方程来做:
矩形运动|:S=vt(S为运动距离,正比于脉冲数)
梯形运动:S=a*t*t(a为加速度)
S曲线运动:S=a*t*t*t(a为变加速度)
将上面的等式离散化,以便于数字器件实现,过程类似与PID离散化的过程。
至于MCU跟FPGA的,那个就网上查就好了

黑色的是矩形曲线
蓝色的是梯形曲线
红色的是S曲线

网友D:
硬件加速怎么讲?一点程序不写?fpga难道就算纯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根据运动相关的方程来做:
矩形运动|:S=vt(S为运动距离,正比于脉冲数)
梯形运动:S=a*t*t(a为 ...

受教了。顶一下。虽然不懂,但看效果做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加速怎么讲?一点程序不写?fpga难道就算纯硬件

没说纯硬件,这个有点较真了,不管怎么样,目的是实现运行平稳的控制算法。

网友:
厉害啊,楼主研究的很深了

网友:
楼主是根据那些资料做的,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E:
带负载试试,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负载试试,更难。

这个跟负载没关系咯,再带载下,只是通过调整参数,使整个机构运行顺畅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跟负载没关系咯,再带载下,只是通过调整参数,使整个机构运行顺畅而已。 ...

我的意思是这个算法本身跟负载没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跟负载没关系咯,再带载下,只是通过调整参数,使整个机构运行顺畅而已。 ...

真的假的,我之前做的电机拖东西自动控制的,带负载跟空载可是完全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假的,我之前做的电机拖东西自动控制的,带负载跟空载可是完全两码事。 ...

是步进电机跟伺服电机哦,这个算法只是提供给电机的脉冲串,表示位置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步进电机跟伺服电机哦,这个算法只是提供给电机的脉冲串,表示位置量。 ...

明白鸟,我理解错了。

网友F:
大部分情况下,一条有加速的曲线,哪怕只是按照直线加速的都是能满足实际工作需求的。

一些特殊的场合,才会对电机的速度有要求,这里的速度又突出的表现为电机迅速启动和停止的性能。启动和停止做好了,中间的匀速阶段并不是问题。

放个参考视频呢,拍的不是很清晰,但是大致能看出效果了。视频中的电机不是连续运行的,是每运行一圈,找一次光标。速度差不多是每秒10次。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fF3d89EOhw/?phd=0

网友:
楼主控制的很牛,楼上的也很牛....

膜拜了,想学习啊

楼上的是怎么控制找那个光标的,光标不动说服力不强,要是光标一直在动还能找到,那就没有任何疑问的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步进电机跟伺服电机哦,这个算法只是提供给电机的脉冲串,表示位置量。 ...

楼主,您控制的效果很不错啊...

这个只是控制速度从起到停吗?有位置参数参与吗?

就是像前面那个找光标的视频上的,到指定位置时速度正好降到起始速度?

我现在按常规做法,做不到到指定位置,速度正好降到起始速度,想向您请教一下,该怎么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情况下,一条有加速的曲线,哪怕只是按照直线加速的都是能满足实际工作需求的。

一些特殊的场合,才 ...

这个是您做的吗?

想请教一下,如何做到到指定位置速度正好降到起始速度的?

还是随便降到一个允许的速度范围强制停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您做的吗?

想请教一下,如何做到到指定位置速度正好降到起始速度的?

有位置参数参与的,没有位置参数的话自由度太大。

以一整圈为参考量,有一个光标范围的参数,就是光标区占这一圈长度的多少比例的。比如跑一圈是400个脉冲,那么到第360个脉冲时,光标就可能出现了,这时速度应该已经降下来了,到了光标出现就停止。具体什么时候减速,与减速脉冲数和光标的范围有关,运行几次以后,参数可以自纠到最佳状态。
当然,还有另一种方法的,就是见到光标后开始减速停止,但是这个减速停止的脉冲是一个固定值,那么效果也能达到的,相当于最终的停止点总是离光标有一个固定的距离。

如果不考虑光标,只考虑电机跑一整圈启动停止,理论上速度能比现在要更快一点,但是快不了多少了,基本到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位置参数参与的,没有位置参数的话自由度太大。

以一整圈为参考量,有一个光标范围的参数,就是光标区 ...

算法还可以再改进,定脉冲,这样就不用传感器了,更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算法还可以再改进,定脉冲,这样就不用传感器了,更准的。

对了,速度的阶梯得控制好,不然总会出现机械噪音,咔咔咔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速度的阶梯得控制好,不然总会出现机械噪音,咔咔咔的声音。

那个咔咔咔是控制器上继电器的声音......忘记说了......

网友:
上点教学资料,你带FPGA,一般玩不了

网友:
希望楼主介绍点更加详细的参考资料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速度的阶梯得控制好,不然总会出现机械噪音,咔咔咔的声音。

在定脉冲数量的情况下,减速效果怎么做好?就是脉冲数到0,速度S型的降到起始速度,而不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直接停止?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似乎很多人都对这个不怎么感兴趣

楼主,我是相当感兴趣,但是不知道怎么入门,对这种控制相当的感兴趣,希望在思路上指导指导,还有你的头像很性感,我知道肯定不是你本人,也不是你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是相当感兴趣,但是不知道怎么入门,对这种控制相当的感兴趣,希望在思路上指导指导,还有你的头 ...

哈哈,苦逼工程师的追求就剩这点了~~~~~运控可能涉及的东西多一点,先找个点弄起吧,比如做个驱动器什么的,一做下去了,应该就有些想法,然后再去把想法实现~~~~~纯属个人愚见!!!!!

网友:
确实牛X.都木有看懂.我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苦逼工程师的追求就剩这点了~~~~~运控可能涉及的东西多一点,先找个点弄起吧,比如做个驱动器什么 ...

确实好像涉及知识面挺广的,但是可以推荐个具体一点,我入门先,

网友I:
  楼主能交个朋友吗,有时会有些电机控制类的项目要做,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速度的阶梯得控制好,不然总会出现机械噪音,咔咔咔的声音。

我使用步进电机感觉噪声很小啊。加速度1000都很好使用。最高转速1500转左右。对于步进电机我感觉已经很棒了。如果在搞得那么复杂,成本刷下上去了。个人认为就更美多大意义了。当然你这个爱好非常强烈就喜欢研究这个东西。这是好事。非常支持你。

网友:
牛逼。不明觉厉。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好像涉及知识面挺广的,但是可以推荐个具体一点,我入门先,

在运控领域,找个最感兴趣的做呗,现在天气热,用步进电机做个风扇呗,然后调出自然风(不容易做哦)。自然风就是一种无规律但变化连续的东东,若这个能调出来,那做很多东西都没问题啦。首先是电机转起来,噪音调下去,然后就是速度控制算法了,觉得运动的东西就得实际调试才能有感觉。又是个人愚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交个朋友吗,有时会有些电机控制类的项目要做,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

私密qq:1222418xx

网友(2014-07-20):
楼主 能分享一些资料吗

网友J:
看起来不错 顶

怎么看到电机才二条黑线,包在一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起来不错 顶

怎么看到电机才二条黑线,包在一起了吧

一条是编码器的咯

网友K:
我想用STM32实现这个功能,(不懂eda)分辨率不要求太高。
输出频率精准的方波是现在的瓶颈(设计到分频神马的,分频高了,有些频率有盲区,无法输出,分频低了,频率的误差又偏高)
lv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用STM32实现这个功能,(不懂eda)分辨率不要求太高。
输出频率精准的方波是现在的瓶颈(设计到分频神 ...

用STM32的话,觉得得用查表的方式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TM32的话,觉得得用查表的方式实现了。

有这样的想法。估计会很影响速度吧。开始恶补cpld了

网友K:
您上面搭建的试验中,stm32与cpld是如何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上面搭建的试验中,stm32与cpld是如何通讯的?

CPLD跟 STM32很多方式可以通信了,串并都可以,自己模式时序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PLD跟 STM32很多方式可以通信了,串并都可以,自己模式时序就是了。

明白了~用fsmc试试~

网友L:
楼主,电机的扭力曲线和你的S加减速曲线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电机的扭力曲线和你的S加减速曲线有什么关系呢?

倒是没什么直接关系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倒是没什么直接关系的

根据空载或带载情况,可以参考电机特性曲线,得到启动频率或最高转速的小范围。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L:
根据空载或带载情况,可以参考电机特性曲线,得到启动频率或最高转速的小范围。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

做S速度曲线其实这些都可以不考虑的,因为S曲线本身的启动速度为0,最高速度与最大加速度可限制住就可以,S曲线后来我测试了一下,57的电机,直接在电机轴上装个两公斤的飞轮,刚性连接的,正转一圈反转一圈这样转,转一圈两秒钟左右,不会失步。

网友M:
兄弟,你这个能实现两轴插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兄弟,你这个能实现两轴插补么?

这个算法跟插补不一样咯,不过两轴插补现在很多都做得挺好的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法跟插补不一样咯,不过两轴插补现在很多都做得挺好的了。

那这个主要应用在什么场合下呢?我觉得贴片机很适合,只要求定位,而不要求多轴路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这个主要应用在什么场合下呢?我觉得贴片机很适合,只要求定位,而不要求多轴路径配合。 ...

主要是高速点对点的运行。

网友:
交个朋友

网友(2014-08-19):
上班看这个帖 真紧张--------那头像太黄了!

网友:
这些我都实心了,已经大规模应用了。
所有控制算法用actel的FPGA做的。
● 脉冲输出方式:4路脉冲输出,脉冲/方向,脉冲/脉冲,最高输出频率4MHz,误差控制在0.1%范围内。

● 编码器输入:最高输入频率4MHz,4轴A/B相相差脉冲输入、上下脉冲输入或方向脉冲输入,脉冲倍频:4、2、1;

● 积分型滤波器除噪处理;

● 开关量输入:40通道光耦隔离输入,包括每轴2个正负限位信号,输入电压5-24V,隔离电压2500VDC; ● 开关量输出:20通道光耦隔离输出,NPN集电极开路,5-24VDC,最大电流100mA;

● 控制方式:提供多种控制方式:如外部信号驱动、自动回原点、同步控制、位置锁存、步进插补功能、定量运动、连续运动、回零运动、多轴插补、圆弧插补、紧急停止等。插补一般用定速运动,也可用直线/S曲线加减速(S曲线加减速不能用于圆弧插补);

● 外部信号驱动可以实现定量驱动、连续驱动和手轮驱动;

● 位置锁存可以锁存内部计数器的脉冲和外部编码器的脉冲;

● 自动回原点模式;

● 同步控制是在指定信号的状态变化时,运动轴按照事先设定的方式动作;

● 步进插补是指单步执行插补运动,包含命令驱动和外部信号驱动两种方式;

● 连续插补运动:在插补过程中输入下一条指令的插补数据,以便提前处理,保证脉冲输出的连续性,使插补过程平滑、连续,可有效提高加工精度;

● 位置管理:采用两个加/减计数器,一个用于内部管理驱动脉冲输出的逻辑位置计数器,一个用于接收外部的输入,输入信号可以是A/B相输入的编码器或光栅尺,也可是上/下脉冲的输入信号,作为实际位置计数器,计数器位数高达32位,最大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外部输入也可用于手轮输入,作为普通的计数。

● 速度控制:速度控制可用固定线速度、定速和直线/S曲线加减速,在定量驱动时可防止速度曲线产生三角波形。

其实个人认为S曲线用在伺服电机好些。步进T加减速已经足够了!!

网友:
伺服电机驱动器本身就具备S曲线设置的

网友:
厉害,好多牛人啊

网友N(2014-09-19):
能恒流吗,最高转速能到多少,能否上到3000以上。两项的?

网友:
表示兴趣很大,以前一直研究直流驱动,步进的大功率软件细分还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恒流吗,最高转速能到多少,能否上到3000以上。两项的?

这个只是控制 ,跟驱动没关系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根据运动相关的方程来做:
矩形运动|:S=vt(S为运动距离,正比于脉冲数)
梯形运动:S=a*t*t(a为 ...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上面的公式,梯形运动:S=a*t*t,是怎么算出来的;
运动距离S不就是梯形的面积么,我用梯形面积公式怎么算的和楼主的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上面的公式,梯形运动:S=a*t*t,是怎么算出来的;
运动距离S不就是梯形的面积么,我用 ...

A*T是T 运动的最高速度,再乘 T 就是 面积了 ,因为升降速对称,刚好是矩形的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A*T是T 运动的最高速度,再乘 T 就是 面积了 ,因为升降速对称,刚好是矩形的面积  ...

你多算了一个升降速过程的三角形面积

网友:
你好,看视频你的加减速做的非常好,我们也在学习步进电机驱动就是加减速做不好,有机会我们具体探讨一下。请加我QQ:24266618。

网友:
步进电机。学习。

网友(2014-11-16):
引用 楼主:
似乎很多人都对这个不怎么感兴趣

不是不感兴趣,曲高合寡!分享点经验,行不

网友:
整贴看完,收益非浅

网友:
都是神。。。膜拜

网友:
希望楼主能写个东东,让我等入门啊

网友:
弱问下这个S曲线加速一般用在哪里啊?

网友:
厉害,膜拜,想玩玩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控制了

网友(2015-03-15):
涨姿势啊,mark

网友:
楼主步进电机带编码器在哪儿买的?不贵的话考虑买个学习一下步进电机加减速控制

网友:
好像很牛的样子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5-05-11):
这个牛,也想学习

网友:
大概明白其中的原理,但是,程序不知道怎么开头

网友:
这个速度不要太叼啊

网友P(2015-08-04):
这个视频上面的电机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呀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视频上面的电机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呀 楼主

是57的电机!!

网友P:
额  我说驱动器是用什么芯片的?   我看着板子像是单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额  我说驱动器是用什么芯片的?   我看着板子像是单芯片的

用得是LV8727

网友:
我也用的LV8727,0.1R采样电阻,200PF的斩波电容。。但是锁相的噪声好大好大,比你的大很多倍,请问LZ你的采样电阻和斩波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
做的很好,佩服,下一步我也做个有刷伺服玩玩。

网友(2016-02-20):
一定要用fpja吗?lz

网友Q:
楼主,你的s型算法实在dsp里面实现的,还是在fpga里面实现的,说的通俗点就是dsp计算好频率和步数发送给fpga,还是fpga自己计算的,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的s型算法实在dsp里面实现的,还是在fpga里面实现的,说的通俗点就是dsp计算好频率和步数发送给f ...

是FPGA算的

网友R(2016-04-19):
请问楼主,要是步进电机运行的步数小于S曲线的步数该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楼主,要是步进电机运行的步数小于S曲线的步数该怎么办啊?

那没办法了,步进电机丢步会直接丢整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没办法了,步进电机丢步会直接丢整步

你的S算法在fpga里面计算有用到浮点运算吗

网友:
楼主的S曲线计算时实时根据当前速度和最高速度计算的吗,还是算好了查表得呢?

网友(2016-07-02):
我是来学习的,请问从你的视频怎么看出S曲线的效果呢?

网友(2016-09-27):
大师,我想买你的s曲线fpga实现代码,我qq398087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