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645D示波器100兆 900块钱,大伙看看值不值?

楼主(2014-06-15):
HP54645D混合示波器HP 54645D ,带宽 100MHz(75MHz@<10mV/div) ,2个示波器通道+16个同步逻辑通道!

HP54645D混合示波器描述:
·2个示波器通道和16个逻辑定时通道的无缝集成
·强大的触发能力,可将重要事件隔离
·HPMegaZoom技术提供深存储器捕获波形和即时显示能力

HP54645D混合信号示波器
总通道数 2个示波器通道+16个同步逻辑通道
带宽 100MHz(75MHz@<10mV/div)
通道数 2
最大采样率 200MSa/s
存储器深度 1,000,000点/通道
峰值检测 最小5ns
输入阻抗 1MΩ,13pF
最大输入 400V(dc+ac峰值)
量程 1mV/div~5V/div
分辨率 8bit
耦合 ac,dc和地
通道数 16(双8通道接线盒)
最大采样率 仅一个接线盒为:400MSa/s;双接线盒有效时为:200MSa/s
存储器深度 仅一个接线盒为:2M点/通道;双接线盒有效时为:200MSa/s1M点/通道
输入电阻\电容 100kΩ,8pF

网友:
采样太低了,不如1000多买个便宜的国产

网友:
还可以吧, 一般没见这么便宜的呢.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

网友:
如果不是翻修的机器,应该值了

网友A:
存储器深度1M了还带逻辑分析仪算是超值了

网友B:
这个机器如果没有维修记录 是个好机器,甩1052E 10条大街,因为是带megazoom的  900超值啊,如果办公处空间不是问题

网友:
关注过这个机器,因为采样太低,放弃了

网友:
是好东西,但寿命如何确实不太好认定。以前400元买了个日本菊水的返修货,质保一年,过了一年接GND时的扫描线变成了一条20度左右的斜线。莫非不返修的寿命就会很长?
还有我一直没搞明白,采样率和带宽到底是个什么对应关系,像这个安捷伦早期的是1:2,rigol的DS1052E是1:20,泰克的DPO2012是1:10,哪位大师知道为啥相差这么大吗?

网友C:
可以卖给我,我出1000

网友D:
楼主是哪里买的?还有货吗?

网友:
这是模拟的吧,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如果没有维修记录 是个好机器,甩1052E 10条大街,因为是带megazoom的  900超值啊,如 ...

唉,就是考虑到采样率,刚才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哪里买的?还有货吗?

002网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卖给我,我出1000

后悔啊,刚才发贴好久没人回,我让给其他网友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器深度1M了还带逻辑分析仪算是超值了

错过了,主要是自己不识货啊

网友:
口水直流啊,拿这个做开关电源、音响什么的简直太爽了。不过看这个这么新,应该翻修过

网友E:
现在在我桌上就有台一模样的东西,是在 1997 / Dec / 2 购买的,含后方的 FFT 及 并口通讯模组,记得当时还用了 3.6 W 多 RMB 买的,真心的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在我桌上就有台一模样的东西,是在 1997 / Dec / 2 购买的,含后方的 FFT 及 并口通讯模组,记得当时还 ...

最近想买个示波器,然后无意看到的,没想到这东西采样率那么低还那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买个示波器,然后无意看到的,没想到这东西采样率那么低还那么贵 ...

以当时的示波器,我只看中这台 HP (安捷伦) 的这款型号适合当时我捣鼓于公司的工作。当然这台是我要公司出钱买的,也因这款 HP 当时推出没多久,而 HP 一听到我们公司要买这款示波器,他们还派了三位销售来我们公司做促销及讲解这台的性能。

最后他们来促销的结果呢?!...全公司就只有我钟爱 HP (安捷伦) 的产品,其他同事都去选购 Tektronix (太克) 的产品了,哈哈~

网友:
后期的安捷伦出了类似的54622D,指标都差不多,2000年左右,当时用着那个爽啊,可惜也停产了

网友:
确定每通道带1M存储的话,超值。
200MSa的采样用来做一些MCU/DSP的工作足够了。

网友:
这个在家里用还是不错的,我在复旦大学的一个老师那里用过。

网友:
900肯定值

网友:
很便宜了。。。。。

网友(2014-07-20):
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你在哪里淘货啊?

网友:
不如买SS7810,价格差不多,但是数字直读的